照片诠释成语“重床叠屋”

楼主(2025-02-20):
“重床叠屋”成语是释义是:“床上叠床,屋上架屋。形容重复累赘。
比喻
比喻重复繁多。
看那水管,本来可以在粗水管上加一个变径补芯加三通加水龙头就行了,却无端多做了好多事。”

网友A:
楼主家里显示器是不是亮度设置太高了?每次看您的图片都觉得老眼昏花,,,好暗啊,

我调整了下要这样看起来才舒服,当然艺术作品需要光线昏暗的另当别论

网友:
用现成材料,没有补芯。

楼主:
挺好的,有些小清新。影调接近高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里显示器是不是亮度设置太高了?每次看您的图片都觉得老眼昏花,,,好暗啊,

我调整了下要这样看 ...

调整后挺好的,四平八稳的中间调,我的照片相较下则成了低调照片。
我觉得我显示器并不两亮,是通过灰阶图标定。方法是慢慢调整显示器亮度,使灰阶最白和最黑同时能够在显示器显现。

网友:
估计当时迫于手头材料,应急,成了永久

网友:
材料费可以多报点。

网友:
这就叫有啥菜做啥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