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动音乐盒问题

楼主(2025-02-20):
电动八音盒用什么规格马达合适?我用了一个150转金属齿轮减速马达,噪声太大。

网友:
还是使用录音机马达加涡轮减速机构。

网友:
试试轿车后视镜马达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这个要用变速齿轮减速的,否则声音不对了。我之前用的22音八音盒,当然这种东西有很多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