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带DC/DC变换的功放

楼主(2025-02-21):
  DC/DC直流到直流变换。多数用在开关电源稳压。近日接修一台KTV功放。看到主板上面有二个大电感。以为是新式的数字功放(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亦有人称D类)
  但是一看未级的功率放大管,是传统的性线放大晶体管:NJW0302G。(安森美常用音响功率管)。
  一时间疑惑。真所谓少见多怪。大概看了一下电路,有热心的群友提供了一份相似的图纸。
  才晓得这是一款带有DC/DC变换的功放,大电感是开关电源中的贮能电感。旁边的蓝色电容是滤波电容,由于是开关电源,所以用的是高频无极电容。还有续流二极管,电源开关管,安装在散热器上。
   至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得跑电路。然后还得有非常好的理论基础。才能 分析电路。
  所以就此打住。我们只看一下,算是大概了解一下,有这么一种功放。就算了!
二块主板,每一块负责一个声道的放大输出

贮能电感,高频电容。

电源开关管。散热器上还装有续流二极管。

正常工作时开关电源管驱动波型

双层结构,上下各一块。每块负责一个声道。

用于参考的电路图

楼主:
PDF格式的参考图纸

网友:
自从大约97之后,有强技术能力的少数功放厂商,放弃大、重、贵的电源变压器和高压大水溏--电解电容.

  特别是千瓦以上功放,但由于当时属于高科技的革新,大部分厂商是坚决不提供维修资料,加上

设置了众多烦杂的保护电路零件电路东躲西藏,拆了大零件才能测量工作情况,即使是这些生产商

驻我们销售厂商的工程师,也无法修复开关电源的锁机毛病.

而本人负责加州和韩国的高功率D类机,其开关电源保护电路罗辑简单明了,零件排列齐整.对台湾

产的也就事不关己之。

网友:
看电路,开关电源是自举供电的buck降压。
PWM控制芯片就不明白,他的负端供电居然只有恒流源Q32供电?连稳压也没有?难道直接利用PWM芯片V+~V-之间通常内置的稳压保护二极管做稳压?
其次PWM控制回路,也不大清楚,他想稳住的是啥电压?

功放电路的输入端也很新颖,但它怎样维持输出中点电位?

网友:
这块板子好像见过,好像是是一款价格6万10kw功率输出功放的功放板。

楼主:
我手上接修的这一台。百分百肯定不是开关电源供电

据说,它仿造的原型机, 则是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原厂的机是开关电源的,使用环牛的都是改过的仿制机;而且开关电源的仿制机才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