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管烧TVS无法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5-02-21):
家人的电吹管。充电后发现有烧焦味。能正常发声音,但是不能充电了。
我拆开发现,充电板旁边 ,有烧焦。

拆下来发现有元件烧焦,网上查了下好像是TVS二极管烧焦。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类电路
我是看电路板写ESD1。网上查下叫静电抑制。我理解应该是对电路电压进行一个保险的功能吧。
应该是充电的时候,5V充电器问题什么的,导致电压过大,从而击穿了该元件。

取下元件。发现电路板另外一焊接点应该是烧毁了,还得找下接入点。

目前首要是找配件。原件上就一个3DM标识,没有其他标识。电路图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只能是差不多原理找一个击穿电压在5.5-6V之间的替换上。但也不知道是否准确,所以特来论坛求教大神们

网友:
是BDM 1.5SMCJ7.0CA

楼主:
感谢。确实烧毁裂开了。我看成了3DM。还是基础太差。感谢老师指点。旁边还有个电感L1,我刚测试发现直接是短路的。如果需要替换的话,是否有近似参考?感谢感谢

楼主:
根据查询来看,去掉TVS二极管实际不影响整个电路的工作,之前出现问题,主要是使用了快充进行充电,导致了瞬间电压过高,从而烧毁TVS二极管,导致二极管位置短路。于是无法充电,开机就烧焦。拆除二极管,其实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还是要接入原型号的二极管,将保护电路恢复。至此,该修理结束。再一次感激justmexx提供信息,让我找到了出口。

楼主:
再次感谢老师提供的信息。让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烧毁裂开了。我看成了3DM。还是基础太差。感谢老师指点。旁边还有个电感L1,我刚测试发现直接 ...

如果有朋友遇到类似问题,发现电感有烧毁,那么可以从10uh到47uh这个范围尝试,一般情况是这个参考值。我只是根据查询资料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权威,仅供参考。我的电路后面查看发现电感是好的,所以买回的电感,10uh比较接近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