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想DIY一块万用表,250微安古董表头,看我计算对头不?

楼主(2025-02-21):
搞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来切换,这仅仅是电阻档,各位看看计算对头不,我咋感觉X10  X1两档电阻忒接近了呢,中心阻值计划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们,那1.5伏的表,比如47,要改成3.9伏的锂电池,需要怎能改动?换一两个电阻能解决不

47表有很多种,多数的欧姆表没有独立网孔,所以换一两个电阻解决不了,其它的即便能也很牵强。
另外,改电压一定要想清楚RX10K如何处理,是放弃还是留用。

不知你的DIY咋样了,今天有空又琢磨了一下,如果将基础档设为0.5mA、0.5V(即内阻1k),可以象下面这样。
显然电压灵敏度很低,无奈AC只能从50V开始。如果开关复杂些,最高也只能做到 DC 4K/V和AC 3.6K/V。

补充内容 (2025-2-26 22:41):
表头电阻笔误,1112.1应为700欧。

网友A:
下面的网孔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还有一事不明,图一和图二是什么关系呢?我看图2也有欧姆调零电阻?

右图只是网孔(包括了DCA),即各档的公用部分;
左图是欧姆表等效图,二者合在一起是下面这样的。
电压档的电流从0.5mA处注入,不复杂,您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算的对不

试着仿真了一下,如下图,供参考!

网友C:
X1与X10电阻值 应该接近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与X10电阻值 应该接近10倍。

我也觉得不对,但是算不出来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与X10电阻值 应该接近10倍。

如果把分流电阻改在外边,计算结果接近10倍

楼主:
主要用锂电的好处是看LED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分流电阻改在外边,计算结果接近10倍

四楼的电路接法和计算值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分流电阻改在外边,计算结果接近10倍

同时,看这个电路图也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对,但是算不出来哪里不对

你的电路是错误的,任何一档的内阻都不会小于11.33k,按照4楼的图计算才可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是错误的,任何一档的内阻都不会小于11.33k,按照4楼的图计算才可能正确。

能帮我看看算的对不

网友E:
一本旧书《万用表》重新整理了一下,发上来请大家共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本旧书《万用表》重新整理了一下,发上来请大家共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 ...

好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用锂电的好处是看LED很方便

如果要利用这个表头和锂电池设计实用的欧姆表,我认为还要考虑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常用的锂电池单节一般充满电为4.2V,放完终止电压为3.6V,所以要考虑电压变化对测量值的影响,尽量减小误差,这个误差对X1K档影响大。所以设计时可取3.9V(电池放电在3.9V时可能维持相对长点时间),折中计算电路,这样两头误差也小一点。
2、每个档位内阻不同,电池放电电流大小不同,会影响指针归零,所以要设置一个欧姆调零电位器。
3、以X1K档为基础档,以12为中值,可以不用另接分流电阻,而X1、X100等档位要用分流电阻。
4、X1档内阻基本由分流电阻决定,还要考虑加上电池内阻(约100毫欧)、表笔电阻(约200毫欧)、保险丝内阻(100~500毫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仿真了一下,如下图,供参考!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仿真了一下,如下图,供参考!

老师,这个调零放在表头并联回路里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调零放在表头并联回路里面行不行

老师不敢当,同学差不多! 这方面老郑小烧老师有研究。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有明白,是不是说调零电位器不要中间抽头?

如果是这样,那不行!

另外考虑以后还要增加电流档、电压档等,网孔环内总电阻要固定下来不动,这样欧姆档调零不影响其它档位。

网友C:
对自制指针万用表的计算这本书写的很详细具体,它是以MF30为例。该书没有电子版孔夫子旧书网有售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自制指针万用表的计算这本书写的很详细具体,它是以MF30为例。该书没有电子版孔夫子旧书网有售很便宜。

感谢于版主

网友:
这本书讲MF30的都是小黄书里的,看小黄书就可以了。
就是10楼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网孔仅供参考。

您太给力啦!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网孔仅供参考。

老师,我还有一事不明,图一和图二是什么关系呢?我看图2也有欧姆调零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图只是网孔(包括了DCA),即各档的公用部分;
左图是欧姆表等效图,二者合在一起是下面这样的。
...

小烧老师大名在表界如雷贯耳,大师出手,非常荣幸。
老师我有一个疑虑,欧姆档调零电阻会对直流电流档造成影响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自制指针万用表的计算这本书写的很详细具体,它是以MF30为例。该书没有电子版孔夫子旧书网有售很便宜。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电子版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1.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2.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3.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4.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5.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6.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7.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8.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09.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10.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11.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12.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13.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14.rar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part15.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烧老师大名在表界如雷贯耳,大师出手,非常荣幸。
老师我有一个疑虑,欧姆档调零电阻会对直流电流档 ...

您过奖了,哪有那么厉害
20楼的方案不会,因为电位器不会改变网孔总电阻。采用K1是因为欧姆表和其它档需要不同参数的网孔。
为了互相不影响,一般采用“换表头”方案,尤其是表头灵敏度较低时,但这样开关会复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烧老师大名在表界如雷贯耳,大师出手,非常荣幸。
老师我有一个疑虑,欧姆档调零电阻会对直流电流档 ...

您原来的想法(调整一个分流支路的电阻),会改变两个支路的分流比,如果电流档与欧姆档共用一个分流结构,则会影响电流档,不共用则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安世庆编) 电子版

感谢提供好书,版主费力了!

小时候,我爸就对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我们一直喜欢读书。

青少年时,那时交通不便,去县城都麻烦。普通书都难买到,别说科技书了。

有时,为了买书,要到省城科教书店买。

网友:
老朋友谢谢共享辛苦了,

网友A:
我更新了《图解500型万用表电路设计》,对原文做了简化和完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新了《图解500型万用表电路设计》,对原文做了简化和完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 ...

太感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算的对不

你的电阻档测量的电路图若要适用,因你装上的锂电池的电压不是恒定值,一般认为会电压在3.5-4.2V之间,所以电路还得加上如图的电阻档调零电位器W。

理想情况下,这个电位器调整到两端,能分别使电池电压为4.2V和3.5V时,调整指针到零位。两端调零余地不能太大,太大时,R*1k的电阻档的内阻,在调零到两个极端情况下误差也会随之加得大。

因为不知道你的表头的内阻为何值,所以无法准确计算最适宜的W的阻值以及各档的分流电阻数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算的对不

忘记上图了,重发此贴:

你的电阻档测量的电路图若要适用,因你装上的锂电池的电压不是恒定值,一般认为会电压在3.5-4.2V之间,所以电路还得加上如图的电阻档调零电位器W。

理想情况下,这个电位器调整到两端,能分别使电池电压为4.2V和3.5V时,调整指针到零位。两端调零余地不能太大,太大时,R*1k的电阻档的内阻,在调零到两个极端情况下误差也会随之加得大。

因为不知道你的表头的内阻为何值,所以无法准确计算最适宜的W的阻值以及各档的分流电阻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记上图了,重发此贴:

你的电阻档测量的电路图若要适用,因你装上的锂电池的电压不是恒定值,一般认 ...

R=285欧,250微安曼度,,

网友G:
论坛上已有的《晶体管收音机(电子技术讲座三-上海版)》一书中也有自制万用表和简易万用表的详细教程,含各电阻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上已有的《晶体管收音机(电子技术讲座三-上海版)》一书中也有自制万用表和简易万用表的详细教程,含 ...

刚对不起!回复帖子点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285欧,250微安曼度,,

刚才试着计算了一下,如果考虑3.5-4.2V都能正常调零,按照你原来的方案,则表头内阻变化过大,不能满足要求。

修改的线路如图:

将表头系统占整个内阻的比降低,才能使调零时对系统内阻的影响减小。因此将串联在表头的电阻改为50欧姆。修改后的参数,内阻在调零时变换范围为11.99-12.18k范围,精度足够了。表头电流在调零变化情况如下:电池电压最低时,实际表头电流可调范围为210-251μA;电池电压最高时,实际表头电流可调范围为247-402μA,可以覆盖各种情况。

你自己复核一下咯

网友A:
才想到,RX1满度电流超过300mA,是否太大了

网友:
自己做最好使用放大器,简单而且性能强悍。简单的内阻很低的方案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想到,RX1满度电流超过300mA,是否太大了 。

那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可以增加中值,比如取50的话,最大电流不到90mA。好处是调零误差会很低,但做不成RX1K了。

网友B:
我想楼主的本意是想学习了解指针表的一些知识,制作的一个指针表还不如某鱼上买个十几元的二手表,不会真正制作用于实际的。
所以不要过分在意电流大小,再说,300多毫安对于18650电池来说不算太大,短时测量一下也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的本意是想学习了解指针表的一些知识,制作的一个指针表还不如某鱼上买个十几元的二手表,不会真正 ...

主要是分流电阻温漂,当然有办法解决,如何取舍全看楼主心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分流电阻温漂,当然有办法解决,如何取舍全看楼主心情了 。

对,温漂问题又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记上图了,重发此贴:

你的电阻档测量的电路图若要适用,因你装上的锂电池的电压不是恒定值,一般认 ...

老师们,那1.5伏的表,比如47,要改成3.9伏的锂电池,需要怎能改动?换一两个电阻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表有很多种,多数的欧姆表没有独立网孔,所以换一两个电阻解决不了,其它的即便能也很牵强。
另外, ...

感谢小烧老师费心,我正在紧锣密鼓搞,昨天又翻出一个更加复古的圆形表头,努力修复中,表头被水泡了,外磁的可能摔过,线圈移位夹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才想到,RX1满度电流超过300mA,是否太大了 。

这电路确实有点危险,短路电流300还好说,一旦测了红色小贴片LED,在电池电压3.6V下,还会有150mA的电流,有烧掉小贴片的风险。楼主如果非要用充电电池,建议这一档用镍氢电池,1.2V电压,点不亮LED。而用X10档,电流将大大降低。短路电流才30mA,测LED安全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电路确实有点危险,短路电流300还好说,一旦测了红色小贴片LED,在电池电压3.6V下,还会有150mA的电流 ...

是的,中值改为50后(46楼方案)电流就小多了,有必要的话可以继续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小烧老师费心,我正在紧锣密鼓搞,昨天又翻出一个更加复古的圆形表头,努力修复中,表头被水泡了,外 ...

表头很重要,灵敏度和线性都测测,那个250uA的灵敏度太低了,最好选50uA以内的,怎么着也别超过100uA。
摔过容易失磁,不过外磁的方便充磁,反正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中值改为50后(46楼方案)电流就小多了,有必要的话可以继续加大 。

老师,中值越高,代表电阻档越均匀,表档次越高是吗

网友:
中值高对测量高阻值电阻有利,中值低对测量低阻值电阻有利。没有高档不高档之说。

比如500型大部分中值是10,47表有16.5、有12、还有20等,不能说是低档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表有很多种,多数的欧姆表没有独立网孔,所以换一两个电阻解决不了,其它的即便能也很牵强。
另外, ...

郑老师,麻烦再设计一个中值12的方案,舍弃X1档,增加X1K档,这样,电阻最高能测到4兆(估测),最低能到1欧(估测),另外DC电压灵敏提高到4千欧/伏。AC电压灵敏度提高2千欧/伏,充分利用表头灵敏度。

另外,楼主说纯表头参数为R=285欧,250微安,设计时要重新计算网孔和最大电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中值越高,代表电阻档越均匀,表档次越高是吗

中值大小,对均匀度的影响见下面3个图,这是我刚刚用《分度》基于MF368画的。
怎么说呢,所谓均匀度取决于画哪些刻度,中值不同,原本的有些刻度就没有意义了。
中值大,左侧可以插一些刻度线,所以测高阻精确些,反之右侧可以细分刻度,所以测低阻精确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郑老师,麻烦再设计一个中值12的方案,舍弃X1档,增加X1K档,这样,电阻最高能测到4兆(估测),最低能 ...

20楼的方案中值就是12。中值12舍弃X1档,那么RX10内阻为120欧,它就是中值为120的RX1 ,您品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楼的方案中值就是12。中值12舍弃X1档,那么RX10内阻为120欧,它就是中值为120的RX1 ,您品品。

可以这么理解,关键不是讲减小原来方案的X1档的电流吗。这样的X10档最大电流只35mA了。

网友B:
回头又看了20楼的方案,确实是这样。
但是,电压档建议如以下设计:
DC电压灵敏提高到4千欧/伏。AC电压灵敏度提高到2千欧/伏,充分利用表头灵敏度。
另外,楼主说纯表头参数为R=285欧,250微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头又看了20楼的方案,确实是这样。
但是,电压档建议如以下设计:
DC电压灵敏提高到4千欧/伏。AC电压灵 ...

4千欧/伏不能有分流,所以得切换表头,电路好办,就是没有心思搞开关设计,另外要看楼主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关键不是讲减小原来方案的X1档的电流吗。这样的X10档最大电流只35mA了。

若想测小电阻120就不太合适了,当然50也不合适,但好点儿,所以这东西就是个权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中值越高,代表电阻档越均匀,表档次越高是吗

受电池内阻的影响,指针表测低电阻不容易,从这个角度讲,中值小“档次”才高,比如倒欧档(中值为3~5),不是所有表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中值越高,代表电阻档越均匀,表档次越高是吗

终于找到了以前绘制的分度曲线,相对而言,中值大线性的确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千欧/伏不能有分流,所以得切换表头,电路好办,就是没有心思搞开关设计,另外要看楼主的想法 。

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案,如下图。但实际使用时要多拔弄一下开关,稍麻烦。
当然,如果这样改,电阻值要重新计算。考虑能够提高表内阻,减小测量误差,还是值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案,如下图。但实际使用时要多拔弄一下开关,稍麻烦。
当然,如果这样改,电阻值要重新 ...

这样可以,K1可以在主开关增加一刀,或者是个弹片,用与主开关同轴的凸轮来控制(如MF47C)。
但ACV灵敏度只能是1.8k/V,因为2k/V时电流约为(1/2k)*0.45=225uA,这是半波整流的情况,全波能做到3.6k/V(1/3.6k*0.9=250uA),但此时交直流不能共地,还得加开关 ,若非如此,DC为2k/V时AC就能做到1.8k/V了。

其实交流灵敏度即便0.9k/V也勉强够了,像MF14才400/V,主要是直流不够,怎么着也得10k/V(100uA表头)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们,那1.5伏的表,比如47,要改成3.9伏的锂电池,需要怎能改动?换一两个电阻能解决不

每个电阻档位的标准电阻都需要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K1可以在主开关增加一刀,或者是个弹片,用与主开关同轴的凸轮来控制(如MF47C)。
但ACV灵 ...

刚才,我看了一下我的MF40,DC为5K/V  AC2K/V,表头灵敏度130uA,实际测量挺准的,比我的MF47好点。是我人生第一块万用表,陪了我三十多年。

MF40可能是世面上现存量较大的最简单的袖珍指针表了。

其次还有MF30,MF50,那个各个方面比MF40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看了一下我的MF40,DC为5K/V  AC2K/V,表头灵敏度130uA,实际测量挺准的,比我的MF47好点。是我人 ...

这3个型号都是非常实用的小表,
MF40灵敏度低些,但电路很合理,标尺中值不写80或因度盘小——少写个零方便排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3个型号都是非常实用的小表,
MF40灵敏度低些,但电路很合理,标尺中值不写80或因度盘小——少写个 ...

小烧老师,您说47表和960表孰优孰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烧老师,您说47表和960表孰优孰劣呢?

不敢称师
我个人更喜欢玻璃表蒙子,仅这点就不会选960 ,但每个人的喜好和习惯不同,所以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二者从参数看差不多,所以还是说两句,只是个人看法。如果960是正宗三和的,张丝表头会有些优势,但性价比不高。MF47生产厂家众多、功能也各异,无论质量和功能,可选范围都很大,而960山寨和擦边儿的很多,常有人把“孙娃”sunwa当三娃sanwa买,发现表头阻尼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