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康铜丝取样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5-02-21):
直径1mm阻值40mR的康铜丝取样电阻(门字形),在阻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能通过的极限电流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引出基准时再加个431并联稳压吧,单靠7805的输出再分压,飘的还是有点多。

基准拟用REF198(4.096V)
很早以前想做个假负载,元器件齐了,热情没了  期希这次能坚持做完

楼主:
在TB上找到了
额定7A,估计短时间10A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个是电阻丝是1米0.59欧时通过的电流7A。0.04欧  70A应该没问题,极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阻丝是1米0.59欧时通过的电流7A。0.04欧  70A应该没问题,极限参数

电流太大也不行,就算是康铜丝没熔断,焊锡也熔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大也不行,就算是康铜丝没熔断,焊锡也熔化了

电动车电机驱动器有这种电流取样电阻,功率大的达到100多安,用高温焊锡丝没看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电机驱动器有这种电流取样电阻,功率大的达到100多安,用高温焊锡丝没看见化的,

用细康铜丝不仅体积小还可降成本,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取样电阻还得考虑热稳定性,完全不能按照极限电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还得考虑热稳定性,完全不能按照极限电流设计。

大电流肯定有温升,如果阻值随温度而变化,取样电阻也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准备用这管子,双管并联做假负载,当然,取样及反馈电路是分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电流肯定有温升,如果阻值随温度而变化,取样电阻也就没有意义了

世界上没有阻值不随温度变化的材料,只不过在于变化多大。电阻用合金中‌康铜是比较大的,根据牌号在 40 到 80ppm 每摄氏度。假设你买到的电阻是 6J11 牌号(所以你需要向卖家确定这点),那么这意味着如果通过电流后电阻丝温度变化 40 摄氏度,电阻值会变化 0.32%

作为对比,德国 Isabellenhutte 的 PBV 采样电阻温度系数是最大 30ppm;济宁天耕的 RNG6040 电阻是 2ppm 每摄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阻丝是1米0.59欧时通过的电流7A。0.04欧  70A应该没问题,极限参数

你这逻辑错到姥姥家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没有阻值不随温度变化的材料,只不过在于变化多大。电阻用合金中‌康铜是比较大的,根据牌号 ...

当然是温漂越小精度越高越好,这个业余制作只是测试直流稳压电源的负载能力
大功率电阻丝+水盒冷却的方法简单可行,但要滑动在电阻丝上的位置不方便,大概看看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准备用这管子,双管并联做假负载,当然,取样及反馈电路是分开的

这MOS的热阻最大只有0.05℃/W,太难得了,太厉害了。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难倒是硅片直接裸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MOS的热阻最大只有0.05℃/W,太难得了,太厉害了。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难倒是硅片直接裸露出来?

生产工艺不了解,请高手科普

即使管芯温度从25℃上升到105℃,剩余功耗也有900W;当然,需足够大的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工艺不了解,请高手科普

即使管芯温度从25℃上升到105℃,剩余功耗也有900W;当然,需足够大的 ...

假设散热器温度能控制在100℃以下,按照热阻0.2℃/W算,一个这管子可以抗200W,做电子负载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