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安装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5-02-21):
  大众原厂的行车记录仪彻底挂了。从地下储藏室找出当时砸金蛋获得的记录仪。
  电线贴着顶部内饰板,再沿着副驾A柱下到前部,在空调出风口用尼龙扎带固定一下。最后插入点烟器。
  按说明书调整了日期和时间。
  记录仪在车辆钥匙接通时自动开机录像。可设定10秒自动息屏,也可短按开机键息屏或亮屏。
  息屏时就是一块后视镜,表面的膜具有防炫目功能。

【行车记录仪有点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
便宜的行车记录仪好用。

网友:
行车记录仪确实比较爱坏,我都换过好几个了。太阳光很强,照射风挡玻璃的温度很高,行车记录仪内部元件很容易出问题。汽车电器的元件要求远高于普通民用的标准,但厂家受成本影响不一定按高标准配,所以常出问题也就难免得了。

网友:
这种定制的质量都比较差。很多所谓的原厂记录仪,都是4S定制的,根本不是什么原厂

网友:
想买一个装在电动单车上的。回家就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