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栅极驱动电路输出异常

楼主(2025-02-21):
如图是一个D类功放的半桥驱动电路,设计双12V供电,但是上电时空载1A电流。
尝试过之开启+12V或者-12V的电源都不会短路
开启-12V电源时低侧正常无短路的情况下缓慢从0V增加高侧供电电压,结果增加到7V时出现异常
如图是实测的情况

原理图及实测电压

原理图及实测电压

如果驱动器正常工作,OUTA的电位应当和VSSA电位相等,但是实测OUTA电位明显过高
芯片和MOS管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驱动芯片框图

驱动芯片框图

网友A:
R37 R35 R20 R21应该都用错了吧
R35 R37应该是用10欧姆
R20 R21 应该是在10K

还有这里不能用4007二极管,要换成4148开关二极管。

网友:
R37,R35太大了,要10欧即可,另外输入信号也很关键,要保证输入的PWM信号波形质量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7 R35 R20 R21应该都用错了吧
R35 R37应该是用10欧姆
R20 R21 应该是在10K

我回去改改看。但是我也测过IC输出脚OUTA的电压和栅极电压一致,这几个电阻除了限流和拉低之外还有别的用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回去改改看。但是我也测过IC输出脚OUTA的电压和栅极电压一致,这几个电阻除了限流和拉低之外还有别的用 ...

划线的这句话,谁教的?
知道“中点电压”的概念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线的这句话,谁教的?
知道“中点电压”的概念吗?^_^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上网查也没有“中点电压”的概念,能展开说说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框图高侧驱动(A)部分比较器输入低电平就输出VSSA或者接近VSSA的电压,高电平就输出接近VDDA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上网查也没有“中点电压”的概念,能展开说说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框图高侧驱动(A) ...

OUTA与OUTB,不管什么情况对于VSS电位都是正。
所以不用怀疑驱动处理芯片的问题,要考虑的是自己所用元件参数是否与图纸上元件参数是否差异大小。
末级功率放大输出是否参数合适?元件参数是否正确……
至于中点电压的概念,了解一下晶体管机OTL电路的特点,要我展开说,难敲字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A与OUTB,不管什么情况对于VSS电位都是正。
所以不用怀疑驱动处理芯片的问题,要考虑的是自己所用 ...

您的意思是我的原理图没有问题,对吗?
那么理想状态下在我A和B输入都接地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判断OUTA和OUTB的电压是多少呢(输出有16欧纯电阻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的原理图没有问题,对吗?
那么理想状态下在我A和B输入都接地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判断OUTA和OU ...

网友B:
TDA7498数字功放使用心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705&fromuid=3634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参考一下,补充一些电路知识先^_^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7498数字功放使用心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705&fromuid=36342 ...

感谢分享

楼主:
看上去没什么区别,我把这个图上的阻值抄上去试试

楼主:
我按照图上的阻值做了修改,但是故障依旧。驱动芯片高侧输出脚电压一直是高的。
电压用万用表测过,也用示波器测过,不存在交流信号耦合到地的情况。
上电之后短接过低侧开关管的G和S,大电流依旧,但是短接高侧开关管的GS短路就消失了
然后我把负载去掉居然还是短路的,高侧开关管发热,我甚至都不知道1A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图上的阻值做了修改,但是故障依旧。驱动芯片高侧输出脚电压一直是高的。
电压用万用表测过,也用 ...

输入信号的装态情况如何?

每条通道均由其各自的输入引脚(INA 和 INB)控制,因此允许完全独立地控制每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的装态情况如何?

每条通道均由其各自的输入引脚(INA 和 INB)控制,因此允许完全独立地控 ...

输入都是接地的,用示波器测都不存在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都是接地的,用示波器测都不存在交流信号

有些知识与经验,如果自己感觉有欠缺,可以通过相关理论与实际来进行弥补。
数字功放,类似于电磁炉IGBT功率管工作状态,所以,可以通过实操电磁炉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A:
感觉是你这什么鬼正负电源搞的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这什么鬼正负电源搞的鬼

电路标记VSS,肯定是双电压,即正负电源形式。
他在帖子里说OUTA要等于VSS,明显的概念错误^_^

网友:
楼主说:“如果驱动器正常工作,OUTA的电位应当和VSSA电位相等”---------------------------也就是14,15脚电位相等,

不是说:OUTA的电位应当和VSS电位相等,差了一个字母,意思完全不同。VSSA和VSS是不同的意思。

楼主还说:“低电平就输出VSSA或者接近VSSA的电压,高电平就输出接近VDDA的电压。”            这样是对的呀!

数字电路出高和低,怎么弄出个中点电压!

网友:
5脚,接高电平,outa/b不能有输出电压,否则驱动芯片坏。
实际1,2输入是pwm数字信号,不是音频信号。不需要隔了和0点偏置,要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