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开一贴请教,KT0936段波的9018如果用场效应管行不行

楼主(2025-02-21):
有啥优势,会不会更好,或者还有哪些不足

网友A:
我用过短波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短波差不多。

没有啥特别的地方?噪音水平咋样

网友B:
我试过3356、k508、bf998(都是便宜管子),没多大用,听不出区别来,现在的中短波是干扰信号太强,而不是芯片的灵敏度不够,加个放大有时反而劣化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3356、k508、bf998(都是便宜管子),没多大用,听不出区别来,现在的中短波是干扰信号太强,而不 ...

可是我用长天线反而不如拉杆天线,收短波,我的电子管再生机受短波必须长天线,背景极其干净,短波涨潮时候声音大,落潮时候一片寂静。而936涨潮时候大声有噪音,落潮时候噪音增大不能忍受,怎么解决

网友B:
那是因为0936有AGC,增益也足够,提高高放增益只会增加无台时的噪声,而且做不好还可能造成很多台大合唱(坛里有讨论的贴)。再就是场管需要的电压高(低压的场管不好找,价钱也贵),加场管高放徒增供电的麻烦。还有0936性能也就那样,别指望加个什么线路就能赶上TEF668X什么的(不然高价芯片卖谁去),它就是个低端芯片,也玩不出什么花了。真要想弄出个超凡脱俗的(至少自己满意的),仔细研究一下坛里的各种单元线路讨论帖(分立的、集成的都行),做些试验板,选效果好的线路组合起来,中短波超过0936还是很容易的(还可以学到些经验和知识),FM超过数字芯片不容易,不过0936调频只是单声道,效果也一般,真要玩调频可以选性能好点的芯片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0936有AGC,增益也足够,提高高放增益只会增加无台时的噪声,而且做不好还可能造成很多台大合唱( ...

0936跟668X调频也差一大截,只能强信号。选择性差

网友D:
0936有啥可折腾的,能响的低级DSP芯片而已,
想让它接近6686,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0936有啥可折腾的,能响的低级DSP芯片而已,
想让它接近6686,不现实.

那6686和他们说的SAF7751短波性能很大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36跟668X调频也差一大截,只能强信号。选择性差

6686和他们说的SAF7751哪个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6686和他们说的SAF7751哪个好些

灵敏度差不多,7751调频强于6686,双天线。音质7751远远大于66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差不多,7751调频强于6686,双天线。音质7751远远大于6686.

短波,SSB,CW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波,SSB,CW咋样

短波应该差不多,没有SSB  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