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体验一下6P3P单端输出变压器制作数据

楼主(2025-02-21):
没事我今天体验一下AI测试一下,,,, “豆包”,,
感觉靠点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没错。我认为无论使用多大的铁芯、初级的匝数都是在2800~3200匝之间。在这个基础上合理选择线径, ...

   我是以次级平铺二层的匝数来定初级匝数的,76片用带漆0.6mm左右的线。初级我不喜欢过多在2600-2700匝范围,所以带漆用0.2-0.23mm乱绕几乎刚好,若有空间尽愿加厚组间垫纸。另外我常用二手进口Z11片,我对比过,同线包用二手片和国产H18新片,后者电感量少接近2H。

网友B:
我感觉他初级线径选择的细了。32(96片)片推荐初级线径0.18~0.19、要我绕最细0.23、最佳为0.25mm

网友:
网络混沌语,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可以跟它聊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他初级线径选择的细了。32(96片)片推荐初级线径0.18~0.19、要我绕最细0.23、最佳为0.25mm

我76片也用到裸线0.2mm呢。

网友:
我76片初级用0.23~0.24,绕了2780匝,铜阻175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76片也用到裸线0.2mm呢。

您说的没错。我认为无论使用多大的铁芯、初级的匝数都是在2800~3200匝之间。在这个基础上合理选择线径,尽量达到线包饱满、窗口利用率最高。小规格铁芯尽量多绕一些、大规格铁芯则少绕一些,能确保初级电感量达到10H以上......
我的习惯是:EI66铁芯初级选0.18线;76选0.21线;86选0.23线;96选0.25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以次级平铺二层的匝数来定初级匝数的,76片用带漆0.6mm左右的线。初级我不喜欢过多在2600-2700匝 ...

这个我也比较过,感觉差不了2H.....我用相同的一对线包(EI66X35)分别插二手Z11是18.57H;插全新的H18片是18.16H,虽然表不一定准、在这里只作为比较还是有用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9556&extra=

网友C:
关键是垫隙的厚度,差几个C电感就可以相差很大,气隙的大小计算不知道跟不同的铁片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垫隙的厚度,差几个C电感就可以相差很大,气隙的大小计算不知道跟不同的铁片是不是一样的?

气隙大小好像跟铁芯品质关系不大。根据前辈们的经验算法是:电流 X 匝数 / 1600=气隙宽度(专指EI铁芯)。这里面没有提及铁芯的品质系数xx高斯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气隙大小好像跟铁芯品质关系不大。根据前辈们的经验算法是:电流 X 匝数 / 1600=气隙宽度(专指EI铁芯) ...

这个“1600”可能是关键,它是怎么得来的?会不会跟铁芯磁通密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600”可能是关键,它是怎么得来的?会不会跟铁芯磁通密度有关?

这个1600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前辈老师根据计算公式推到简化后得出的。原文是:电流x匝数/800=气隙(EI铁芯按两个气隙计算,所以减小到一半),我就直接除以1600了。

网友:
感觉豆包还是有点弱智,对比一下deepseek,感觉deepseek更好,更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