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的印字看不懂了

楼主(2025-02-21):
修个板子,控电机的,IGBT模块被拆坏了。板上烧个零件,应该是压敏电阻,接在220V供电上的,但是这印字啥意思?另一个应该是NTC限制冲击电流的,印字也看不懂,外观没事,实测约40Ω,这么大?有点不对劲。电源部分接上电没输出,考虑TNY264已经坏了,外观没事。

网友:
1:S20K275
2:20欧7A 22Mm

网友A:
老中医不务正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谜底就在谜面上,印字就是型号

https://www.tdk-electronics.tdk.com/inf/70/db/var/SIOV_Leaded_Sta ...

看懂了,NTC用手加热变成了30欧还在继续降低,那就好的。压敏电阻换个直径相同同耐压的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中医不务正业,,,,

咱这低级错误经常犯,平常是8D20,10D471那些,换个不一样的晕了

网友C:
像是ebm变频风机驱动板,烧的压敏,印字型号一搜一大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ebm变频风机驱动板,烧的压敏,印字型号一搜一大把出来

牌子我不清楚,想不到这个IGBT模块贼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牌子我不清楚,想不到这个IGBT模块贼贵

基本上拆机二三十的啊,维修这类成本100内才值得。不然像空调驱动板都能买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拆机二三十的啊,维修这类成本100内才值得。不然像空调驱动板都能买一块了。

P370B07,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我淘宝上买就那么几家卖的,问了,有的没货,有的600、1200、2000元,然后600元的又变成3000元了,说是很多人光问不买把价格问高了,没办法买了1204元的。还有哪里卖,明知道价格不对,能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拆机二三十的啊,维修这类成本100内才值得。不然像空调驱动板都能买一块了。

收到货了,拆机的 ,装机能用。买过的最贵的电子元件,当年装电脑CPU是赛扬1.7,后来是i3 2120记不清多少钱了,好像没这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谜底就在谜面上,印字就是型号

https://www.tdk-electronics.tdk.com/inf/70/db/var/SIOV_Leaded_Sta ...

姜是老的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货了,拆机的  ,装机能用。买过的最贵的电子元件,当年装电脑CPU是赛扬1.7,后来是i3 2120记 ...

这种卖独食的情况,会采用同参数的模块代用。也就100内拆机模块,改下引脚,威科模块也改过很多,一直使用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