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三接自制

楼主(2025-02-22):
利用去年寒假时间制作,现在已基本完工,音质好好,几乎无底噪,电路图是参考的白老师的,去掉了大环路反馈,屏压240,阴极电流28ma,6p14 太贵改为了6p15将1.3脚接在一起,从木框开孔,铝板开孔,各个元器件的选型焊接都是自己一点点弄的,从去年10月份刚从小白接触电子管功放,到现在自制了这一个,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总算完成一件心愿。挺开心😁下面是一些制作过程的照片,作为纪念并与大家分享,试听哔哩哔哩搜索【6p15三接电子管功放+马克3寸全频喇叭】bilibili.com/video/BV1yePceVECY/?share_source=copy_web

楼主:
【6p15三接电子管功放+马克3寸全频喇叭】bilibili.com/video/BV1yePceVECY/?sh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A:
看视频,猫眼的睁得不够大,还需调整一下,机器挺漂亮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
我的壳子红安老乡

网友B:
屏压240V,功率能出多少?

网友C:
朋友:这套变压器需要多少米?谢谢!

网友D:
都用这么好的材料了,就买两个14吧,要不对不起这机子

网友E:
喇叭接线柱不便宜吧!用料也不错,如果电源变压器换成那种卧式的就更好了,有开始就好,后面会有更多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猫眼的睁得不够大,还需调整一下,机器挺漂亮

确实有点小,后面我搞懂原理后再调整

楼主:
没有浪费木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压240V,功率能出多少?

没有测量,小房间推3寸箱子非常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套变压器需要多少米?谢谢!

400全套乐潘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这么好的材料了,就买两个14吧,要不对不起这机子

哈哈哈哈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接线柱不便宜吧!用料也不错,如果电源变压器换成那种卧式的就更好了,有开始就好,后面会有更多的乐趣 ...

6个一起带邮费126

楼主:
哈哈哈,确实是个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用这么好的材料了,就买两个14吧,要不对不起这机子

三接的话,6P14不见得能干得过6P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接的话,6P14不见得能干得过6P15。

老师啊,发个15的图吧

网友:
直接做一个双用的就可以了,这俩管子,Rk有点差别,管脚有点差别,但可以兼容,有人讨论过这个方案,至于二栅,15便宜,提高一些帘栅压和14共用也不错,动态更好,工作点也差不太多,可以综合在一起考虑一下,其余都一样了。其实大多数胆机,同类管子,搞来搞去,大多就是那几个电阻电容调来调去。拆了装装了拆,一堆壳子,一堆不断剪脚接脚的阻容件,然后手上多点老茧,心理多一丝满足和得意,一换喇叭单元,发现,哦?..........哦!嗯!..........还是听的过程得劲。原件上,电容的选择要用心一点,其他,对于这个频段的放大,影响甚微,用素描铅笔铅做前级电阻,效果也老好,很精确,哈哈哈哈,后面,不行,冒烟 哈哈哈,看着一手老茧,发现,玩这玩意儿,其实,是个钳工和木工活。

网友:
看着还不错,但有些缺憾,投入产出不符
全套变压器匹配6P3也不委屈,选管存疑
既然6P15了还是三极管接法,用管存疑
用了6E2就是为了锦上添花呀,略显多余
用了6Z4工作电压又掉下来了,还是不妙
既然搭棚了,又用上线路板,工艺欠工整

建议废掉猫眼整流管,双6P小管标准接法

网友:
个人建议胆整流改为石整流,提高了屏压功率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