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民国五灯机一个小部件,1948年制造

楼主(2025-02-22):
民国五灯电子管收音机,高乐牌(KORES)有一个小部件固定在底座上,上标注“1948 開利特製”,下标注“KALEE 600A”。有两个接线端子,红1端子接调谐空气联,红2端子接电感线圈。拆下来看里面,似乎是个“三明治”,两个端子各接一个金属片,中间夹一个垫片。如图: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垫整电容器。中间的绝缘片是云母片。通过调整螺丝的松紧度、小范围改变电容容量。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不确定这个夹层各层的材质是不是金属片,或许是

网友:
有点像避雷器

网友:
垫整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垫整电容器。中间的绝缘片是云母片。通过调整螺丝的松紧度、小范围改变电容容量。

哦,好像是的!从中间露出的一点边来看,好像是云母片。但不知道这垫整电容器干什么用的,微调电容?中间那个螺丝钉是扣在里面的,也就是调整好了就不动了。

网友:
看来你真是刚入门,这是可调电容,电子管收音机很多见

网友B:
老喇叭能玩出声音了没有,励磁线圈就是电磁铁明白了没?

网友:
拧紧螺丝或拧松螺丝他的容量就会变化。下面的螺母是固定的(镶嵌在六角孔座里了)。
这就是一个微调电容,用这个可调电容替代固定的垫整电容整机的跟踪更容易调好。

网友:
垫整电容确定无疑。
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采用固定电感,无法调节电感量,本振用垫整电容确定低端频率覆盖,补偿电容确定高端频率覆盖。
后期的可调感收音机仍然保留了垫整电容,用途主要为确定三点统调的中点频率(1000KHz),但对低端频率覆盖有一定影响。
低端频率覆盖主要由调感实现。

网友:
这个就是600P的衬垫电容,早期无线电还有一篇文章,用它来改成可变电容

网友:
这个老古语:。叫做600号垫整电容

网友:
超外差机的垫整电容。新中国该产品为最大600微微法,商品编号600号。与民国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就再请教一个小部件。不知这个部件是什么?而且还有两个,如图,请行家指点。长约五公分,宽约一公分,外壳金属的,像是金属片包起来的小饺子,饺子外壳都接地。但饺子一端从皮缝里伸出一个端子,接线是去连接其他的电阻电容,还知是什么意思。有两个,躲在底板最下面。请教请教。

楼主:
蓝色圈出这个

楼主:
红色圈出的这个段子就是去鉴别的电阻电容了,与外壳是不通的,外壳接地的

楼主:
红色圈出的这个端子就是去接别的电阻电容了,与外壳是不通的,外壳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喇叭能玩出声音了没有,励磁线圈就是电磁铁明白了没?

励磁喇叭遇到了问题,请教您一下。请看一下我这个链接。这是我在另发的帖子,请点击链接谢谢!

网友C:
中波垫整电容,俗称600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垫整电容,俗称600号。

多谢指点,上述几个老师都讲清楚了,接下来希望在五灯机的修复道路上,继续给予帮助指导,关注我的相关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