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表去掉表头调节铁片准,咋回事?

楼主(2025-02-22):
表头铁片怎么调都不准,直流电压、电流都误差一格,铁片拿掉都准了,哪位老师给解释下?这是不是表头退磁了?

网友A:
这个铁有降低表头灵敏度的作用,你的表略微失磁,靠调节此短路铁块已经不能使表正常了,还好去掉它还可以让灵敏度达标。

网友B:
我之前的U201也是这样。为了表好看,铁片用橡胶圈垫高,问题解决,不知都你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有降低表头灵敏度的作用,你的表略微失磁,靠调节此短路铁块已经不能使表正常了,还好去掉它还可以让 ...

感谢老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U201也是这样。为了表好看,铁片用橡胶圈垫高,问题解决,不知都你的行不行,

感谢老师的回复,去掉就是不好看了,带着它怎么调都不好,您说的办法我没试过

网友C:
如果你描述的"直流电压、电流都误差一格",是指偏小一格,那么肯定是表头失磁所致。少量失磁,可以靠在表头外的某处贴上强磁块解决问题。

可参考我在本坛的一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572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描述的"直流电压、电流都误差一格",是指偏小一格,那么肯定是表头失磁所致。少量失磁,可以靠在表头 ...

感谢老师回复,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