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350,24v,14.5A,电源通电开机,整流桥有310v直流电但输出没有电压

楼主(2025-02-22):
明伟,s350,24v,14.5A,电源通电开机,整流桥有310v直流电但输出没有电压,小的绿色指示灯也不亮,请问各位大师,这个大概问题出在哪里?功率管都是好的,肖特基二极管也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现在有一个功率管坏了,一个好的,这一排小的电阻二极管应该都是好的,都测量过了,就是不知 ...

保险管没烧?一个管子就上电?

网友B:
接300伏电压有一路启动电阻,先查它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300伏电压有一路启动电阻,先查它吧^_^

起动电阻,连接三极管的一端,是那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300伏电压有一路启动电阻,先查它吧^_^

图片来了,现在有一个功率管坏了,一个好的,这一排小的电阻二极管应该都是好的,都测量过了,就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了,494芯片没有12伏,启动电压五伏的电压也没有,7812的稳压管是好的,拆下来测试过,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呢?

现在串联灯泡能通电,灯泡亮一会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没烧?一个管子就上电?

保鲜管没烧,一个管子没有上电,一开始是两个管子都在上面的,然后通电试了一下,指示灯不亮,没有电压输出,检查后一个管子坏了,但是串灯开机的话,灯泡没有发现短路那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没烧?一个管子就上电?

简单用12伏测试了一下494芯片,有五伏输出,功率管那排二极管电阻都测量了,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没烧?一个管子就上电?

现在只有等龚日管到了,才能装上4g了,今天又拆坏了一个1835的三极管,买了一个c3807三极管可以代替1835管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等龚日管到了,才能装上4g了,今天又拆坏了一个1835的三极管,买了一个c3807三极管可以代替1835 ...

那里为什么那么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为什么那么黑?

那个是拆功率管上的焊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拆功率管上的焊油

功率管不在那啊,7812边上
看看那个电位器状态如何,这玩意容易出问题,最好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不在那啊,7812边上
看看那个电位器状态如何,这玩意容易出问题,最好换个新的

7812这个管子也是好的,拆下来测量过了,电位器也拆下来测量过了372欧姆左右

网友B:
网上有它的电路图下载,单个文件尺寸1.4M,所以不支持上传,自己搜索一下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它的电路图下载,单个文件尺寸1.4M,所以不支持上传,自己搜索一下吧^_^

好的,太感谢朋友了

网友:
功率管少1个啊

楼主:
坏了一个功率管,现在修好了,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