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市电230V降压到180V左右?

楼主(2025-02-22):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市电230V降压到180V左右?负载600W,变压器,自耦调压器这些成本太高,可控硅调压器输出波形不符合使用要求,还有其它办法么?

网友A:
那只能串电炉丝了

网友:
串电炉丝要消耗额外功率,不可行

粗略算了一下,按600瓦的负载,3A的电流,炉丝上要消耗百十瓦的功率

网友:
串个耐压高点的电容,比如单相电动机的

网友:
按楼主的条件不要求输出电压很准确,左右就行。再参照楼上的介绍,找一个200W220V/36V的机床变压器,初次级串联做成自耦变压器用,输出电压大概差不多,比楼主要求的电压稍微高一点。如果次级还带单独的6V输出,也串联进去就更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串电炉丝了

串电炉丝要消耗额外功率,不可行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自耦变压器。最经济,效率较高。由于自耦变压器有一部分是传导功率(普通变压器仅有感应功率),其输出功率更大,故效率更高。此外,自耦变压器的材料使用较少,重量和尺寸较小,这使得在相同条件下可以制造单台容量更大的变压器!600W的功率。用200w的铁芯就行。

网友:
如果负载功率是稳定的,串个电感也行,除了有点铜损,
理论上电感不消耗功率。
不过我也推荐变压器或自藕变压器

网友:
用一个整流桥加一个40伏稳压管,串联于负载

网友:
变压器,自耦调压器这些成本太高

串电炉丝要消耗额外功率,不可行

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既然可控硅波形不符合电阻降压又嫌能耗大要想简单低成本只能是自耦变压器降压了,要想小体积低能耗保持原交流波形也只能是高频斩波交流调压稳压器了。

网友:
找个以前的机械可调变压器就可以了110v至250v可调

网友:
直接串联一个120瓦的灯泡,灯泡处于几乎不发光的状态。

网友:
找一个功率200w左右的变压器,如旧的功放拆机变压器,接成自耦变压器降压,也可以k宝购买控制变压器用。

网友:
想办法找一个220V/110V的100W以上的C型变压器,次级是两个55V绕组,接成自耦方式,230-55=1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