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标注的455KHz和10.7MHz的滤波器引脚对不对?

楼主(2025-02-23):
u=2013241261,2383200915&fm=224&app=112&f=JPEG

网友:
这东西反装正装区别不大,我是没听出有不同。

网友:
不分出入,只要地脚正确即可

网友:
一般滤波器都是对称的(估计会有例外,比如两边的阻抗不同就可能不对称),所以出入可以对调的。

网友:
455外壳顶上有一条凹印,下面的为输入端。二图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还有就是图二的滤波器我装反过,性能下降严重

网友:
10.7 资料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