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下图中哪种气流一定最大

楼主(2025-02-23):
简易绘制了一份气流图,常温常压状态,介质就是空气,PVC或塑料管路,普通涡轮风机。目的是希望在左侧出气口处获得最大气流量

有如下问题:
1、图2这种连接方式一定是优于图1,也就是说C点的气流一定是大于A的是否正确?

2、图2和图3比较,图3会存在一部分气体反向从F处跑出,具体要看E出的阻力大小,我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脱离了管径,角度,粘滞,长度,风机参数,谈这些有点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处的空气往左移动那是因为产生负压,至于产生负压是篮圈处急速流动分子间吸附力,类似于台风眼中心发生 ...

产生负压?那个结构产生不了负压。凭自己想像是不行的。找点流体力学的书看看,怎么样才能产生负压。或者自己做一截管子实验一下也行。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图2的气流量最大,图3流速大于图2,流量小于图2。不知对否?

网友:
我认为:C<A...............因为D也在跑气

网友B:
个人看法,左出口流量A》C》E      风机主流量图2最大,3有气阻门大小不确定与1不好对比。

网友C:
一般判断,图一流量最大。前提是图一右侧安装风机的那段管道截面足够大,除了被风机遮挡的面积外剩余的流动截面大于主管道的流通截面。

网友D:
a的气流大没有损耗,c的气流有内循环阻流了流动缓慢,除非c口到风机的左边口大于D口,气流一定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图2的气流量最大,图3流速大于图2,流量小于图2。不知对否?

不好意思,绘图出了点失误,重新进行了绘制

楼主:
不好意思,绘图出了点失误,重新进行了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左出口流量A》C》E      风机主流量图2最大,3有气阻门大小不确定与1不好对比。

不好意思,重新进行了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判断,图一流量最大。前提是图一右侧安装风机的那段管道截面足够大,除了被风机遮挡的面积外剩余的流动 ...

绘图出了点失误,重新进行了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a的气流大没有损耗,c的气流有内循环阻流了流动缓慢,除非c口到风机的左边口大于D口,气流一定最大

不好意思,绘图出了点失误,重新进行了绘制

楼主:
假设风机出气量一致,A处出气量为B处风机出气量。C处出气量为风机出气量+D处进气量,故排风量C>A不对么?

好像叫什么伯努利效应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设风机出气量一致,A处出气量为B处风机出气量。C处出气量为风机出气量+D处进气量,故排风量C>A不对么 ...

D处也是出气的,你从我的画里可以看出只有风机端进风,2图排风直接吹向管壁,有许多折射减压气流与绕过转弯处的气流合成后分别分流到D处于C处而不是C处出气量为风机出气量+D处进气量。你那个是轴流式风机。

风机的主要性能参数包括以下几点:

★★★★★流量:风机的流量是用出气流量换算成其进气状态的结果来表示的,通常以m3/h、m3/min表示。在进出口压比为1.03以下(比如通风机范畴的风机)时,通常将出气风量看作为进气流量相同。

压力:风机的压力分为静压、动压、全压三种形式。其中,克服前述送风阻力的压力为静压;把气体流动中所需动能转换成压力的形式为动压,实际中,为实现送风目的,就需有静压和动压。

功率:

风机单位质量功:通过风机的单位质量流体能量的增加。
风机单位质量静功。
风机空气功率:质量流量与风机单位质量功的乘积,或进口容积流量、压缩性修正系数kP和风机压力的乘积。
风机静空气功率:质量流量与风机单位质量静功的乘积,或进口容积流量、压缩性修正系数kPs和风机静压的乘积
叶轮功率:供给风机叶轮的机械功率。
风机轴功率:供给风机轴的机械功率。
电机输出功率:电机或其他原动机的输出轴功率。
电机的输入功率:电机驱动装置端子上供给的电功率。
效率:

风机叶轮效率:风机空气功率与除以叶轮功率。
风机叶轮静效率:风机静空气功率与除以叶轮功率。
风机轴效率:风机空气功率与除以风机轴功率。
风机电机效率:风机空气功率与除以电机输出功率。
总效率:风机空气功率与除以电机输入功率。
其他参数:除了上述主要性能参数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也非常重要,比如转速、气体介质、密度等。转速是指风机主动轴在单位时间内的旋转次数,通常以每分钟转数(r/min)来表示。气体介质指的是风机所处理的气体类型,不同的气体介质会对风机的性能产生影响。密度则是指气体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通常在标准状态下(即温度为摄氏0度,大气压力为760mm汞柱)进行测量。

网友:
这是流体力学问题。当风机相同时,图一左侧出气最大。图二右侧口也会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D处也是出气的,你从我的画里可以看出只有风机端进风,2图排风直接吹向管壁,有许多折射减压气流与绕过转 ...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空气补充进来,最终导致的效果是D处是进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风机出气量一致,A处出气量为B处风机出气量。C处出气量为风机出气量+D处进气量,故排风量C>A不对么 ...

我觉得,如果图2的夹角足够小、风机排风量与管道截面积配合得当的话,那么C的出风量是有可能比A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 ...

对,就是这个道理,但直觉上应该有一定条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 ...

你这个说法不成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设风机出气量一致,A处出气量为B处风机出气量。C处出气量为风机出气量+D处进气量,故排风量C>A不对么 ...

D处的空气凭啥向左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处的空气凭啥向左流动?

D处的空气往左移动那是因为产生负压,至于产生负压是篮圈处急速流动分子间吸附力,类似于台风眼中心发生的负压
,我只能说那种感觉,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 ...

有道理,但是这种产生负压与两个都是出气口的情况,这两种都情况成立,运行那种情况,肯定要有先决条件的不同,比如轴流扇的风速值压强等管子内径直径粗细折角lix等。
没学过流通力学,是j按常理判断。总之这个题要有已知条件与较复杂的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 ...

如果风机在D,并且管子不太长,支路上可能产生负压,你这个图这个比例,产生负压的条件太多,范围有点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 ...

这个铁定会比图一直通的风量小。理由就是能量守恒定律,你所理解的负压区的产生和维持都要消耗风机的能量。在风机输出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以减少主流的风量来维持。
另外,若精心设计D端到岔口处的管道长度和口径及风机风速,会在D段产生喘振。这就是吹笛子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由于气流极速流过,蓝色区域会产生负压,类似于文丘里效应,最终导致D区 ...

D处不会产生负压的,风机启动前D、C、风机口都是1个大气压,风机启动风机口空气压强增大,D、C处都会得到空气传导来压强增大而出风,C处是顺风流速较大。

网友:
实验很容易,理论分析可难了

网友:
想增加气流可以参考一下火箭的喷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处的空气往左移动那是因为产生负压,至于产生负压是篮圈处急速流动分子间吸附力,类似于台风眼中心发生 ...

我赞成您这个说法,理论我说不出来,不过我们日常能见的东西应该就能说明问题:早年间厕所冲水管(我说的是没有水箱、用自来水截门连接冲水管结构)下面必须接一个叫 “助冲器” 东西,这个所谓助冲器其实就是一个管道进风口。有了进风口、冲水的力度会增加许多 ,所以我选择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