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前胆后石”4-5W牛出单端机

楼主(2025-02-23):
    因有坛友用增强型场管试做牛出单端机,所以提供二款经实测的电路。,感觉指标和听感还可以,所以发此帖供坛友们讨论与参考。

一、电路图

   在确定电路前,先地摊测试不同电压、不同电流、不同阻容等,经试后才确定本电路,按电路可盲装,只要注意散热。单端机的特点是输出功率越大发热越小,所以静态时每管约有13W功耗。
上次用工变做的小可调电源这次用到了,下图是地摊测试。

    电路图中R4电阻的作用,一是对低频有影响,小则低频降,大则低频升;二是对增益有影响,大则降小则升,因MOS管的增益高,要适当降低,所以选定30K。
     图中C2电容的容量对低也有影响,最好用1uF左右。

二、安装
确定电路后就打一块板,进行安装。

测试平台,还是LLC的开关电源,输出牛这次用了云南牛。

三、测试
1、功率
分二种电压下的功率
总电压285V最大功率为4W

总电压310V最功率为5W

2、推动信号电压
最大功率下推动信号为0.5V,绿线

3、对称度
在最大5W功率下对称度相当可以。

4、电流波-蓝线、输出波-黄线、MOS管推动波-绿线

5、频响,分贝数值已标在图片上

6、FFT
在最大3.2W下的FFT偶次波高于奇次波,但总值都不高,与基准值相比-35.6dB,与峰值相比-50dB。

最后测了一下管上的温度近80度。

本电路可用6N1直接代换,就是增益高一点,推满5W功率仅约需0.4V信号电压。
本机的特点是人声比较特出,其他不作评论。
   另一款用二只场管的单端,测得指标比该机还要好一些。因是全“石机”不知发在此版块是否合适?

网友:
这个不错,还可以试试,氮化镓、碳化硅的管子。

网友A:
长见识了。我用这管试验的音频放大好像失真比较大。音质没有用双极晶体管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我用这管试验的音频放大好像失真比较大。音质没有用双极晶体管的好。

失真大的原因,一是后级电流可能偏小;二是前后级没有匹配好。

网友B:
好电路,有点小疑问:为何用5K输出,貌似这种MOS管内阻很低,如果用<1K的,是否能降低电源电压,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真大的原因,一是后级电流可能偏小;二是前后级没有匹配好。

谢谢指点。是有坛友说这类管适合在大电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电路,有点小疑问:为何用5K输出,貌似这种MOS管内阻很低,如果用

    这是模似胆管的电路,MOS管不能工作于全开通的低内阻段,再说没有更低的输出牛。在测试时用的3.5K牛,感觉不比5K牛好,原想用10K牛,但手中没有。

网友C:
一直担心场效应管那几百上千P的输入电容,不敢敞开了用。楼主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发全石电路出来看看,这个场管输出与胆管输出听感有什么差别?

网友D:
真是不让人闲着啊,6N11和6N6,我这各有2支,5K单端牛也有啊,把晶体管的电路也放这里吧。

6N9P+MOS+6N7P的机箱正好还没开孔呢,又看到这个。我的机箱,内部宽度190*314,合理安排一下,应该是可以把推挽和单端安装到一个机箱内部的,电源通过开关来切换。

网友E:
赞一个,我也早想这么干了。
另外:场效应管用IRF460一类的,是否好一点。毕竟IRF系列的管子高频特性好一些,输入电容应该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担心场效应管那几百上千P的输入电容,不敢敞开了用。楼主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谢版主加分鼓励。场管用于功率级的输入电容可大一些,但也不能太大,超过700P后高频在衰减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不让人闲着啊,6N11和6N6,我这各有2支,5K单端牛也有啊,把晶体管的电路也放这里吧。

6N9P+MOS+6N7 ...

好想法的组合,预祝成功,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我也早想这么干了。

谢谢!电路可能还有优化的余地,如有示波器就能更进一步地调优,开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直担心场效应管那几百上千P的输入电容,不敢敞开了用。楼主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现在不同的厂家 各自为政,同一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场管,输入电容真有可能差几百上千P
用场管得筛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同的厂家 各自为政,同一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场管,输入电容真有可能差几百上千P
用场管得筛选

海版说得对,还得有仪器才能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版说得对,还得有仪器才能玩啊。

多买几个品牌的,插上听也行

网友G:
做得真漂亮!diy很厉害,还有让羡慕的仪器楼主厉害真会玩!

网友H:
能不能做到10W左右输出功率?

网友I:
太给力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同的厂家 各自为政,同一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场管,输入电容真有可能差几百上千P
用场管得筛选

谢海版鼓励!对场管说得非常得体,不同厂家生产的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根据客户要求生产的,低输入电容对开关电源能降低能耗和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真漂亮!diy很厉害,还有让羡慕的仪器楼主厉害真会玩!

谢谢!老了没事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做到10W左右输出功率?

做成推挽就能有,该PCB板是能做成推挽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给力了!点赞

谢谢!电路简单,可尝试一下,并有优化余地。

网友I:
老师傅是否有空(是否愿意)测试MOS管推挽带输出变压器的电路,一级放大一级屏阴倒相推动两个mos管推挽,预计发热量大幅降低电源效率应该很高,很好奇音效如何,也好奇较低的变压器阻抗是否更适合mos管
我也就这么一说,可不理会

网友:
我也喜欢折腾不同类型的电路。最近电子管区新作不多,看见你这个,一时激动多打几个字回复
眼馋您的LLC电源多时,一直没有动手仿制
无奈现在小孩今年开始上幼儿园诸多俗事缠身,不得已暂停了DIY多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拾起啊,不过每天都来论坛逛逛,看看你们的作品

网友:
强烈建议发个纯石的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傅是否有空(是否愿意)测试MOS管推挽带输出变压器的电路,一级放大一级屏阴倒相推动两个mos管推挽 ...

目的是做推挽,现先放出单端电路。推挽的功率大、频响更好,目前已全部测试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海版鼓励!对场管说得非常得体,不同厂家生产的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根据客户要求生产的,低输入电容对 ...

有好的管子,低输入电容的,介绍介绍

网友:
楼主发表一下听感啊,我认为像五极管的声音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好的管子,低输入电容的,介绍介绍

海版也玩石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好的管子,低输入电容的,介绍介绍

      海版好,目前能买到低输入电容的,有仙童公司品牌的F封装系列(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生产的),7N60管GS间120P左右、GD间100P,10N60管GS间500P左右,GD间350P左右,其他品牌目前还没测到低的。

网友:
好手艺,必须顶!

网友:
这作品源源不断的出啊,让人应接不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海版好,目前能买到低输入电容的,有仙童公司品牌的F封装系列(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生产的),7N60管G ...

感谢
100-120P其实还是略大,需要推动级有较低的输出电阻。最好能低于100P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海版也玩石管了

必须得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
100-120P其实还是略大,需要推动级有较低的输出电阻。最好能低于100P

怕电容大,从理论上讲前面加一级双极型NPN三极管推动即可解决。当然对音效的影响未知,可以作为探索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
100-120P其实还是略大,需要推动级有较低的输出电阻。最好能低于100P

推动级可用结型场管,一般都在15P左右,最低的BF410管仅有5-6P,就是耐压低,全场管版就是用结型管+增强型管,就二只管。

网友:
还有一种耗尽型MOS管如LND150,耐压可以600V,就是贵。

网友J:
改成结场效应管推动可以直接硅代6V6。已经有坛友做成硅代6G2P,硅代5Z4P,硅代6E5P了,再努力努力收音机套头管就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成结场效应管推动可以直接硅代6V6。已经有坛友做成硅代6G2P,硅代5Z4P,硅代6E5P了,再努力努力收音机套 ...

硅代6e5怎么整?

网友J: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3970-1-1.html
最近我发现这样还是太复杂,得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把听感的不同也分享下。不怕主观印象,能供参考就行。

网友:
做过类似的前胆后石机,单单就是为了省掉输出变压器。

网友C:
这个结电容是咋测的?电容表?电桥?还是在线通电串电容隔离以后换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3970-1-1.html
最近我发现这样还是太复杂,得改。

硅代6V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电容是咋测的?电容表?电桥?还是在线通电串电容隔离以后换算?

用电桥1K档测,这样大家能统一标准,方便相互交流。

网友:
收到,回头也试试

网友:
可以把这个改造改造啊,现在的缺点是输入阻抗太低,楼主的电路输入阻抗低于120k。

网友K:
把6P1改了,加了一点大环反馈,功率大了,个人感觉,听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6P1改了,加了一点大环反馈,功率大了,个人感觉,听感好了。

是用MOS管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6P1改了,加了一点大环反馈,功率大了,个人感觉,听感好了。

怎么改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用MOS管改的吗?

是的,拆了6P1。

网友K:
原来是6N2推6P1,推动没改,直接上MOS管子,利用机箱作散热,现在D极298V,S极470欧电阻对地,22.5V。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6N2推6P1,推动没改,直接上MOS管子,利用机箱作散热,现在D极298V,S极470欧电阻对地,22.5V。

电路是不是跟楼主一样的呢?

网友K:
改动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改动了一点点。

用的什么型号的管?

网友:
12n60,电源板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拆了6P1。

你是改造应用第一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6N2推6P1,推动没改,直接上MOS管子,利用机箱作散热,现在D极298V,S极470欧电阻对地,22.5V。

    用6N2增益高,确实要用一点反馈。S极电阻用470R估计是加电容直通,没有用100R电阻吧?如这样用高频波可能有变形,我在推挽机上测过。如果有示波器也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N2增益高,确实要用一点反馈。S极电阻用470R估计是加电容直通,没有用100R电阻吧?如这样用高频波 ...

手上没6N11。不知您可否发一图前级用6N2的?(开关电源直流输出280V)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6N2增益高,确实要用一点反馈。S极电阻用470R估计是加电容直通,没有用100R电阻吧?如这样用高频波 ...

对,没用100欧电阻,直接470欧并220uf电容对地,惭愧,手上没示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没用100欧电阻,直接470欧并220uf电容对地,惭愧,手上没示波器呢

电路图上的100R缓冲电阻的作用。
1、降低一点增益,因该路的增益相当。
2、高频的波形好一点,但低频波略变形。
3、低频增益比直通高一点。
但二者在听感上可能并不明显。

网友L(2025-04-12):
引用 网友F:
有好的管子,低输入电容的,介绍介绍

    海版,这个管子也可以用,缺点是功耗小了点,如果做4W左右的单端没有问题,我曾经用此管双并联做单端输出12W(用了很大的散热器),好处是全塑封管子不用考虑绝缘,抹上硅脂螺丝拧紧就行了。

网友M:
我在的一个微信群里,胆石电路已经发展出好几种类型了 !氮化镓管模拟胆管电路也有了,我自己弄的也还算可以吧,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留胆味 !所以我觉得楼主的这个电路不太对自己的口味。。。方向值得鼓励!等弄到合适的牛验证好后,我瞎弄的电路再发吧。群友的电路我无权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的一个微信群里,胆石电路已经发展出好几种类型了 !氮化镓管模拟胆管电路也有了,我自己弄的也还算可 ...

谢谢!望你早日做成发出,造福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海版,这个管子也可以用,缺点是功耗小了点,如果做4W左右的单端没有问题,我曾经用此管双并联做单端 ...

https://www.findic.com/doc/brows ... 241310#locale=zh-CN
查了下资料,
输入电容184PF。

网友:
支持胆石结合应用的电路。请教楼主:输出级与信号放大级为电容耦合,输出级如采用低压大电流模式,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是否会容易些?采用高压小电流模式,电气性能是否更好些?

网友:
这是坛友“从不停留”在另一个帖子里推荐的管子,看指标很好。就是没查到是什么型号。

谁知道可以说一下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6P1改了,加了一点大环反馈,功率大了,个人感觉,听感好了。

按1楼所说,每管有13瓦的静态功耗,两个管子就是26瓦,不知道你使用外壳散热,运行半小时,外壳大约有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