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短波信号发生器电路图

楼主(2025-02-23):
看到某二手平台有个中短波信号发生器,挺小巧,用电池供电,感觉比J2465方便一点,还多了一个短波,外观图如下,求一个电路图想仿制一个,谢谢!

网友A:
XGD二波段高、低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我上中专时买了一个,后来几次搬家,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好像花了十几元线,我还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加装了指示灯。电路比较简单,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
我有一个这玩意,不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祝好!

网友:
利用收音机的本振信号就可以

网友B:
现在我发现中波几乎收不到一个电台了,全频段都是一些杂音,也不清楚是城市里面没有中波电台了还是中波段干扰太大了把电台信号淹没了,调频波段倒是有许多台,也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发现中波几乎收不到一个电台了,全频段都是一些杂音,也不清楚是城市里面没有中波电台了还是中波段干 ...

不是啊,在广州 可以收到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XGD二波段高、低频信号发生器

这个电路比较简洁,哪天做一个

网友:
做这个用处不大,短波最高只到13MHz,不能满足大多短波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