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3个KT0936-B9的EEPROM文件,希望帮到坛友

楼主(2025-02-23):
主要特点说明:第一个,FM为50KHz步进,AM1KHz步进;AM带宽6K。
第二个,由于输出太大,配合2822功放时音量旋钮不到一半就削顶了,主音量降了10dB。
第三个,中短波音量进一步降到了-5dB。
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不小心写错了几个数据,改了FM的波段频带,这个好玩。上限频率修改说明书上没有这方面说明,似乎是隐藏的彩蛋。不知道有人发现没

补充内容 (2025-2-23 23:45):
刚才S试了下短波,发现用1KHz步进波段的频带被压缩了,改回5KHz及以上就没问题,不知为啥,我没仔细看说明书还是咋的

补充内容 (2025-2-24 06:42):
真的是没仔细看说明书:注 2:SW 的波段在有 EEPROM 时可以改写(50 个短波波段共用一个波段步进),但是如果改写成非 5KHz 步进则 SW15-SW50 的波段终止频率会变(总数不变)。

网友:
手册里说:短波1~14是可以改步进的、15~50则不能改、最好使用5KHz。
我比较喜欢15波段和43这两个波段,不改正好。

网友:
能否说明一下改了哪些参数?学习着改着玩】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三个文件。都是修改了音量,没有动地址0x18的数据值啊。是不是发错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三个文件。都是修改了音量,没有动地址0x18的数据值啊。是不是发错文件了?

调频都改成了50KHz步进

网友:
第一个,FM为50KHz步进,AM1KHz步进;AM带宽6K。
四眼匪网友您好!向您请教个问题:您把AM的带宽调整为6KHz,对应的应该是0100和100的组合、参数为44,也就是红圈里面的数值,我这样理解对吗?
为什么我看到有网友吧这个参数设置成60呢?手册里最大的取值是100,那么这60是怎样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FM为50KHz步进,AM1KHz步进;AM带宽6K。
四眼匪网友您好!向您请教个问题:您把AM的带宽调整为6 ...

这样的,第1位数是音频增益,我取的-6dB,0100就是4。第2位是带宽我取的6KHz,0100,就是4.合起来就是44.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都改成了50KHz步进

粗心大意 只去比较三个文件了  没有看PDF里默认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第1位数是音频增益,我取的-6dB,0100就是4。第2位是带宽我取的6KHz,0100,就是4.合起来就是44.

谢谢老师的回复!似乎有点明白了:第一位是增益、第二位是带宽。红圈里那个60应该是原作者取了-12dB的音频增益、1.2KHz的带宽。是这样吧?

另外、本坛网友都说:关闭芯片的AGC功能可能效果更好些。这个设置在那个存储器里设置?我始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回复!似乎有点明白了:第一位是增益、第二位是带宽。红圈里那个60应该是原作者取了-12dB的 ...

顽童50先生:

俺的理解

AGC有助于小信号的提升

这原装的芯片估计有个SQL参数(信号强度的限制阀参数,设置的有点高)

信号低于阀参数,会静音了

关键是这个玩意!

把软静音取消了才能提升灵敏度和可听度(还原模拟鸡子的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