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HDD

楼主(2025-02-23):
撇开SSD接口不说,2.5“/3.5”的HDD接口,从之前的IDE到流行的SATA,大家都司空见惯。
今天拆了一个移动硬盘,以为是常见的SATA+转接板,结果……
结果把后盖的卡扣撬裂了好几个。不多说,上图:

猜猜啥品牌

网友:
这玩意本质上就是硬盘加桥接芯片,只不过把原来转接板上的桥接芯片做到硬盘板子上了。飞线可以把SATA信号引出来的。厂家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是减小体积,降低故障率。二是这种移动硬盘经常会做活动,为了防止部分商家把移动硬盘拆出硬盘来单卖。某宝上有不少原装全新的品牌硬盘盒子就是这么来的。那时候,某些品牌移动硬盘比零售版单盘卖的还便宜,不少经销商玩这手,最后逼的厂家都转向这条路了。

楼主:
硬盘的四角,居然还有橡胶缓冲垫,较好的避免了碰撞对HDD的损坏。

网友:
WD----我的也坏了

网友:
专门为移动存储设计生产的专用硬盘。

网友A:
东芝,上次想拆一个移动硬盘里的盘出来放笔记本里,拆开后发现,板子和转接口是焊一起的

网友:
这种专为移动硬盘设计PCB板,如果想改普通,找一个差不多型号的,对换PCB板和交换储存分区信息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少见多怪了,不是新产品,还容易坏,不好修

网友B:
东芝盘老早就这样一体化了,十来年这样搞了。

网友:
一点儿都不奇怪,为减小体积、降低成本,专门为移动硬盘生产的型号。

网友:
感觉你是少见多怪了,这个很正常呀!
可能是拆的结果和你的期望值有较大偏差

楼主:
哈哈,诚如楼上各位所言,真的少见多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盘老早就这样一体化了,十来年这样搞了。

是的,这块硬盘生产于2015年7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上次想拆一个移动硬盘里的盘出来放笔记本里,拆开后发现,板子和转接口是焊一起的

嗯嗯,一模一样的盘体

网友:
西数的也是这个套路,还是希捷的好,转接板的。

网友:
这样的硬盘,是将SATA转USB这部分直接做到硬盘主板上。

想折腾的话,可以飞线引出个标准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