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TL功放问题

楼主(2025-02-24):
      买了一套6管收音机套件,装好后立马发出响亮的声因,但用只有2.6v的旧电池时,OTL管静态电流只有0.5mA,换上新电池后达到15mA多,万用表示数还在往上跑。
      在坛里一个帖子请教后,有坛友建议R8、R10换二极管或三极管的两脚。由于当时不打算改动线路,我觉得这方法或可一试。二极管对VT5、VT6的基级发射极之间或许能起到稳压钳制作用。折腾几次后,画了一个OTL电路的测试图(见图3),二极管用1N4148。对两只二极管正向电压,以及两个三极管Vbe、β值都作了反复进行了曲线配对后,先在面包板上进行预调试,同时对R7、R9相应同值调整(680Ωx2)。调试结果非常满意,既解决了电池电压波动影响的问题(静态电流在2mA左右,正负1mA),又保证了中点电压(VT5发射极对地电压为电池电压一半)。
      照搬原件到机器上,中点电压偏移,一个管子是另一个管子的近3倍(0.8v和2.3V),且静态电流也有增加(约5mA),收音机在不同频率还发生啸叫。怀疑输入变压器次级两个线圈电阻不同,量了一下,都为68Ω左右。其他从直流看并无差异呀。
      问题多多,特请教各位老师。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引用 楼主:
扔了几天再次检查,终于发现:二极管接反了。撇微主等坛友也提出了,本人总认为不会错。两个二极管在电路 ...

教学收音机与商品收音机永远有差别,教学收音机实验散件就是给学生做实验用的,不需要考虑电池用旧了声音失真,也不需要担心使用新电池时电流消耗偏大。厂家为什么要把功率放大级的电流测试点设在功放管发射极而不是集电极?厂家必然知道电阻下偏置的弊端,把电流测试点设在功放管发射极,测电流时电流表内阻充当功放管发射极电阻,这样就可以让多数用户(学生)测出比正常值大得多的功放管工作电流。一只1/16瓦电阻的价格,总是低于一只开关二极管价格的,商人从来不傻,能多赚一厘是一厘。

网友:
断开喇叭很容易吧,试了没有?

网友A:
中夏S66系列收音机教学散件,其音频放大部分缺少防止低频自激的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和防止高频自激的高频负反馈电容,按图组装之后容易出现自激振荡(有时未必会察觉)。为了防止自激振荡,我建议:暂时拆掉R6,只保给功率放大级供电,焊接好VT6发射极电流测试点之后,再次测量VT6集电极是否为供电电压一半,集电极电位不对,请检查二极管极性、三极管放大倍数以及焊接质量;如果VT6集电极电位正常,那么同步调整R7、R9,万用表笔搭在电源开关两端测量,总电流控制在5~7mA,调整好之后R7、R9阻值应该在330~560之间;从T5初级注入音频信号,喇叭应该能发出响亮的声音,VT6集电极电位仍然大致在供电电压一半左右,动态中点电位偏移过多,应检查两只功放管放大倍数是否不一致,或者音频变压器绕组是否反接;接通R6,从VT4基极注入干扰,喇叭应该能发出响亮的声音,此时可以断开电源,在VT5集电极与VT6发射极之间接入470μF电源滤波电容,在VT5、VT6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接入4700pF陶瓷电容、VT4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接入220pF陶瓷电容,以防止自激振荡;在R8、R10两只二极管两端各接入一只100μF电解电容,以提高不失真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点电压是偏高,照你的提议换了,还是偏高。二极管方向没错。

   1.静态:两个二极管对换一下试试。2.动态:怀疑输入变压器的两个线圈的极性(同铭端)不对,把其中一个线圈的极性反一下看看。

网友B:
面包板都试好了,装回去不行,多数是元件虚焊,二极管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我看错了。我是问2AP9的作用

2AP9是我抄别的电路的,当时我做了一个1.5V的收音机,本振三极管基极接一个硅二极管对地,稳定本振直流工作点,发射极对地电阻取的很小,一般本振都过强,2AP9可能起到限制本振幅度的作用。

网友C:
分别调整R7,R9的值,使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达到要求。由于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没有负反馈。因此R7和R9的电阻值是不一定相同的。从电路分析来看,R7个R9并不影响电路的交流特性。因此可以用不同阻值的电阻来调整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而不影响交流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末级的4148作用是什么?

给三极管提供一个稳定的偏置,未级直流工作点随电池电压变化很小,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容还真没考虑,谢谢提醒。我没接触过OTL电路,有点怀疑R8、R10是否能用二极管代替。

R8、R10用二极管代替没任何问题,我就改过这样一个电路。

网友F:
输出电容是否漏电?(或者接反)把喇叭断开试试。建议前级也加稳压效果更好。

网友G:
   图呢?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呢?无图无真相。

前面没弄好,现在有了

网友G:
   中点电压偏高还是偏低?俩三极管对换一下看看。二极管方向有否焊错?

网友D:
二极管要接在R8、R10的位置。中点电压偏,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点电压偏高还是偏低?俩三极管对换一下看看。二极管方向有否焊错?

中点电压是偏高,照你的提议换了,还是偏高。二极管方向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要接在R8、R10的位置。中点电压偏,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二极管接反了。

这两点均没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容是否漏电?(或者接反)把喇叭断开试试。建议前级也加稳压效果更好。

输出电容还真没考虑,谢谢提醒。我没接触过OTL电路,有点怀疑R8、R10是否能用二极管代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8、R10用二极管代替没任何问题,我就改过这样一个电路。

末级的4148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三极管提供一个稳定的偏置,未级直流工作点随电池电压变化很小,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4148接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R8、R10用二极管代替没任何问题,我就改过这样一个电路。

谢谢,这解决了我的疑惑。
这台机子的线路很简洁,请问B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调整R7,R9的值,使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达到要求。由于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没有负 ...

谢谢,总以为那两个电阻要同样的,所以没单个调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解决了我的疑惑。
这台机子的线路很简洁,请问B2的作用是什么?

B2就是本振线圈,一个标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B2就是本振线圈,一个标注而已。

哦,是我看错了。我是问2AP9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板都试好了,装回去不行,多数是元件虚焊,二极管反向,

元件虚焊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夏S66系列收音机教学散件,其音频放大部分缺少防止低频自激的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和防止高频自激的高频负反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夏S66系列收音机教学散件,其音频放大部分缺少防止低频自激的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和防止高频自激的高频负反 ...

扔了几天再次检查,终于发现:二极管接反了。撇微主等坛友也提出了,本人总认为不会错。两个二极管在电路图中正极全朝上,电路板上是一个正极朝上,一个负极朝上。我把电路图的位置带到了电路板中,两个都朝上了。 谢谢坛友们指出。
在查出二极管接反问题前,怀疑在这里用二极管作用到底如何,在面包板进行了单管模拟对比试验。按照原电路用120Ω和100Ω分压的,电压1.5V时,Ic超过10mA;电压降到1.26V时,Ic下降到0.15mA,下降幅度达到98.5%以上,没电流叫功放咋工作?当用470Ω电阻和1N4148替换120Ω和100Ω电阻时,电压1.5时Ic为2.59mA,1.26V时Ic为1.38mA,仅下降46.7%,仍然可以不错的工作。商家为什么不用两个二极管换掉两个电阻,能让收音机质量大大提高,可能是成本原因吧。

网友:
太过自信了。

楼主:
谢谢你提出问题。昨天打算重新捡起这机器前,先模拟试验,得到结果后再看看大家的建议,按着顺序排查,才发现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