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 胡屠 许多年前搞的一个简单均衡充电电路,有玩的可以参考 。

楼主(2025-02-24):
可调,可拼,曾经给过我几个成品48V的,朋友们分而食之了。

网友A:
现在有专用芯片,没必要折腾独立原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专用芯片,没必要折腾独立原件了

成品是有,但多串的价格不低。

网友:
简单有效是重点,不知均衡电流能否调节?

网友:
做过,三极管还叠两只达林顿接,发现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三极管过电流2A多,电池两端已达3.72伏,铁锂的限制电压是3.6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是有,但多串的价格不低。

被动均衡价格不贵,主动的也就几十块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有意义的
如果那个串在470欧电阻里的发光管去掉,直接短接
然后470欧电阻(调整小一点)、 三极管功率根据”均衡电流“的需要换大一点
就好玩了

网友:
用在锂电池方面,小电流充电,可能问题不大,若用在铅酸电池(12v电瓶),由于电压比较高,负载电阻发热很可观,要考虑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