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玩具】

楼主(2025-02-24):
   有人说“汽车是男人的大玩具”,这话没毛病。
   都说大众汽车高价低配,车子原设计并无日间行车灯,自己加装俩LED灯条应该不难,关键是从何处引出电压。网上只说接到ACC,可ACC怎么找没人说得清楚,大多是人云亦云。
   好吧,俺用自己的办法找。打开发动机舱里的保险丝盒,分三种状态(熄火,钥匙接通和发动车辆)测量各保险丝的带电状态。有7处保险丝受钥匙控制(即ACC),可以引出电压给LED灯条。[这种无需图纸的实测方法适用于各种车辆。无私分享给感兴趣的(男)人]

【换个倒车灯好费劲】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保鲜盒的盖子上标着各个保险的作用,按图索骥就能找到
日行灯是给行人增加警示作用,直接接到ACC上有点欠妥,因为日行灯要能在白天起到警示作用,亮度得够,但白天亮度够了,晚上就刺眼了,所以天黑打开行车灯(位置灯)的时候就要关掉日行灯,接到ACC上市不能自己关掉的,需要增加继电器,在行车灯打开的时候关掉日行灯才好,只是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鲜盒的盖子上标着各个保险的作用,按图索骥就能找到

   没有的。否则还找这个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否则还找这个麻烦?

没有看过大众车的保险盒,曾经见过雪佛兰和奇瑞车的保险盒,都有标,有的可能标的不是ACC,标的是点火开关或者其他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过大众车的保险盒,曾经见过雪佛兰和奇瑞车的保险盒,都有标,有的可能标的不是ACC,标的是点火开 ...

   反正没有的。空白一片,啥都无。

网友B:
年检能不能通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点火开关在第二档时,日行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检能不能通过?

你加装灯以后年检原则上不能通过

网友:
本来就有日行灯

楼主:
   不是你未卜先知,就是俺画蛇添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鲜盒的盖子上标着各个保险的作用,按图索骥就能找到
日行灯是给行人增加警示作用,直接接到ACC上有点欠 ...

日行灯都是常亮的,基本上只要启动就是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日行灯都是常亮的,基本上只要启动就是亮的

开了位置灯就会关掉不亮,开了位置灯还亮的基本都是后改的,看名字也能理解:日间行车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了位置灯就会关掉不亮,开了位置灯还亮的基本都是后改的,看名字也能理解:日间行车灯

老实说,你这么笃定的语气,让我都 迷惑了一下,我是不是记忆混乱了,昨天下班特意看了下,回家又试了下老婆的车,今天上班又试了二个同事别的品牌的,还好,记忆是正常的

网友:
汽车有小灯,即可作阴天日行灯。而晴天开日行灯无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你这么笃定的语气,让我都 迷惑了一下,我是不是记忆混乱了,昨天下班特意看了下,回家又试了 ...

您是对的,我记错了,刚才去查询了一下,不是位置灯,是前照灯,我得记忆出现问题了,具体请查 新版 GB 4785-2019的43页,规范有点大,不好上传,截图见下

网友:
加个整流器,直接连接到发电机输出端,发动机运转发电机也一起转,亮灯

网友D:
都是自动大灯,还真没注意过这啥时候熄灭,啥时候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动大灯,还真没注意过这啥时候熄灭,啥时候亮

自动大灯跟昼间行车灯没有关系,自动大灯是自动控制远光和近光灯的,比如进隧道时自动打开前照灯(一般是近光灯)。出隧道后关闭。晚上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自动打开远光灯,对方150内有来车灯光时由远光变成近光。白天有光照的情况下前照灯是不亮的。但是,昼间行车灯(也叫日间行车灯)只要打燃火就亮,一直到熄火才关闭。我自己的车就是这样的。别人的不知道。

网友:
之前的颐达是丐版:没有雾灯、日行灯,看到加装的都比较麻烦,多少有安全隐患也没搞了。

网友E:
个人感觉日行灯除了恶心人以外没啥乌用,我都想把我车上的日行灯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日行灯除了恶心人以外没啥乌用,我都想把我车上的日行灯拆了。

对面来的车看着刺眼。有次交警抓了一个自己改装的车主,要他自己盯着看自己改的灯,马上说愿意拆了。

网友:
现在日行灯是标配,丐版车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面来的车看着刺眼。有次交警抓了一个自己改装的车主,要他自己盯着看自己改的灯,马上说愿意拆了。

我的是原车的,但是我依然讨厌那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面来的车看着刺眼。有次交警抓了一个自己改装的车主,要他自己盯着看自己改的灯,马上说愿意拆了。

日行灯不可能达到刺眼级。能感觉刺眼的,对面不是近光太高就是开的远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日行灯除了恶心人以外没啥乌用,我都想把我车上的日行灯拆了。

日行灯的目的就是安全,刺眼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行灯的目的就是安全,刺眼是不可能的

所有车辆的设计,都是开夜行灯以后,日行灯变暗,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搞复杂了,网上有日行灯控制器,直接接电瓶两端,发电机工作,电压高于14v时,自动接通,低于14v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