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懂音箱分频器,给好的多媒体音箱乱加,搞的声音很小,花冤枉钱。

楼主(2025-02-24):
以前有个漫步者的挺高档的多媒体2.0音箱。很沉的。

本来声音超级大,说20W*2,实际上开到5W就很大了。喇叭也很强劲!!!!

然后自己花40买了一个分频器,现在看淘宝只需要4-7元,所以实体店的利润好高的。

上面就是几个电阻,电容,线圈。他的来货价不到15吧。

以前不懂音箱分频器,给好的多媒体音箱乱加,搞的声音很小,开到2/3都不是很响。。。!!!!花冤枉钱。而且装到里面好费劲。。。

当时特别的心血来潮。。。。简直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人每一个想法,都是如此如此的普通,如此的局限。。。如此的不堪一击。。

连分频器能带动多大喇叭都不理解。也不懂分频点。。。以及衰减曲线。

实际上,那些元件对信号非常大的衰减。。。。没有一丝的放大。

原电路就是加了个电容。

网友:
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啊!分频是要根据喇叭频率点和自己想要的声音来分的也简单也好!

网友:
分频器40元正常、不贵,4-7元有猫腻。

楼主:
好像是45两个吧,忘记了,那个音箱送人了。

网友:
现在遍地开花的带货,都是当年电子杂志玩剩下的,各种来路的江湖杂货,搞个壮阳药一样的文案给它一通掰嚯,马上就成了成仙得道的仙丹,令无数追随者心驰神往

网友:
无源分配器不会调整不行而且这种分配器调整很繁琐,要是电子分频使用双路功率放大分别推动高低音最起码它调整很方便很快调整到自己所需效果。

网友A:
佳讯的分频器我也买过(还有其他品牌的),还是更贵的空心电感,换后没感觉效果更好(实际感觉高低音有提升,灵敏度降低,中音衰减大,听时间长了感觉累)。后来长期泡HIFIDIY论坛,才慢慢明白,音箱是个很系统的工程,高中低音喇叭的频响、灵敏度、阻抗等不同(还有喇叭在音箱不同安装位置导致的相位差),都决定分频器的不同设计,没有一个通用分频器能解决所有喇叭的搭配,可以这么说,成品分频器就是智商税。HIFIDIY论坛也出过音箱测试套件(我也买了),可以辅助设计分频器,但到现在我也没设计出一个我满意的分频器,音箱这玩意儿太难把控了。现在我返璞归真、玩全频喇叭+厂家推荐箱体+陷波器,出来的声音还是基本有保证的(前提是大厂名牌喇叭)。再不就是前级分频,反正现在功放也便宜(多几台就是了),分频点、衰减什么的都可以控制(好不好自己满意就行,反正随时可调)。如果非要后级分频,买成品箱吧,没几个人家里的测试设备能比得过厂家的(坛里的几位大咖除外),还要加上经验(有设备也不见得会用,不然厂家的工程师都可以失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佳讯的分频器我也买过(还有其他品牌的),还是更贵的空心电感,换后没感觉效果更好(实际感觉高低音有提升 ...

我也在HIDIY玩过一段时间。

现在不搞了。

这里想说,人经常是盲目自信,每个人都会有发生。

网友:
讯的分频器我也买过(还有其他品牌的),还是更贵的空心电感,换后没感觉效果更好(实际感觉高低音有提升,灵敏度降低,中音衰减大,听时间长了感觉累)。后来长期泡HIFIDIY论坛,才慢慢明白,音箱是个很系统的工程,高中低音喇叭的频响、灵敏度、阻抗等不同(还有喇叭在音箱不同安装位置导致的相位差),都决定分频器的不同设计,没有一个通用分频器能解决所有喇叭的搭配,可以这么说,成品分频器就是智商税。HIFIDIY论坛也出过音箱测试套件(我也买了),可以辅助设计分频器,但到现在我也没设计出一个我满意的分频器,音箱这玩意儿太难把控了。现在我返璞归真、玩全频喇叭+厂家推荐箱体+陷波器,出来的声音还是基本有保证的(前提是大厂名牌喇叭)。再不就是前级分频,反正现在功放也便宜(多几台就是了),分频点、衰减什么的都可以控制(好不好自己满意就行,反正随时可调)。如果非要后级分频,买成品箱吧,没几个人家里的测试设备能比得过厂家的(坛里的几位大咖除外),还要加上经验(有设备也不见得会用,不然厂家的工程师都可以失业了)。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B:
  去年中准备把自己的一对3分频箱重新油漆、调整下,其它还好说,就这个分频器搞了很久。
  先是我测绘了几种分频器(厂家成品),通过计算发现,和计算值都有差距,尤其是低通和带通电感量不够,想来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但这样会带来分频点上移。
  另一方面电路结构还都有些缺陷,用电路仿真看很不理想,最后只能自己改造、调整,来来回回改了10多次才算满意。
  原来也有发现分频器电感量不对,但是又没法验证,前期狠心买了一块数字电桥,才能有的放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中准备把自己的一对3分频箱重新油漆、调整下,其它还好说,就这个分频器搞了很久。
  先是我测绘了 ...

很难搞,喇叭的频响曲线都不一样,怎么去选分频器啊。??

最好是选好的喇叭,然后分频器的衰减最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难搞,喇叭的频响曲线都不一样,怎么去选分频器啊。??

最好是选好的喇叭,然后分频器的衰减最小

是的,是选好的喇叭(8寸西雅士+4寸马克),都有曲线图,就这搞了很久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选好的喇叭(8寸西雅士+4寸马克),都有曲线图,就这搞了很久才满意

其实所谓的分频器曲线,并不能真对真实的喇叭。

比如你看有分频器有上升曲线,但再叠加原来扬声器的曲线,并不能简单的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