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YOUT画异形边界,能不能手动输入数字?像CAD那样

楼主(2025-02-24):
用鼠标画,太难受了,

网友A:
这软件没用过,应该能导入吧,在CAD里画好边框保存导入

不是说的Sprint Layout?

网友B:
你都不说是那个 EDA 软件,别人怎么帮你?

俺是在机械 CAD 软件中画好轮廓,再导入到 EDA 中的。

网友:
不知你想画什么样的异形边界?

网友:
异形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没用过,应该能导入吧,在CAD里画好边框保存导入

不是说的Sprint Layout?

是啊,Sprint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说是那个 EDA 软件,别人怎么帮你?

俺是在机械 CAD 软件中画好轮廓,再导入到 EDA 中的。

Sprint Layou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没用过,应该能导入吧,在CAD里画好边框保存导入

不是说的Sprint Layout?

DWG格式导入不了啊

网友:
DXF格式可能比较通用。我是在CAD里画好框转换成DXF文件,导入到PADS。SP LAYOUT6也许可以,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