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和稳压管电阻搭串联稳压器,想在调整管发射极与基极接接二极管

楼主(2025-02-24):
目的是保护,实际电路有这么接的吗?

网友A:
保护谁?要避免什么现象?

网友B:
保护基极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C:
画个图出来,才能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没有图,二极管正向接,给发射节分流?还是反向接,防断电后发射节击穿?似乎都不需要。

网友:
没有这么接的,一是没意义(发射极--基极正接二极管),二是破坏调整管“工作环境"(发射极--基极反接二极管)造成无法稳压。

倒是有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电阻的,作用是防止前级推动管穿透电流对调整管的影响。
也有在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接二极管的,可防止调整管反向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谁?要避免什么现象?

防止调整管击穿后输出端过高,起到限幅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基极感觉意义不大

主要是考虑调整管击穿后输出过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个图出来,才能明白你的意思。

手机没法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二极管正向接,给发射节分流?还是反向接,防断电后发射节击穿?似乎都不需要。

反向接,二极管正极接调整管发射极(稳压输出)。二极管负极接调整三极管的基极

楼主:
我是调整管发射极接二极管正,基极接二极管负极,反接,因为调整管发射极低于基极0.7伏,二极管反偏截止,在调整管击穿时可能会保护输出过高

网友:
还是要有个图,输入输出电压多少,工作电流多少,都有关系。如果电压高电流大,在你说的情况下也保护不了负载,稳压二极管早就烧毁了,电压低电流小,调整管也不会击穿。二极管没必要。

网友:
调整管的损坏可能会有多种情况,输出的过压保护另辟蹊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调整管发射极接二极管正,基极接二极管负极,反接,因为调整管发射极低于基极0.7伏,二极管反偏截止, ...

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会扩大故障范围。

调整管击穿后,电源未经限流通过附加的二极管直接加在下面的稳压管上,稳压管过流烧毁。

网友:
根本不管用,既然EC击穿了稳压管接在EB能阻断EC导通吗?

网友:
多数击穿以后基极什么电压都可以CE直通的,你这没办法保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