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赛S40评测:如果校准走心,它不至于是绣花枕头

楼主(2025-02-24):
你说这玩意吸引我的是啥呢,也不外乎就是个头最小的TFT点阵屏吧,看起来挺漂亮的。虽然我已经半退坑了,但最后还是没管住手啊。

包装图

包装图

先上总结:
1. 直流电压档出厂校准是真大跌眼镜。20V档在超差线上横跳,2V档超差,200V档的偏差-3%简直是笑掉大牙。交流电压和电阻表现还不错。
2. 底子不算差,应该跟接近价位的ZT303等差不多的样子。线性尚可,电压20V档温漂+100ppm/C是ICL8069D温漂上限(是我脸黑么),电阻档-30~50ppm还好。尾数最多跳1个字,跟ZT303差不多的样子。
3. 没有REL,对于清零强迫症有些难受。没有手动量程。
4. 二极管显示3.0V开路约3.3V还可以,通断速度跟数字一样的速度就没意思了。电阻档换挡速度一般,感觉跟0660一个水准。
5. 连续开机目测续航8-10小时……最大最小平均值个人感觉有点鸡肋,它升级型号S450有记录曲线,倒是可以有一点用途。
6. 手持还是需要改变习惯一下,作为台表视角又差了点。

直观感觉:
开箱的时候,可以看到表本身带着一个包,出发点还是不错的。
表笔相较于一般的表笔要长一点,表笔也要尖一点。保护套上面没有封口,小心戳着手。但如果表笔放包里的话,包的对角线勉勉强强够表笔挤下去,不知道长期使用的话会不会对表笔末端接头处产生额外的损耗。

表笔长度

表笔长度

表笔顶部

表笔顶部

比一下体积,毕竟口袋表,比UT61E肯定小一号,凭直觉看比UT33A小一圈但是厚一点。

大小比较

大小比较

厚度比较

厚度比较

跟手机比一下大小吧。同时也比较一下亮度,30%档和100%档两档,各位见仁见智,我觉得在室内灯光下,50%还是有点刺眼的。

亮度低

亮度低

亮度高

亮度高

接口在右侧像是部分台表。但是架在桌子上的时候,感觉后背的支撑还是有些无力,容易“仰头”,不好调到一般手持表那个瞟一眼比较合适的角度。至于手持,尺寸倒是没问题,但之前用普通手持表是竖着的,现在这货要横着看,还是要习惯一下的。字体大小,感觉在手持表里面算是字大的了
至于切换功能,自然就是按钮了。按钮我觉得手感硬,跟一般凸起式橡胶按钮没法比。
至于拨轮,也是功能切换,我觉得有些浪费。这个拨轮,左右拨来切换手动量程,点按来做REL清底数,不是很好吗?我建议未来更新固件的时候去更新。

测试工具
毕竟我是个半退坑的水友,也好久没有校对源走计量了,所以数值仅供参考吧,计量上的东西,我只能说,我不保证35ppm以下的情况。就把6位半当5位半算了。
基准表:HP 34401A,校准日期2019年9月12日。反正放了5年,超不超差我不知道,你就当5位半使吧。AC档烧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哪个电容废了。
参照表1:Greenlee DM860a(Brymen BM869s换壳),2017年买的二手货,不知道哪年校准的。
参照表2:JOY6.5小台表,2023年校准,但未更换排阻,温漂大,制作方仅保证4位半的长稳体验。
交流源:公司的普源1022U信号发生器。估计也是用了三四年吧。
(S40:我一个一百多的表,怎么被三个千元大佬盯着啊……)
最近深圳天气不冷不热,两天测的时候房间温度都在23-24度左右,湿度也没那么离谱,大概60-75%的样子吧。
其实买S40退烧是个由头,顺便也想把我手上这几个表再校对一下。不过,还是别喧宾夺主了吧。

楼主:
1. 直流电压档
直接拿数据上吧。虽然说低压源是三个AD584,但也是放了5年以上了,它和表谁更飘我也不清楚……另外三个源一起调,我自己都分不清动的是谁的开关了……毕竟标签纸上2.499XX和2.501XX我是真的搞晕了……所以还是找34401吧……
另外30V以上,家里还有盒9V电池,用上吧,虽然它自放电在那,第6位肯定是漂的……
低压那边就是AD584用电位器分压了……
所以还是得靠34401……200V以上的源我是真没有了……
DCV测量尾数不跳,看起来方案不像超频0660……这个还是好评的。
mV档这个底数建议厂家再看看……虽然正常电压测量这无伤大雅,但真要测小的电压……在没有Rel的时候这个有点难看。分辨率倒是不错,跟ZT219一样能测到1uV.

电压数据

电压数据

底数

底数

2V档偏低,20V在超差边缘横跳,200V档这偏差堪比指针表……另外看其他地方,也有人反馈说200V档偏小的问题,而且都是偏小3%的样子……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厂家的源有问题……其实校准了的话,看起来数值应该还是会比较好看的,差一两个字吧……

10V

10V

1V

1V

76V

76V

除开校准问题的话,其实看起来线性还是可以的……没有看到离谱的一头低一头高的局面……
但是反转误差的话,也不是那么好看

测量速度上,感觉是中规中矩,没有槽点。刷新频率目测大概一秒4次吧。
至于那个最大最小平均值,我原本以为它能显示5个数,是不是能通过投机取巧,测稳定电压能通过平均值拿到5位半的分辨率,但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它每一个数据记录还是按照20000字的分辨率记录的,加上这货尾数又不像ZT219那种会跳的,所以平均值就还是在第四位间横跳跳(貌似平均值的采样范围也就一两秒的样子),例如要么6.9500,要么6.9490,不会给你稳定在6.9495这个样子的

楼主:
2. 电阻档
参考源,小电阻有个普通电阻,大电阻是用的一个万用表的内阻,这个还得靠34401……至于中间量程,用了4年的塑料块电阻(之前6581标定的),我觉得它还是比34401稳一点吧……
先上数据。

电阻结果

电阻结果

其实数据还好,基本合格。我也不知道为啥2M档的俩数据趋势不一致……
但是没REL,测个位数的电阻还是差点意思的……

电阻短路

电阻短路

电阻10k

电阻10k

换挡速度,就是0660水平,普普通通。然后测量稳定也要个5秒钟的位置,会慢慢掉几个字才稳定。不适合急性子
表笔底数也是在同行正常水平。
比较神奇的是,它换挡的时候不是显示OL跳小数点,而是一个24开头的数字,每个档还不一样。虽然24XXX这个数字在正常测量的时候是不该有的数,倒是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楼主:
3. DC档温漂
是用公司的烘箱测的,加热至少半个小时,烘箱设定温度40度(但实际加热温度应该上不到那么高)。用的是万用表的温度档读取内部温度。然后算的温漂。AD584和塑料块电阻是放在烘箱外面的,所以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不要问我为啥不用34401复核,我扛个大板砖去公司,是招摇过市还是丢人现眼啊。

温漂电压

温漂电压

温漂数据

温漂数据

然后测出来就看到……电压档测10V,1度1个字=10ppm/C,熟悉的感觉……(UT61E/ZT303:阿嚏
电阻档的话要稍微好一点……45ppm/C吧
然后他俩的漂移方向还是反的……

楼主:
4.通断+二极管
这货没有看到专门的通断档,感觉通断还是跟二极管放在一个档位的。
至于通断的速度……等同于数字刷新速度,这个没啥说的,该喷就喷
短路电压显示0.0014V,逼死强迫症但事实上无伤大雅。

二极管短路

二极管短路

短路响声临界点是0.1V,从电压-电流关系上看,对应的电阻是8欧的样子。
在0.5-0.7V的硅管区间内没有短提示音。
这货二极管是能实打实显示3V的,点亮LED还是没啥问题。我是脑子短路了居然没有去实测它的开路电压……只是从二极管档典型的电压-电流曲线来看,反推出它的开路电压大概是3.3V的样子。

二极管3V

二极管3V

U-I曲线

U-I曲线

楼主:
5.交流电压档
首先,我是真的忘性大了……居然交流最常见的测市电我没有做,锅算我的……34401表坏了,就还是跟DM860a比比吧……
用信号发生器比了一下……

50Hz的正弦波,至少在200mV和20V档表现正常,信号发生器的上限就是7V,所以就没得测200V档了……

50Hz正弦

50Hz正弦

频率响应上的测试,输出电压是14.14Vpp(5Vrms),S40也就是刚好保证1kHz指标范围,从1.5kHz开始就稍微超差,-3dB点也就是在3kHz的样子,这个结果倒是跟我印象中的ZT303半斤八两。

正弦频率

正弦频率

正弦1k

正弦1k

正弦3db

正弦3db

定性判断的话,6k以上就只保留10%的读数了。下限方面,测20Hz在超差边缘,10Hz读数就不稳定了,中间的数字没有测……

然后试了试方波,20V的Vpp,50%占空比下对应10Vrms。方波没测mV档,然后S40的2V档又踩超差的线了……20V档还是表现不错。

方波频率

方波频率

另一天在家里测PWM波,去看AC+DC系统下的影响,设定Vpp=20V,这个波形可能没有DM860a那么稳定,大概看看吧。

忘了设置1V输出了,所以没测2V档,单看20V档的数据还是很不错的。

PWM电压

PWM电压

至于频率方面,有了DC分量的影响,AC档的精度还是受到了明显的干扰,100Hz就在超差线上了,但1kHz以内定性还勉勉强强。不过有意思的是,-3dB点还是3kHz左右的样子

PWM频率

PWM频率

PWM400

PWM400

PWM3db

PWM3db

楼主:
6.电容
这货测量速度也一般吧,凭我直觉来看,跟0660方案的一系列表(比如ZT303)什么的感觉大同小异。

电容测试

电容测试

底数有1nf出头一点的样子,而且底数会慢悠悠跳,所以测个位数pF级的电容还是算了吧。测小电容没有Rel还是有点影响观感的。

电容底数

电容底数

至于精度,我没有电桥,也不是啥好电容,自己看吧。

大电容实测

大电容实测

7.温度:
内部冷端比正常环境低个2度吧,如果单看输入电压的线性的话,那低温和高温的一致性还是不错的,就是暂时没条件测真高温是什么样子了。

长温

长温

mv的高温

mv的高温

楼主:
8.总评。
这货在我手上最后只呆了6天,本来就是打算玩够后亏点银子出了的,现在既然超差了,那我就有充分理由退了……
虽然寄出前,在一些爱好者那了解到了校准的程序,我也进入了校准界面。只是自己没有100V的源(虽然再买一盒9V电池,再用电位器,大不了12×9=108V,用电位器强行调到100.00XX不是不行,它自放电但也就1秒1ppm还有操作余地)。

校准后台

校准后台

只是再继续考虑止损的情况下(加上我手里有5个表,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了),决定了协商退货。虽然一百多点的价格也就是三顿好的就摆平了的事请
这是出厂校准的锅,真的罪不致此。底子虽然说一般般,但至少不比ZT303差太多。不过功能上还是比ZT303少了不少,比如没电流档。
也可怜了一副好皮囊啊,毕竟点阵屏看多了过后,回去再看数码管,确实感觉还是觉得数码管老了点了,虽然从实用角度来说,如果TFT屏只拿来显示数字的话还是浪费了点。至于这种拿在手上却类似与台表的操作习惯,确实不符合拿万用表的样子,用这个壳子拿去做示波器的话还是不错,所以他家也有类似的产品了。
个人觉得它卖160还是有点对不起价格的,120可能还好点。
不知道厂家有没有心情去听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建议,不过说完就说完了吧,我也退烧了,回到一个外行的半躺平状态。

网友A:
应该校准后再测一次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校准后再测一次玩玩

其实校准前数据知道了,线性也看到了,那就是修正一个比例误差,不影响大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