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民国五灯机里两个绕线电阻,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5-02-24):
重要发现:民国五灯机里两个小部件,躲在底板最下面。拆开看了看,层层解剖麻雀,好像是绕线电阻?不知干什么用的。
第一层: 外壳金属的,接地。
第二层: 硬纸壳,保护里层,绝缘外壳。
第三层: 软纸,保护里面的绕线。
最里面: 绕线电阻?分两段,总阻值270Ω
30Ω+240Ω=270Ω

楼主:
上面几张图顺序反了。行家都看的懂的。
查了电路图,可能是红圈圈出的这两个吧?
但我机子里实际只接了两头,中间的绕线抽头都没用。

楼主:
我想请教的是,如果只是绕线电阻,搞那么复杂干什么?还包个金属壳接地。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是为上面两只电子管栅极提供负压的,算了一下,好像功率并不大(两个电阻加起来也才消耗1W多点),那弄这么复杂主要还是为了可靠性,因为栅负压一旦消失,电子管就会过流导致红屏最后损坏,那时的电子管价格贵且娇嫩,当然要全力保护它啦。图中用两个带抽头的线绕电阻有些不好理解,去库存?计算分压到没错。实物只有一个电阻吗?计算分压只有-1.42V,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是为上面两只电子管栅极提供负压的,算了一下,好像功率并不大(两个电阻加起来也才消耗1W多点) ...

一共有两个。另一个还没有打开测试,明天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是为上面两只电子管栅极提供负压的,算了一下,好像功率并不大(两个电阻加起来也才消耗1W多点) ...

我又对照了一下机子上面的接线,机器上还有第2个绕线电阻,阻值也是300Ω(270Ω+30Ω),它是接在6SK7这个电子管上的,管子第3脚和第5脚连通以后。接了这个绕线电阻,绕线电阻另一端接地。找了个类似的电路图,应该是红色箭头所指的点A,第三管脚和第五管脚联通后直接接地了,我这个绕线电阻实际是插在这个点A中间。

楼主:
从电路图上看,第1个绕线电阻是6F6电子管的第8脚,也就是阴极,通过这个绕线电阻接地。只不过在实际我的这个机器上,第8脚阴极通过绕线电阻接地时,还并联了一个25微法(也许是0.25微法,看不清有没有那个小数点)的电容。

网友A:
那这个机器有可能后来改过,也不知是厂家还是后来的主人,原图是电源产生对地的负电压供给末级低放和功放管栅极,按您的描述,另两个电阻又串在中放管阴极与地之间,产生栅负压,就是自偏压和固定偏压的区别,两种方式都可行,目的都是保证电子管的工作点,建议您对照实物把线路图完整的描出来,再对照电子管的参数表,很容易分析出电子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机器有可能后来改过,也不知是厂家还是后来的主人,原图是电源产生对地的负电压供给末级低放和功放管 ...

您果然是行家!我仔细比对了我那个收音机,第1个绕线电阻是竟然是虚接的,被跳过了!也就是说,从6F6电子管阴极(第8脚)通过一个25微法电容和一个300欧的电阻直接接地了。而绕线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是空置的,上面还有焊接过的痕迹,很显然以前是连接过其他元器件的,但现在但没有任何线脚。很有可能原来是不直接接地的,是先连到它的一端,然后通过绕线电阻接地,但这个绕线电阻我拆下来看了一下,已经断线了!可能是以前(或很久很久以前)维修的时候就干脆直接把它跳过接地了(反正中间还有一个300欧的固定电阻,不用像我那么麻烦,要把它卸下来,再一层一层拆开再焊接断线了)。
我这机会目前的接法,跟国产503型的五灯机接法完全一致(如电路图)。换句话说,这个绕线电阻也是可以用固定电阻代替,可有可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