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德劲1103排线拆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5-02-25):
如图,我在图中用红色数字标注了一下排线的序号,第2点的焊盘被我不小心拆坏了,这个点应该连接哪里啊?第4点也不知道连接哪里,是不是连接R859啊?大家帮帮忙!

1103排线焊盘

1103排线焊盘

网友:
再买一台,拆开看看。

网友A:
也许是空的,擦干净pcb看看,如果有用的,下边应该有过孔,稍微挖开一点,焊个铜丝上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空的,擦干净pcb看看,如果有用的,下边应该有过孔,稍微挖开一点,焊个铜丝上去就可以

第4点我看了原来的照片好像是连接R859,就是不知道第2点连接哪里?

网友:
惨不忍睹

网友B:
楼主的工具差了点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4点我看了原来的照片好像是连接R859,就是不知道第2点连接哪里?

貌似1-2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具差了点不好用

我用的刀头,焊盘一下干下来了,惭愧啊,又拍了清楚点照片看看

网友C:
2 是空脚或者有过孔连接到电路板的另一面。跟1的铜箔并排走的另一条铜箔有过孔,看看是不是接到这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是空脚或者有过孔连接到电路板的另一面。跟1的铜箔并排走的另一条铜箔有过孔,看看是不是接到这条线。

对面是液晶屏,不好拆,是不是连接旁边的过孔,如我图中所示

楼主:
再上,拆下来的排线,我看,焊盘上好像没有过孔。还有原理图,大家看看。我看到了11个连接点,其余两个连接点哪里去了呢?

网友:
照电路图看 是空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上,拆下来的排线,我看,焊盘上好像没有过孔。还有原理图,大家看看。我看到了11个连接点,其余两个连接 ...

估计是空脚。
原理图上11个点,是因为少画了地线连接点。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把板子洗刷刷,重新焊好

上电开鸡伺候!

网友:
经常要焊上焊下的

搞点好点的针筒包装的焊膏+洗板水

这样能事倍功半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空脚。
原理图上11个点,是因为少画了地线连接点。

我把1、2脚并联,开不了机,立体声灯亮着,案件没反应,显示时间,把2脚空着,也不行开不了机

网友:
研究一下排线 1、2的另一端是怎样接的、接的哪里......

网友E:
每次干这种有陷阱的活之前,先微距拍照,多拍几张,少吃不少苦头。属马后炮,也是我吸取教训的结果。
排线13针,电路图11针,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干这种有陷阱的活之前,先微距拍照,多拍几张,少吃不少苦头。属马后炮,也是我吸取教训的结果。
排线 ...

疏忽了,刚才试了试,我原来买的排线接头面是同侧的,得转向后才能安装,但是这样线材接头就成了头结尾了,所以开不了机。刚刚买了排线接头面是反面的,过几天到了再看看行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疏忽了,刚才试了试,我原来买的排线接头面是同侧的,得转向后才能安装,但是这样线材接头就成了头结尾了 ...

实践出真知!

网友F:
1103 pcb设计不好,1106上面保留2个fpc座的焊盘,直接焊一个fpc座非常方便,不担心扯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03 pcb设计不好,1106上面保留2个fpc座的焊盘,直接焊一个fpc座非常方便,不担心扯坏线

我是想改成这样的抽屉式的,结果原来的排线把焊盘弄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疏忽了,刚才试了试,我原来买的排线接头面是同侧的,得转向后才能安装,但是这样线材接头就成了头结尾了 ...

换成带座的排线正反对不上好像也可以应急用,剪掉一点刮开对应一面露出里面的排线就好了

楼主:
感谢你,这个图太顶用了,果然是万能的矿坛。另外,能否把1103的全部安装图贴出来,这样最好了,留着备查,什么时候有问题就可以帮上大忙了

网友:
全部安装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1、2脚并联,开不了机,立体声灯亮着,案件没反应,显示时间,把2脚空着,也不行开不了机

请问,1103的FM是不是灵敏度很高?

网友:
太给力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这个图太顶用了,果然是万能的矿坛。另外,能否把1103的全部安装图贴出来,这样最好了,留着备 ...

太感谢了,这个太好了,这个资料太稀有了,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1103的FM是不是灵敏度很高?

出了名的高啊,在便携机里数一数二的,除了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