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水银温度计打坏了

楼主(2025-02-25):
今天把水银温度计打坏了,在屋里用胶带沾了一下,不知道后期还要怎么做,家里有小孩子

网友A:
撒一点硫磺粉,

网友B:
如果是地热或室内温度高,尽量把水银收拾干净,那玩意挥发后对人身体不好

网友C:
撒一些硫磺粉在破碎的水银温度计上面,要保持通风至少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撒一点硫磺粉,

收到   我想办法去弄一些硫磺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地热或室内温度高,尽量把水银收拾干净,那玩意挥发后对人身体不好

确实是室内温度高一些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撒一些硫磺粉在破碎的水银温度计上面,要保持通风至少24小时

谢谢   我也是刚看到硫磺粉管用一些

网友D:
常温下硫与汞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硫还是硫,汞还是汞。但汞有挥发性,开窗通风是最实用的办法。汞一般以蒸汽吸入肺部的方式中毒,而肠胃则不易吸收。

网友:
曾经在自己卧室打坏一只,用稍硬的纸慢慢轱辘地接去,又曾经在医院病房打碎一只同样,都没有什么事。不那么可怕,变成蒸汽的条件很严格的一般居家是不具备的。

楼主:
已开窗通风  把孩子接到他奶奶家去了  看来真的不能轻视这个问题

网友:
        及时地细心地,把地上的水银珠,用硬纸片收起来就好了,然后扔到室外垃圾箱。

网友:
没多大事,清理一下就行了别那么紧张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把 ,以前还拿手里玩过
量少,达不到危害身体的程度,又没有吞下去、
想办法搞出去 就好啦

网友:
水银会自动凝聚到一起,一定要尽量清楚掉。水银对身体有毒,并且排除人体的半衰期很长半年。水银还容易蒸发,如果不是在东北,温度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通风,以后尽量使用电子温度计,拒绝水银

网友:
硫磺粉可以与汞反应,但是汞渗透性强,会跑到角落里,常温下还会缓慢蒸发,所以要开窗通风,还可买些臭鸡蛋或臭豆腐扔在汞洒落处,用硫化氢吸收汞蒸汽。

网友:
腋下用的温度表没有多少水银

网友:
找一团面,到处粘一粘。

然后扔远些

网友:
上学时计算过,打碎水银温度计,只要通风浓度就不超标
(记得不一定正确,以科学计算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温下硫与汞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硫还是硫,汞还是汞。但汞有挥发性,开窗通风是最实用的办法。汞一般以蒸汽 ...

Hg + S = HgS
立即反应产生硫化汞.常温下反应,不用写条件.

这是普通回答,不过实际反应很慢

网友:
还是小心点,可以用铝片刮下,看看能否反应成铝汞齐。

网友:
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还是有必要的,不过抛开剂量谈毒性不可取。小时候学校附近有驻军,我们经常在营房附近捡到军用设备用的电池,拆开电池里面有很多亮晶晶的小圆珠,在桌子上滚来滚去,还有同学把小圆珠放手心里玩,也没啥事。后来老师告诉我们那东西是水银,也叫汞,有毒。

网友:
小时候教室里都是日光灯,灯管里面也有水银,换灯管时不小心打碎灯管是常有的事,还不是打扫一下碎玻璃照常上课。

楼主:
已开窗3天了,这几天孩子也没在家里玩  应该没事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主要是尽量清理掉,然后通风吧。可以试试用那种手持的吸尘器吸一波,然后把里面的东西都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