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谢谢!)这个三菱短波车机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2025-02-25):
这个三菱短波车机怎么接线?谢谢!

三菱短波车机

三菱短波车机

三菱J551短波车机接线示意图

三菱J551短波车机接线示意图

这个车机是单声道输出的,2脚和6脚是链接在一起的。接一个喇叭的话只接2脚或者6脚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单声道输出 接2个喇叭也什么意义了。

三菱短波车机J551:
1个中波 2个短波  3--18Mhz

补充内容 (2025-2-25 15:59):
三菱短波车机J551:
中波:531-1710Khz 步进1hz
短波1:3-7.7Mhz   步进5hz
短波2:7.705--14Mhz  步进5hz

楼主:
前几天从阁楼找出来了这样一台三菱车机 收回来应该有20年了 一直没有玩
想玩了 找不到接线图纸了。
求助广大网友帮忙 看看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好歹把后面的接线端口漏出来啊

楼主:
三菱短波车机接线图

三菱短波车机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把后面的接线端口漏出来啊

谢谢!
网上终于找到了 原来只是单声道的  只要一个单声道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种车机,正想找接线图,真是谢谢了!
过年在乡下找出来的,还不知要接怎样的天线才能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种车机,正想找接线图,真是谢谢了!
过年在乡下找出来的,还不知要接怎样的天线才能收台?

三菱短波车机J551:
中波:531-1710Khz 步进1hz
短波1:3-7.7Mhz   步进5hz
短波2:7.705--14Mhz  步进5hz

刚才试了一下 在工厂里面收不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