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胆后石做推挽 低价频宽指标好

楼主(2025-02-25):
   大家对“胆结石”还是比较感兴趣,所以把推挽机的电路及测试结果也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一、电路图
该电路是以甲类推挽为主听区,乙类为爆棚峰值区,这样能减小一点功耗。

二、测试平台
开关电源、乐潘16W的S2001推挽牛
PCB板,打板时就考验到要做成推挽,只要装不同元件就成。

单声道测试照

三、测试
1、功率区
纯甲区,是指电流波是正弦波,黄线输出波、蓝线和紫线是上下臂电流波、绿线输入信号波。

超过后电流波逐渐变形

甲乙区,是指电流波非正弦波,在过渡区有些失真,如电流调大到50mA以上就成纯甲类。可根据各人的要求和散热条件来定电流。

2、推动电压
6N1

6N11

3、频响
在12.5W时测试,衰减分贝值已标在图片上
1k基准

20Hz

30Hz

50Hz

10K

20K

扫频波

4、FFT波
偶次波始终大于奇次波,而且幅值大,与基准相差18.8dB,与峰值差37.3dB。

5、有频宽可调处,即调红色的C7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晶体管推挽比胆推挽的难度大,还不如直接上胆结石纯甲,牛都省了。

谢谢!做无牛纯甲不能用这种增强型场管,要用结型功率型场管,但价格很高,在FFT波上也没这种组合好。

网友B:
哈哈哈哈,玩来玩去还是直接MOS管输出,要不前级也改晶体管,然后改低压去掉输出变压器,然后直接上集成TDA729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关心这样的机器有没有胆味,
有的话,以后不用买管子了

如果盲听,保证你分不清楚有胆和无胆。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月1日,新的一月开始,又到了薅羊毛的季节了。

你打的板子,准备用TO247的10N60?

还是用T220封装,主要是管脚间距大一点,安全一点。

   调机三步曲:
    第一步调推动波对称,就是调R7电阻,原则是比R6电阻大一点。二个耦合电容最低用0.47uF而且容量要基本一致。
    第二步调静态电流,就是调R14、R16二个电阻,使R19、R21二端电压基本一致。电流量图上已标。
    第三步调动态平衡,输入信号监测输出波,调R10或R11电阻。
注意:因是推挽,二个功率管是相互牵扯,要多调几次,才能达到预期功率。
该电路做纯甲类相当好,做甲乙类的电流不低于10mA,但在1W时有一个交接区,此时的奇次波大于偶次波,过了以后就是偶次波大于奇次波,直到最大功率,纯甲类就没有交接区。

网友E:
这个试验很有意义,以后管子再无道理地涨价,咱就玩场效应管。输出牛是几K的?

网友F:
我想知道哪个牌子的10N60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试验很有意义,以后管子再无道理地涨价,咱就玩场效应管。输出牛是几K的?

谢谢版主,是有这个理,但卖管子的、卖胆机的,甚至卖高档输出牛的要恨死咱们了 ,输出牛是10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哪个牌子的10N60好用?

我用是仙童的F封装管,即FQPF10N60,但不同厂家生产也有区别。

网友A:
玩晶体管推挽比胆推挽的难度大,还不如直接上胆结石纯甲,牛都省了。

网友G:
学习了。场效应管与散热骗之间用啥绝缘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玩来玩去还是直接MOS管输出,要不前级也改晶体管,然后改低压去掉输出变压器,然后直接上集成TDA ...

折腾分优劣,折腾见异同,折腾出真知!

网友C:
刚看到,你1楼的散热片是松下SU-D5000,D9系列的散热片吧,我的整机拆了,安装的兔公子EL84推挽,散热片还留着呢。

不知道,你的这块板,长和宽是多少,如果这个散热片安装推挽,加个风扇,热量能不能控制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场效应管与散热骗之间用啥绝缘材料?

FQPF10N60,这种是塑封,下面不用垫绝缘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场效应管与散热骗之间用啥绝缘材料?

用的是F型绝缘封装,所以不需用绝缘。

网友:
给力!昨天才说起,今天就来了。师傅厉害!
我正好有一对乐潘S2001推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玩来玩去还是直接MOS管输出,要不前级也改晶体管,然后改低压去掉输出变压器,然后直接上集成TDA ...

哈哈,你说得对,是有全场管的单端机和推挽机。胆机仅是入门的门槛低,有成熟电路后,只需一把烙铁就能装响。

网友H:
一板两用,高!试验板的好思路!

网友I:
单看FFT,感觉比单端失真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你1楼的散热片是松下SU-D5000,D9系列的散热片吧,我的整机拆了,安装的兔公子EL84推挽,散热片还留 ...

我有一款二则外露式散热机箱,在这功率下不用加风扇。散热片好像是吧,仅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板两用,高!试验板的好思路!

我以前打的板,很多都是多用板,免费打一次就能用多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看FFT,感觉比单端失真更低

甲类推挽机的指标是好于单端机,以前有的说:单端机比推挽好听是偶次谐波多,这机的谐波比单端还要好而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款二则外露式散热机箱,在这功率下不用加风扇。散热片好像是吧,仅用测试。

能不能测试一下发热量?

我原打算使用这款铝合金机箱,安装6N9P+MOS+6N7P,内部高54mm,宽175mm,深305mm,现在深度可以安排工频变压器,也可以安排开关电源。

如果现在再加这款推挽,使用工频电源,可以安排在下面这块板上,就是担心发热量过大。如果控制不了,想安装,只能另外找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测试一下发热量?

我原打算使用这款铝合金机箱,安装6N9P+MOS+6N7P,内部高54mm,宽175mm,深30 ...

机箱飘亮。每管的静态功耗约12W,四管就是近50W,与6P1管基本相同。目前还没有移植到二则外露散热机箱,所以没法测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箱飘亮。每管的静态功耗约12W,四管就是近50W,与6P1管基本相同。目前还没有移植到二则外露散热机箱, ...

这是使用DeepSeek计算出来的,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如果大差不差,估计还要想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使用DeepSeek计算出来的,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如果大差不差,估计还要想其他方法。

这个计算好像太保守了。可利用铝机箱散热,再在机箱外底面加一块大小合适,高0.8-1cm散热片估计就可以。

网友J:
您好whmks老师,10n60可以用7N60代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whmks老师,10n60可以用7N60代换吗?

不能直代,要降低功率可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计算好像太保守了。可利用铝机箱散热,再在机箱外底面加一块大小合适,高0.8-1cm散热片估计就可以。

我想到了手边还有一个报废的汇川7.5KW变频器,散热片大约20*30*15CM,上面是一个平面,安排板子,输出牛,开关电源没问题,上面还有风扇,这个散热肯定足够,就是外观需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直代,要降低功率可代换。

收到,感谢whmks老师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直代,要降低功率可代换。

两个并联替代应该行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能直代,要降低功率可代换。

请教whmks老师,如果用7N60,功率可以做到几瓦?外围需要做怎样的调整?毕竟7N60的输入电容比10N60的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whmks老师,如果用7N60,功率可以做到几瓦?外围需要做怎样的调整?毕竟7N60的输入电容比10N60的有优 ...

电压降到280V就可以了,功率没测,估计不低于10W。

楼主:
电路仅是稳定工作的一种构架,在此构架上采用不同关键元件就能起到调音的作用。
1、对音色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是二只电容,就是耦合电容和功率级阴极电容,可采用不同类型的电容进行调音。
2、C7电容对高频有衰减作用,用与不用、用多大等可根据各人的放音系统和爱好使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压降到280V就可以了,功率没测,估计不低于10W。

10W+与15W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应该可以实施。

网友:
老师的板子通用性是真的非常强,上次打的6N2+MOS+6N7P,我仔细看了一下,把后面6N7P部分裁掉,保留7N60部分,刚好55毫米。电路其他部分更改相对应的原件就可以了。

这次使用这个底座,先测试一下发热量,如果发热量不大,移植到另一个机箱内,散热部分听取老师的建议,在底部粘贴1cm高度的散热片。电源,信号,输出牛准备采取多个4联继电器控制,输出牛采用同一对或两对都可以,电源和前胆后石安排到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做无牛纯甲不能用这种增强型场管,要用结型功率型场管,但价格很高,在FFT波上也没这种组合好。

结型功率场管很少见。
还没实际见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路仅是稳定工作的一种构架,在此构架上采用不同关键元件就能起到调音的作用。
1、对音色有一定影响的, ...

老师,能把这电路的打板文件发我一下吗?这个月刚好还有一次免费打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师,能把这电路的打板文件发我一下吗?这个月刚好还有一次免费打的机会。

这是试验板,你要就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辛苦了,你这块板的长和宽是多少?

顺便问一下R14和R16是不是调节静态电流的?你1楼说甲类推挽调到50mA以上,一般调到多少?依据是什么,是根据输出功率或发热量吗?

R7的356K这个电阻我看上面有个“*”,是不是也是调节的,这个是调节什么的?

我的这块板的电路部分,需要手动连几根线,现在就等几个电阻了,到了可以测试一下发热情况,我觉得应该可以改成甲类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使用DeepSeek计算出来的,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如果大差不差,估计还要想其他方法。

肯定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好,等您优化好了再发我吧!

网友:
不知道正常情况下,一般需要多大的散热片,50瓦的发热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果是150*300*10mm,带散热鳍片,最大按30度温升,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你这块板的长和宽是多少?

顺便问一下R14和R16是不是调节静态电流的?你1楼说甲类推挽调到5 ...

板子长度200X70mm。
R14和R16是调电流的,一般不需多动。
R7电阻是调上下推动波对称性用的。
R18、R20不要用瓦数大的,最多用1W,这个电阻能保护输出牛。因在调试中可能会造成10N60全开通,这时电流会急增,烧断该电阻形成保护。
另外,供电系统最好用缓上电的电子滤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到时麻烦whmks老师发下优化后的打板文件,whmks老师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长度200X70mm。
R14和R16是调电流的,一般不需多动。
R7电阻是调上下推动波对称性用的。

多谢提醒。

您说的是这款缓上电吧,不知道使用到这个电路上面,参数用不用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不知道老师使用的制板软件是不是嘉立创的EDA,能不能编辑上次发的6N2+MOS+6N7P打板文件。我的想法是把那两个板子和目前这款电路改成一模一样的大小,这样想听了可以直接换板接线就行,机箱上面不用再打孔。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这个板子如果做成单声道的是不是好一点?可以在机箱内两侧布置,稍小的机箱也可能用上,打板也可以更方便些。

网友C:
以前买的10N60电容1470pF,这次买的400pF,12N60居然才380pF。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W+与15W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应该可以实施。

做为功率级输入电容大一点没事,但也不要超过700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你这块板的长和宽是多少?

顺便问一下R14和R16是不是调节静态电流的?你1楼说甲类推挽调到5 ...

你可能是尝试MOS管推挽第一人,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

您说的是这款缓上电吧,不知道使用到这个电路上面,参数用不用调整。

一般不需要动,最多把30K电阻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老师使用的制板软件是不是嘉立创的EDA,能不能编辑上次发的6N2+MOS+6N7P打板文件。我的想法是把那 ...

我这块PCB板是为内藏式设计的,所以没有考滤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这个板子如果做成单声道的是不是好一点?可以在机箱内两侧布置,稍小的机箱也可能用上 ...

跟你想法一样,这板可分可合,打一次板能用二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的10N60电容1470pF,这次买的400pF,12N60居然才380pF。

哈哈!掘到宝了,就用12N60的。

网友M:
楼主这手艺不错,工具齐全,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手艺不错,工具齐全,专业

一个老头瞎玩玩。

楼主:
推挽板已发出打板,还不知是否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挽板已发出打板,还不知是否有错。

3月1日,新的一月开始,又到了薅羊毛的季节了。

你打的板子,准备用TO247的10N60?

昨天试了一下,10N60的静态电流没顾上测量,有点交越失真,R14,R15,R16,R17,昨天直接串联的电阻,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调试。6N11长期没用,其中一个管子的三极管电压有点低。使用6N1屏压基本一样。

昨天每次测试一个声道,断断续续,发热量有限,最热的部分,还是反装的6N11发出来辐射到散热片那里有点温度,电源也没用力,外壳有一点点温度。

4个10N60的栅级对地,其中一个加测试信号以后电压明显低很多,这个是不是和耦合电容的容量大小有关?或者有漏电情况,或者和C2有关。

今天如果有时间准备再换几个耦合电容试试,再把每个管的静态电流调到设计值。

网友N:
请问怎么买得到正品仙童10N60?准备备料这个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请问怎么买得到正品仙童10N60?准备备料这个线路。

我回你吧,12N60C的参数比10N60C要好,图片上面的店铺,选择“大芯片(质量超好)”这个,不过按我在这家店铺购买的经验,无论你怎么选,发回来都是同一种。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回你吧,12N60C的参数比10N60C要好,图片上面的店铺,选择“大芯片(质量超好)”这个,不过按我在这家 ...

这个它上面写明是国产管,我看了一下评价有说他是假管,这。。。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它上面写明是国产管,我看了一下评价有说他是假管,这。。。

我刚才也看了,我买的多,明天我砸一个看看,如果是国内虚标的,还真的需要另选店铺。

我这还有100伏10安的可调电源,要不明天加载一下电流,看看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个它上面写明是国产管,我看了一下评价有说他是假管,这。。。

这个10N60确实是假货,我使用30伏5安直接接D和S,在G和S上接了一个15K的泄放电阻,由于电线有电阻,就没有接负载电阻,在G和S加再峰值10伏的10KHz方波信号,测试下来,电流只能达到732mA,说明电源,电线加内阻是40.98欧。

而使用其他的10N60,同样测试条件,电压被拉低到5.8伏,电流达到5A(我这个可调电源最大5A),此时电源,电线内阻只有1.16欧。

充分说明管子内阻非常大,假管子无疑。

这个电路你先观察一下,我目前使用的12N60,根据测量的GS之间的电容,很大机率也是假管子,现在正在测试阶段。电源只能到达307伏,达不到电路要求的320伏,测量峰值电压22.6伏,再大就削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0N60确实是假货,我使用30伏5安直接接D和S,在G和S上接了一个15K的泄放电阻,由于电线有电阻,就 ...

太坑了。想买点正品也不知道那里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10N60确实是假货,我使用30伏5安直接接D和S,在G和S上接了一个15K的泄放电阻,由于电线有电阻,就 ...

我也是在义胜买的10n60,太坑了,还好上次7n60在这家买没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在义胜买的10n60,太坑了,还好上次7n60在这家买没翻车。

同样方法检测的7N60,从300mA开始往下掉,到280mA用了不到10秒,也是假的。

先别急,上午在本地买了几个10N60,也是假的,同时买了几个可调电阻,上午没顾上调试,下午再调试。

有可能这个电路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

仙童的10N60和7N60的PDF文件没找到,找到其他厂家的,GS之间电容典型值是1200pF。

网友C:
现在的情况是上臂和下臂调节平衡了,看着也没有过零失真了,前级管的不平衡也可以调节到上下臂一致。

但是现在把R15和R17换成500K,调节R14和R16,其中R14的阻值已经到0了,只能调节到35mA的电流,这个电流值是在最大不失真状态下测出来的。

这个管子还是有问题的,下一步准备正品10N60试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情况是上臂和下臂调节平衡了,看着也没有过零失真了,前级管的不平衡也可以调节到上下臂一致。

但 ...

买拆机的会不会易得到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买拆机的会不会易得到正品?

拆机的正品概率大,特别是剪脚的,同时不一致性也会非常大。

楼主这个电路要求输入电容不大于800pF,但是看几个10N60的PDF都是大于1000pF的。

4N60典型值520pF,最大670pF,倒是可以满足要求。

我对比了一下真假10N60,发现真的印字:“P”,“0”,“6”是不连续的。

明天看忙不忙,不忙的话,手边还有2个正品10N10C,换成正品再试试看。

网友O:
摆地摊,CS20N65怎样呢,T0-3封装,拆机的才1块多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O:
摆地摊,CS20N65怎样呢,T0-3封装,拆机的才1块多一只。

JCS20N65H,输入电容太大了。

楼主:
新打的PCB板今天装好并测试。
买了20X8X4.5CM的铝散热

先底朝天测试,方便调整。

先调推动波平衡,这样已基本平衡

二声道调平衡,这样也基本平衡了。

功率管也调平衡,10N60管S极因没有原电阻,所以改成330R+47R,电压为18.5V,电流49mA。在12.5W时波形对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打的PCB板今天装好并测试。
买了20X8X4.5CM的铝散热

你这个看着真养眼,真是让人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看着真养眼,真是让人羡慕。

你的波是电流不够。另外不要纠结“真与假”,要的就是低输入电容和低导通时的高内阻,10N60管工作时GS电压仅有2.81V,是在低导通、高内阻的线性段。

网友D:
非常关心这样的机器有没有胆味,
有的话,以后不用买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盲听,保证你分不清楚有胆和无胆。

说得相当贴切。

楼主:
继续贴些测试波
耦合电容用1.6uF,低频更好了,先看扫频波,在12.5W下测得。

再看分频波
1K波作为基准

20Hz

50Hz

10K

20K

最大功率波

不同功率下的FFT波,由于管子没有很好配对,比以前测的略差一点。

整机功耗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继续贴些测试波
耦合电容用1.6uF,低频更好了,先看扫频波,在12.5W下测得。

如果用5.5K的推挽牛,不知效果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用5.5K的推挽牛,不知效果会怎样呢?

没试过也没这牛。

楼主:
继续上些不同电流下的波。
10N60管在0.6mA下的输出波。

10N60管在3mA下的输出波。

10N60管在7mA下的输出波。

10N60管在10mA下的输出波。

上述电流下在甲类转乙类时都有一些失真。
在甲类区基本正常

进入转换区就有失真,约在1W附近。

此时谐波是奇次波高而量大

过后就正常了,见10mA波。

最后还是采用大电流,装机完工。

另外,全场管单端也装机完工,PCB板是用第一版胆石板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上些不同电流下的波。
10N60管在0.6mA下的输出波。

场效应管推与电子管推,听感有啥不同呢?可否分享一下电路图?

楼主:
再来几幅全场管测试的谐波
在3.1W下的奇、偶波,偶次波比奇次波高6.4dB
偶次波是-15.6dB

奇次小是-22dB

即使在最大5.5W功率下也是偶次波高于奇次波,约高1.5dB。

调整好的二声道相当平衡

最对声音作一个初浅评论
有(靠近)石机的频宽和速度,又有胆机的圆润和厚度(胜于普通胆机),可以用二句话来形容,即“三频均衡、耳目一新;谐波丰富、不同凡响”。缺点是要用一定的装备和技能,一表一烙铁是很难很难装出象样的机。

对于胆石和全石的比较,还是全石优秀,表现在线性好、谐波丰富、成本更低。好了不说了,多说成了“黄婆卖瓜”开厂卖机的。
另外,对全石线路和调试技巧暂不公开。

网友C:
前两天有点事耽误了。

我的也调试好了,结合老师在本帖发布的59楼和73楼的调试说明,以及自己体会,特别说明一下。

电路图上面未注明可调的R12和R13,最好也改成200K可调电阻,先调到中间100K安装到上面。

1、首先挑开C3和C4与10N60的连接,这样方便调整推动波对称。如果不断开,与后面连着,给6N11信号以后,里面是含有直流成分的交流信号,示波器不容易捕捉,并且看着有直流成分,不容易分辨上下臂是否平衡,以及幅度是否相等。直到调整R7使两个波形大小和幅度一致。

2、把变压器的P1和P2与电路板的供电部分断开,串入电流表,调整R14和R16阻值,电流会逐渐变化,如果变小就向反方向调整电位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不可以一次调节到位,主要是随着电流升高,散热片温度会逐渐上升,温度上升以后,电流还会继续升高。左右声道需要反复调整,主要是让散热片达到热均衡。可以尝试先调整到40mA再根据情况调整。

调整完电流,把前面的4个电容接好,就可以给信号试机了。

前面说到R12和R13最好安装成200K的可调电阻,我遇到的情况是R14和R16的阻值调到尽头,只有30毫安,怎么都调节不到原电路的46mA,换过功率管,换过电容,走了不少弯路,R12与R13主要是给功率管分压用的,调节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可以达到额定电流。

散热部分,我采用的是3.7KW变频器散热片,这个电路给信号和不给信号,耗电基本是一样的,甲类推挽么,我连续通电半个小时,散热片温度不超过50度,谁想安装,最好找一个合适的散热片,面积不够就加静音风扇,不加风扇散热面积就大些,热均衡以后,功率管的电流就恒定了,温度低,电流就低。

关于功率管,不要管真还是假了,我用的就是假的10N60,可以说没有参数。如果是真管,建议试试4N60,按PDF说明,GS间电容典型值是520pF。安装推挽,最好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不然很难调好,不是针对这个电路,是所有推挽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款板线路接通初步画好,接下来美化线条、优化一下布局就可以打板了。

我也需要这个打板文件啊!!!赞赞赞!!!

网友C:
哈哈,谁想做的可以入坑了。

简单做一下对比,手里还有一个兔公子EL84的推挽,输出牛都是自绕,音箱是书架箱。简单说高音比较灵动,中音听不出区别,低音没有兔公子的潜的深。

这是有特殊情况的,兔公子在另一个音箱上面听着低音有些重,搭配这个音箱高中低刚刚好。目前这个电路,可以说其他音箱上,三段是均衡的。

整体上来说,没有听出来异样,或者说听不出来缺陷或者不自然,声音是比较干净那种,更多的听音感受,再听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有点事耽误了。

我的也调试好了,结合老师在本帖发布的59楼和73楼的调试说明,以及自己体会,特别 ...

调出经验了,赞一个

网友A:
再测试一下厚膜集成功放的指标,看看纯胆、胆结石、纯石、集成模块的指标排名,期待证实科技进步、声音越来越好这个结论。

网友:
以前做分立件,后来发现还是运放全面胜出,毫无悬念,说明时代在进步。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谁想做的可以入坑了。

简单做一下对比,手里还有一个兔公子EL84的推挽,输出牛都是自绕,音箱是书 ...

茹祥臣老师,你没接电位器,直接当后级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测试一下厚膜集成功放的指标,看看纯胆、胆结石、纯石、集成模块的指标排名,期待证实科技进步、声音越来 ...

厚膜太多,测不完。我原来这个是松下SU-D9,以前没有胆机时,那是各种好,后来对比天龙的就不行了。这个厚膜没有胆机的解析力好,简单说,就是盲听绝大多数歌曲,可以听清楚唱的内容。

这款电路不敢说超越这个,超越那个,首先,盲听没有缺陷就非常难得,能够一直听下去就是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茹祥臣老师,你没接电位器,直接当后级用的吗?

我的功放,基本上都是开3/4以上或最大,控制音量是通过机顶盒遥控调节声音大小,电位器要不要无所谓了。

这个也是原来6N2+MOS+6N7P的板子改的,有一点低噪,不算大,暂时还没有处理。

网友:
这个电路估计被不少人低估了,也确实被楼主的创新精神折服了,这款电路绝对是值得尝试制作的。

反馈一点经验,就是发热量,最好有合适大小的散热片,我的是平放,缺少对流条件,昨天最高温度有点过热,估计50~60度,担心出问题就停机了。今天加了一个24伏风扇接在6.3伏上面,散热片有散热风道,截止目前连续开机3个小时,温度不超过40度,和一个人发烧温度差不多,温热吧。

不知道老师的这款电路打板文件会不会公开,如果方便的话,想要一份打板文件,绝对配得上一款好机箱。

补充内容 (2025-3-11 06:03):
前天有点悲剧,一直裸奔听了几天,更换信号线以后,底噪没有了,但是换插头时搭到电路板上了,导致哥华1002的模拟输出与地短路,手边还有一个备用的,更换海美迪5.1.1版本,输出的信号质量与原来一样或略微超过点.

补充内容 (2025-3-11 06:08):
绪1002ооHI3798CV200汾A155.1.1

补充内容 (2025-3-11 06:13):
上面补充的主要是想说哥华1002改模拟输出,刷第三方固件亿格瑞和海美迪那个版本较好,自认为在低价音源里,觉得不到100块钱就小瞧这个机顶盒。

网友P:
引用 楼主:
新打的PCB板今天装好并测试。
买了20X8X4.5CM的铝散热

波波顶部的毛刺是有震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长度200X70mm。
R14和R16是调电流的,一般不需多动。
R7电阻是调上下推动波对称性用的。

上周末装了吴老的MOS+6N7P的并管推挽,测了一下输出波,在同一个输入波的情况下,输出左比输出右的的峰值高,是不是调节R7可以解决?

补充内容 (2025-3-12 08:46):
输入端加一个平衡电位器,两声道大小不一样的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波波顶部的毛刺是有震荡吗?

不是,是测试线经过了手机充电器而干扰的。

网友Q:
输出管用碳化硅MOS管应该更好,相对于普通的MOS管有很多优势:
1、SIC管的耐压更高,轻松可以达到1200V或者更高的耐压,方便使用更高的供电电压,提高输出功率,一对管子做成不失真输出功率35W。
2、SIC的输入电容通常比较小,有利于提高电路的高频响应,并简化驱动电路。
3、SIC管的工作温度更高一些,这对电路的稳定性有正向作用。
但是SIC管的离散性比较大,在应用的时候要严格筛选。好在国内拆机的管子比较便宜,比如C2M0080120这样的管子不足10元一只。

https://assets.wolfspeed.com/upl ... 120D_data_she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Q:
输出管用碳化硅MOS管应该更好,相对于普通的MOS管有很多优势:
1、SIC管的耐压更高,轻松可以达到1200V或 ...

谢谢前辈,很有可能更好。以前买过碳化硅用于开关电源,现在不玩电源,原来买的不知放那里了,到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Q:
输出管用碳化硅MOS管应该更好,相对于普通的MOS管有很多优势:
1、SIC管的耐压更高,轻松可以达到1200V或 ...

你推荐的这个管子,耐压1200伏,25度下36安,150度下24安,如果35瓦输出,10K:8的输出变压器,最高600伏计算,管子通过的电流也不足200毫安,在合理散热的情况下,有必要使用这么大电流的管子吗?

如果按正常的电流取5倍或10倍电流取值,那么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广。比如:2SK1413

如果提高功率,相对于胆管的过电流能力MOS管的过电流能力更强,降低输出牛阻抗,不是一样可以实现么。

网友:
不知道在选择管型方面有没有什么诀窍,主要考虑的是线性区域?输入电容?电流?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推荐的这个管子,耐压1200伏,25度下36安,150度下24安,如果35瓦输出,10K:8的输出变压器,最高600 ...

  之所以选择SIC管,是因为这类管子在高压下工作有很大的优势,绝对是超过普通MOS管的。上面说的C2M0080120D只是众多碳化硅管子中的一种,这是我多年前实测的管子输出特性曲线。

实际上管子也是最便宜的拆机管子,指标更高的管子还有很多,比如稍贵的C2M1000170D,指标更好一些。对比一下2SK1413的参数就知道应该选择哪个了。

网友C(2025-04-10):
我的前胆后石安装好了,散热是使用的变频器底座,内部加了3个60*60*10的风扇,运行半个小时,温度控制在50度以内。

这次直接没有调试,直接按照板子上面的原件安装,测试出来的波形。

我使用的是直流380伏供电,功率管使用的是牛哥土炮推荐的C2M1000170D,比电路图上面的电压高,原件参数没变。最大峰峰值在30伏左右,再大变形就明显了,在峰峰值20伏时或以下时上下半幅波形是平衡的。

现在板子上面没有安装R23和C7,输入断开和短接时,在64KHz时有一个波形,不知道是输出牛的原因,或者开关电源的原因(这个开关电源原来有点杂音,这次加了缓上电,但是灯丝没加),或者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玩来玩去还是直接MOS管输出,要不前级也改晶体管,然后改低压去掉输出变压器,然后直接上集成TDA ...

如果对场管电路不熟的,没有这么多仪器进行测试调试的,没有耐心研究折腾的,还是玩玩院长的成熟的6SN7推挽电路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前胆后石安装好了,散热是使用的变频器底座,内部加了3个60*60*10的风扇,运行半个小时,温度控制在50 ...

看了以后有二点疑问
1、功率好象没推足,可能碳化硅管的推动电压要略高。我的碳化硅管还没试,只能估计。
2、看开关电源的波形象是单端谐振结构,可能靠得太近,所以有干扰进入了放大器。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的前胆后石安装好了,散热是使用的变频器底座,内部加了3个60*60*10的风扇,运行半个小时,温度控制在50 ...

    10KHZ的方波不错了,从实际测试的SIC管(几乎所有的MOS管都是如此)来看,在电流较小的区域内管子的实际跨导要比标称的小很多,如果散热器允许,建议把输出管的静态电流设置的大一些。
    这个电路的最大问题是直流偏置,受限屏级负反馈电阻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候又影响交流负反馈的大小。所以,实际操作的时候,静态电流的调整实际上是可以分开调整的。调整R19、R11的大小来调整调整直流工作点的大小,R14、R16来调整两臂的交流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以后有二点疑问
1、功率好象没推足,可能碳化硅管的推动电压要略高。我的碳化硅管还没试,只能估计 ...

我对电路实在是不懂,如果有想法,我可以在电路上面改。

我觉得这款电路被很多人低估了,甚至觉得更换低阻抗输出变压器都没有太大问题,输出功率还有潜力可挖。

网友C:
引用 网友Q:
10KHZ的方波不错了,从实际测试的SIC管(几乎所有的MOS管都是如此)来看,在电流较小的区域内管子的 ...

你上面说的应该是R19和R21来调整工作点电流大小吧?R14和R16来调整平衡。

现在每臂直流电流大约在45mA,不知道提高到多大合适。

散热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前面装了两个直流电流表监控电流,如果过热以后,可以改成80*80*25的风扇,现在内部的三个60*60*10,也只是低转速运转,风量算微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电路实在是不懂,如果有想法,我可以在电路上面改。

我觉得这款电路被很多人低估了,甚至觉得更换 ...

看波形二只功率管不平衡。
1、测推动波是否对称。
2、测功率管电流是否一致,就是测S极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以后有二点疑问
1、功率好象没推足,可能碳化硅管的推动电压要略高。我的碳化硅管还没试,只能估计 ...

开关电源是安装在输出变压器下面,侧着安装的,下面加了1厘米散热。侧面距离输出变压器只隔一层电路板,不过上面有敷铜。

我明天把开关电源换一下位置试试。

好的,我明天具体测试一下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说的应该是R19和R21来调整工作点电流大小吧?R14和R16来调整平衡。

现在每臂直流电流大约在45mA ...

静态电流这个也没法确定太清楚,你可以尝试把R18=R20这两个电阻都换成33欧姆左右的,这样既可以增加一些静态电流,还可以减小一下本级的电流负反馈深度。看一下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是否增加?
从您实做的供电电压380V和输出牛初级阻抗10K来看,如果调整的当,输出20W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理想的情况是能达到25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Q:
静态电流这个也没法确定太清楚,你可以尝试把R18=R20这两个电阻都换成33欧姆左右的,这样既可以增加一些 ...

好的,多谢,明天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波形二只功率管不平衡。

1、测推动波是否对称。

对称性应该是有问题的,电路上面推荐6N11和6N1,6N11测过,4路三极管,三个基本一样,有一个有问题,6N1的4路三极管还算可以,再就是原件上的差别,除非使用多个可调电阻细调。我尽量调平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Q:
静态电流这个也没法确定太清楚,你可以尝试把R18=R20这两个电阻都换成33欧姆左右的,这样既可以增加一些 ...

回牛哥,我把R18=R20换成33欧,静态电流从原来的45mA,增加到60mA,最大不失真功率并没有增加。

33欧与100欧的区别,当33欧时,峰值信号只需要1V就就可以推满。100欧时,峰值信号需要2V才能推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波形二只功率管不平衡。

1、测推动波是否对称。

已经调整R6=200K,R7=500K,将推动波调整的幅度和大小一致。调整R18=R20=33欧与原来的100欧,输出功率没有变化,现在最大峰峰值在30多伏。

其中左1是R6=330K,R7=330K时的推动波形,更改阻值以后,两个推动波是一样的。

60多K的干扰原因也找到了,是开关电源灯丝供电引入的,单独外接灯丝供电,没有干扰。

因为我这个开关电源上面有0~63~12.6伏三个输出端子,并且电压可以调高,能否使用7806和7906组成12伏供电,然后把灯丝串起来,不知道能否减少干扰。

你的那个缓上电很好用,可以把这些干扰虑除掉。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回牛哥,我把R18=R20换成33欧,静态电流从原来的45mA,增加到60mA,最大不失真功率并没有增加。

33 ...

    满输出时候的输入电压降低了一倍,说明增益大了一倍,这说明前面电子管部分的驱动信号还是够用的。
    仔细看了一下示波器的数据,最大不失真电压的峰值应该是稍微大了一点,改动之前是30.2V,改动之后是31.4V,而且波形是有所改善,当然不排除是因为手动调整的波形对称或者是电子管部分输出电压更低使线性更加对称引起的。
    如果想要较大幅度提高输出功率,可以从改固定偏压入手,不过那样太麻烦了,也失去了电路简洁可靠的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满输出时候的输入电压降低了一倍,说明增益大了一倍,这说明前面电子管部分的驱动信号还是够用的。
...

好的,非常感谢。

我把输出变压器原来并联的次级输出改为串联,确实可以增加输出功率。因为这个输出牛实际是10K:6,带的负载是8欧,我串联以后测阻抗是3.6K:8

因为我在R18和R20处串联了两个100mA保险丝,主要是为了保护输出牛,现在将这两个电阻改为33欧,同样信号的情况下,电流会增加,不削波输出也会增加。拍的图片,还不是最大输出,此时保险丝熔断了,此时信号输入大约是峰值3伏。

我对理论不太懂,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长期运行?(在保证电源功率足够、散热足够、输出牛初级电流足够的情况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

我把输出变压器原来并联的次级输出改为串联,确实可以增加输出功率。因为这个输出 ...

这么用没有问题,相同的供电电压下输出牛阻抗低了,最大不失真功率肯定要增大的,当然这时候管子的工作电流是要增加的,最大输出的时候电流比原来差不多是2倍了,所以保险会熔断的。

真正实际应用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长期连续的工作在最大输出状态,一般家用有1-2W就够用了,大一点的话,平均功率也不会超过5W,恢复100MA保险,让电路继续工作吧,太大的输出下保险丝熔断是好事,我估计您正常听音的时候,保险丝肯定不会熔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用没有问题,相同的供电电压下输出牛阻抗低了,最大不失真功率肯定要增大的,当然这时候管子的工作电 ...

下午主要是验证一下降低阻抗是否增加功率,原来想着增加电压在改动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功率。

电流问题也不大,这种场管电流裕量大,阻抗匹配不像电子管那么严格。这次初级使用的是裸线0.23的铜线,单臂最大可过125mA,现在才75mA左右。

还有一种就是减少静态电流,原电路在单臂10mA就可以,这样电流会下降很多。

这个输出牛降低阻抗,主要的问题是次级线径会减少一半,效率降低,耦合也不理想。增加功率最好重新绕。

网友:
本线路特点是:开环 无大环反馈的胆机线路 而非7293型电压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调整R6=200K,R7=500K,将推动波调整的幅度和大小一致。调整R18=R20=33欧与原来的100欧,输出功率 ...

这波形正常了。要更大功率就做乙类机,静态电流设定在10mA多一点。牛哥推荐的管子不错,昨天我也初试了一下。

网友C:
刚才使用RMAA测试了一下,能不能帮忙看一下,不知道还有那些参数不理想。

图中,第1和第2,是实际的测试,第3和第4是自测。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刚才使用RMAA测试了一下,能不能帮忙看一下,不知道还有那些参数不理想。

图中,第1和第2,是实际的测试 ...

现在有个问题,今天有时间简单的画了个仿真电路,通过仿真看,如果使用原电路,385V供电,10K输出牛,输出20W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时的驱动电压要求在VP=53V左右,您做个测试,看看是不是最大输出的时候,驱动信号就先已经失真了?这样可以判断出来,在这个电路中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是受限于输出级还是驱动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Q:
现在有个问题,今天有时间简单的画了个仿真电路,通过仿真看,如果使用原电路,385V供电,10K输出牛,输 ...

您说的VP值,不知道是不是峰峰值,这是挑开C3和C4与后面连接时,测的推动波形,目前4个全部是这种幅度。

您的意思,是不是需要在目前最大功率下,测一下推动波形的幅度?主要看这个波形的失真程度和幅度?

我晚上回家在线再测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VP值,不知道是不是峰峰值,这是挑开C3和C4与后面连接时,测的推动波形,目前4个全部是这种幅度 ...

不能挑开那两个电容,因为电容回路还存在着交流通路,应该是对比测试,两个通道分别接驱动信号和输出信号,看看是不是输出信号产生切顶失真的时候,驱动信号已经有切顶失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能挑开那两个电容,因为电容回路还存在着交流通路,应该是对比测试,两个通道分别接驱动信号和输出信号 ...

上面图片是当时调试推动波平衡时,挑开电容测试的,不然的话,有直流成分,观察平衡不方便。

好的,我晚上回家按您说的方法,再重新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有个问题,今天有时间简单的画了个仿真电路,通过仿真看,如果使用原电路,385V供电,10K输出牛,输 ...

       推动应该够的,因这个接法是模似胆管三极管接法。如果R10、R11不接在D极,而接高压,推动电压就会降下来,功率也会上去,是能到20W。
      二种接法不知在听感上有否差别也没试过。

楼主:
     二种接法在大功率段失真不一样,三极管接法失真大,超功率时是圆顶。标准接法(偏置电源接B+),失真小,超功率时是平顶。
     也可用组合接法,一部分取D极,一部分接高压电源B+。
对于用低阻牛是能提高功率,个人认为也要适度,这可能与音色趋向有关,低阻牛或无牛的音色就向石机靠拢。

网友R:
查7N60的PDF,没有输出特性曲线。
只知道主要用于开关电路。
不知道用于模拟放大,输出放大线性区域到底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能挑开那两个电容,因为电容回路还存在着交流通路,应该是对比测试,两个通道分别接驱动信号和输出信号 ...

黄色是推动波形,蓝色是实际输出波形

当最大功率时,输入信号峰值电压=1.9V,黄色推动波形,MAX=36.8V,MIN=8.0V,蓝色实际波形,MAX=16.4V,MIN=-16.4V

当超过最大功率削顶时,输入信号峰值=4V,黄色推动波形,MAX=59.6V,MIN=12.V,蓝色实际波形,MAX=17.2V,MIN=-17.2V

黄色波形受限于示波器,幅度只能调这么大,再大的话,已经超出示波器的屏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种接法在大功率段失真不一样,三极管接法失真大,超功率时是圆顶。标准接法(偏置电源接B+),失真 ...

现在听感确实非常满意,之所以想提高功率,主要是我的音源是电视机顶盒,我把内部的音频放大芯片取消了,这种输出的信号更纯净,但是电平幅度比较小。我通常的做法是不接电位器,然后使用遥控器来控制输出电平高低来调节音量。

我用这台功放是推动美之声SPM-20,这个音箱想推好确实不容易,所以这次采用CD20*40*50,初级匝数用到4800匝,测试PP电感在120H左右,整机频响上面也有,也算满意。就是低频部分缺少使用天龙功放推的那种气势,即便是天龙我也是功放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调节机顶盒才有那种气势,如果机顶盒满信号输出,音量靠功放调节就不行。

所以,这次看能不能有所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听感确实非常满意,之所以想提高功率,主要是我的音源是电视机顶盒,我把内部的音频放大芯片取消了, ...

嗯,知道了,看来切顶失真来源于功放输出级,从116楼的回帖中已经感觉驱动信号是够用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fromuid=3391

谢谢您的实际测试,我再想想怎么简单的修改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动应该够的,因这个接法是模似胆管三极管接法。如果R10、R11不接在D极,而接高压,推动电压就会 ...

    嗯,采用D级提供偏压的形式是这个电路特点,我认为也是必须的。因为MOS管的标准接法内阻很高,而电路没有采用环路负反馈,就是靠着D级的信号与输入电阻组成了电压并联负反馈,从而降低了内阻,也就是使得输出管的特性曲线从类似五极管的水平族线,向着类似三极管“竖直”族线变化,从而获得了较低的输出电阻,使得电路的阻尼系数合适,我在单端15W的功放中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查7N60的PDF,没有输出特性曲线。
只知道主要用于开关电路。
不知道用于模拟放大,输出放大线性区域到底 ...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的特性曲线。另一张图片是C2M100017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