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日彩电维修

楼主(2025-02-25):
     最近买了一台14寸的老彩电,主要是喜欢这个外观,更是听说以前日立的CRT电视效果好才买的。机器有点问题,开机指示灯能亮,但没有声音,屏幕也没有反应,打开机壳发现主板很多地方都焊接过,CPU和LA7680芯片都焊接过,焊接质量还挺好的,感觉是个高手修过,心想希望可能不大了,进一步查看行输出变压器有几个脚有明显虚焊,像是用注射针管给断开的这几个引脚,当时想着是不是这边有问题而故意断开的,也不敢直接焊上,考虑了一下还是将几个引脚补焊上了,没有发现板子有焊接问题和明显故障后通电试机居然正常开机了,看噪波点感觉还比较正常。本想接入信号看看收视效果,结果看到面板只有音量加减、频道加减、以及MODE这5个按键,不能搜台,也不能切换至AV状态,根本没法收看。
     后面买了一个万能遥控器,花了很多时间,连续配对了几天都没有配对成功,这个机器没有信号的时间3分钟就会自动关机,配对的时候每隔1.2分钟要按一下按键,不然就会3分钟关机。有一天照例配对遥控的时候,电视突然坏了,屏幕一下灭了,屏上只有中间部位有一点光斑,隔一会反复开机,突然又正常了,第二天突然再次出现同样问题后再也不能开机了,屏幕只有一点光斑。只好再次打开机器硬着头皮修了,修着修着突然啪的一声,吓我一跳,心想坏了,估计哪个零件少了,断电后仔细观察,始终没有发现损坏的零件。再后来按照以前书上的维修思路,把行部分电源断开了,+B电源接了一个50瓦的灯泡,灯泡正常点亮,测试+B电压大概110V,发现电路板有“无规律的吱吱”声,开始以为是电源引起的,后来测试到行管基极和后面的推动级波形,发现跟这个“吱吱声”的频率和节奏基本吻合,排除了电源部分的问题。网上花了一些时间找到了原理图,查阅资料发现这个行驱动信号是由LA7680外接的500Khz晶体分频处理后驱动的,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发现频率居然是不规则乱七八糟的波形。于是上某宝买了4个晶振,加上运费4.94元,买电子元件某宝是真的方便!换上后问题解决。
     虽然能正常开机了,但这个电视到现在为止遥控还没有配好,想看看画面效果始终没实现,问下各位朋友使用的遥控器是什么型号,我用万能遥控器没有配对好,用华为和小米手机的万能遥控也不行,咸鱼买了一个网友推荐的福日电视机遥控器也不能使用。

晶振买了4个用了一个

晶振买了4个用了一个

电路板

电路板

开机的画面

开机的画面

机器外形

机器外形

500K晶振波形测试

500K晶振波形测试

内部图1

内部图1

内部图2

内部图2

最重要的电视型号补上

最重要的电视型号补上

网友A:
配遥控器必须报彩电型号或机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遥控器必须报彩电型号或机芯型号!

谢谢,型号是 :福日HFC-1408N,CPU从原理图看是ST63156,当时忘记拍CPU的图片了,应该合得上,刚刚帖子重新编辑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型号是 :福日HFC-1408N,CPU从原理图看是ST63156,当时忘记拍CPU的图片了,应该合得上,刚刚帖子 ...

好的,我来查一下。

网友B:
虽然是日立牌,但是还是TA两片机!好多机器都是长的一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来查一下。

非常感谢,我查了很久都没结果,最近流行的deepseek都试过了,这个电视好像是福日F50机芯,机芯图纸上面都有遥控器部分的原理图,就是看不清楚发射芯片的型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了这个芯片就能控制电视了,不知道芯片里面的程序是否是一样的,如果这个芯片通用,我买一个装到其他遥控上改造一下试试。

原理图中遥控部分的电路,芯片型号看不清

原理图中遥控部分的电路,芯片型号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型号是 :福日HFC-1408N,CPU从原理图看是ST63156,当时忘记拍CPU的图片了,应该合得上,刚刚帖子 ...

VS141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查了很久都没结果,最近流行的deepseek都试过了,这个电视好像是福日F50机芯,机芯图纸上面 ...

芯片为M3004LABI

网友C:
这个是配套参考一下,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日立牌,但是还是TA两片机!好多机器都是长的一个心

是的,确实是这样,电源好像是A3电源,这个电源方案以前很多彩电使用,我看《家电维修》杂志都很多篇幅讨论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配套参考一下,找的

谢谢,这个可能不合,无悔君 老师那个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这个准没错了,我刚刚咸鱼发现一家有卖这个遥控,已经联系了,电视有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准没错了,我刚刚咸鱼发现一家有卖这个遥控,已经联系了,电视有救了。

恭喜!

楼主:
唯一一个卖家那个遥控已经卖出去了,买一个M3004编码芯片手工改造一下也可以用吧?不过现在知道了遥控的型号可以慢慢淘了,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一个卖家那个遥控已经卖出去了,买一个M3004编码芯片手工改造一下也可以用吧?不过现在知道了遥控 ...

熊猫54P8和54P9用的是M3004芯片,这个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猫54P8和54P9用的是M3004芯片,这个没改过。

好的,我看看怎么弄方便,那个福日的遥控器外观比熊猫的好看些。

网友:
感谢分享

最重要的电视型号补上:福日HFC-1408N,三洋A3机芯。机芯

感觉14寸的进口CRT彩电,显像管寿命几乎都很长,不知是否是幸存者偏差?

楼主:
遥控器暂时没有买到,所以无法看出效果,只能看见噪波点,我感觉还是没怎么老化。听说小尺寸的电视几何不容易出问题,现在也看不见效果,以前见到的电视最小都是21寸的,坦白说我还真没有见过谁家使用14寸的小彩电。哪天买到遥控器,接上信号再向大家告知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暂时没有买到,所以无法看出效果,只能看见噪波点,我感觉还是没怎么老化。听说小尺寸的电视几何不容 ...

以前有老熊猫14寸的、还有长虹(球型)的14寸、还有那个如意(RUYI)的14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小山沟里,以前拆修过有老熊猫14寸的、还有长虹(球型)的14寸、还有那个如意(RUYI)的14寸;九十 ...

我倒是想起来了,14寸的彩电我有一个邻居家好像是有一台,是长方形的,牌子我就不记得了,那时候才10几岁,也就那一台。而像方形14寸的彩电我确实没有见过。其实零几年刚刚去深圳打工的时候,记得那边有很多组装的山寨CRT电视,主要是外来打工人用的多,牌子好像是英文的JIANSHENG吧,记得不太清楚了,我一个朋友在那边开维修店,我经常过去玩,有时候还帮他修东西,记得那种电视外壳很脆,外壳不注意就搞碎了,高压包上面还绑了一个变压器,当时看了是一脸懵逼。其作用当时不明白,现在稍微明白了一点。。。。

网友:
ЧоСβ ...

1422磬豸14836cs37-2JVC7185CS37-401CS56-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