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农口接线问题请教

楼主(2025-02-25):
卡农口1针接地,2针信号+,3针信号-,我发现有很多SONY NV1的专业麦怎么2,3针是短接的?(是通的,正常应该是非平衡3和1可以短接),这样就不是平衡接法了吧?这么接能正常用吗?谢谢师傅们

网友A:
1是地
2-3是倒相,里面有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地
2-3是倒相,里面有输出变压器

谢谢版主,我看电路图看不太明白,您就说一下,那个摄像机机头麦克2,3脚短接,2,3脚导通能用吗?会不会烧坏摄像机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看电路图看不太明白,您就说一下,那个摄像机机头麦克2,3脚短接,2,3脚导通能用吗?会不会烧 ...

变压器你用万用表测肯定两个脚是通的
线圈是能够通直流的,对交流才有阻碍能力(阻抗)
你有LCR的话用LCR测,没有的话…… 此题无解

网友:
那个是隔离变压器  是防止接地噪音什么的

1地  2 正  3 负     然后屏蔽行接地 也要分出来接外壳

网友B:
话筒线通常分为高阻抗线和低阻抗线,高阻抗线是在一根导线外层包一层金属屏蔽编织线,连接话筒后这个外层即时接地线又是信号线,这种线是不平衡的;低阻抗线是在屏蔽编织线内有两根信号导线,接地的屏蔽层与两根信号线的阻抗都一样,所以这种线是平衡的,他可以用的·很长。低阻抗话筒线连接卡侬头应用时没有强制的接线标准,有时1#--,3#+,2#地  。有时1#地,2#--,3#+ 。当传输距离短时也可以1#3#短接或者2#3#短接等等各种组合连接,实践当中只要话筒和设备能连接出声其连接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没有固定的程式,所以更换器械时要对照一下接线方式也是常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线通常分为高阻抗线和低阻抗线,高阻抗线是在一根导线外层包一层金属屏蔽编织线,连接话筒后这个外层即 ...

谢谢师傅,我测试过索尼专业麦克的接线,1地,2正,3负。1脚对2,3脚有阻值且相等。这应该是正常的平衡接法。而上面的NV1的测量1地 对2,3脚阻值相等,而2,3脚测量是0,短路状态。即使可以用也应该是非平衡了,所以我怀疑这个索尼NV1是假货,不知道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