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L3000故障分析

楼主(2025-02-25):
   帖子一直显示在审核中,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分开发帖。

   BCL3000更换波段开关后,引起了一些新故障,拆装过程中,出现排线断裂,PCB线路断裂问题,毕竟16年的机器了,开始开机都不行了,经过多处检修,现在能收听中波与短波2.有如下几个故障:
   调频信号强度显示为0,能收到一些台,声音小。频率偏移。比如102.8MHZ的电台,调谐到102.6,103.0可以收听(勉强的),102.8则无声。初步怀疑鉴频器出问题了

换波段开关之前是好的,可能拆装过程中损坏了。调频信号强度显示为0,能收到一些台,声音小。频率偏移。比如102.8MHZ的电台,调谐到102.6,103.0可以收听(勉强的),102.8则无声。初步怀疑鉴频器出问题了。

 因为中波与短波2信号强度显示正常,说明主芯片没问题,能收到台,说明本振,混频没问题。在网上请教过一位专家,告知大致是鉴频器故障,依据实际来分析,可能是2T2磁芯松动了或谐振电容变值了。

网友:
大概率鉴频器中的电容失效了 拆下来把电容捣碎 再并联个180p的高频电容试试

网友A:
可以寄德生售后,收费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寄德生售后,收费很便宜

德生不收了,说是没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