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帮帮忙,用CAD做的边界层,想导入LAYOUT 6.0转不了啊

楼主(2025-02-25):
哪位坛友帮帮忙,用CAD做的边界层,导入LAYOUT 6.0转不了啊

抄板11(1).rar

网友A:
AI 的回答,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 的回答,你可以试试:

你用的不是KIMI吧

网友A:
不是,俺一般都是用 Windows 自带的 Copilot AI,答案不满意的话俺还会尝试 ChatGPT、Google Gemini 或者 Claude 等其他的 A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俺一般都是用 Windows 自带的 Copilot AI,答案不满意的话俺还会尝试 ChatGPT、Google Gemini 或 ...

GOOGLE大陆能用吗?

网友:
不清楚,俺估计应该不能直接使用吧 ~

网友:
我做过8D4W的开关图,在CAD上画好后打印成PDF,再将PDF格式转为图片格式,先JPEG、后BMP就可以在LAYOUT6 中用了,你的CAD不知是什么版本,比我的高(我用的是2012版本),那个文件打不开;如要别人能打开你的CAD文件最好储存为DXF格式比较好,没有版本限制。最后一图是想做的67-5的
底板图。

网友:
我试了,不能好像,立创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