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11振荡电路

楼主(2025-02-25):
最近弄到手一些LM311,就想着弄个什么电路玩玩,网上找了个LM311的振荡电路,上面标称小于100KHZ,不知道LM311最大频率多少,技术手册上是200NS,求大神指导

网友:
前面失误啦
============================
LM311参数
比较器类型:通用
响应时间:200ns
输出类型:TTL / DTL / RTL / MOS Compatible
电源电流:5.1mA
针脚数:8
工作温度范围:0°C to +70°C
封装类型:SOIC
比较器数目:1
电源电压 最大:36V
电源电压 最小:5V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输入偏移电压 最大:7.5m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31中文资料规格参数
LM331概述
芯片封装类型: DIP

型号LM331与LM311应该不是一种东西吧,好象LM311与LM324性能差不多吧,一个是单运放,一个是4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LM331与LM311应该不是一种东西吧,好象LM311与LM324性能差不多吧,一个是单运放,一个是4运放。

呵呵,点击失误
LM311和LM331是两种不同的芯片,虽然它们都是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但是它们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有所不同。因此,一般情况下不能将它们互相代换使用。

LM311是一种比较器芯片,它可以将输入的两个模拟信号进行比较,并输出高或低电平信号。与LM331不同的是,它没有VCO振荡器,无法将输入信号转换为频率输出。因此,在需要频率转换功能时,不能使用LM311来替代LM3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点击失误
LM311和LM331是两种不同的芯片,虽然它们都是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但是它们的功能 ...

如果LM311是比较器的话,输出频率会受到比较器反应速度的限制

网友:
200ns就是5MHz

楼主:
5M是不是可以做个1M的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