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火,为啥我一座636单管机就没台,还像拖拉机嘟嘟嘟嘟响

楼主(2025-02-25):
信号发生器接到单联上才勉强有声音?还是真。3.6V,锂电,标准电路9014搓火中

网友:
单管机636,也就是1-V-1,即高放+倍压检波+低放,一个高频管两次使用。用9014做636的优势在管子放大倍大,胜在低放;使用9018高频管胜在高频增益;636机最好在信号强的地方使用;在元件保证的前提下,一定要边调整静态电流边找电台,找不到电台,在单连上端接一根长天线,这是单管高放的直放机的最重要部件,许多人把直放机等同外差机无视外接天线是错误的,不使用外接天线的直放机只能接收本地强台;调试时调静态电流(电流不一定是书上标出值),调整单连,调整再生,三者配合着调,直到声音大悦耳,台多,有条件调整高频扼流圈的磁芯轴线从垂直磁棒天线初级线圈)两者相距3-5厘米),调小于直角来中波低端的电台声大。制作636单管机的乐趣在于,从制板布局到另件容量都可以调整,效果各不相同。如单连配一个半可变电容器,把最高端一个台调到单连将全旋出的位置,即频率高端不用的挤掉,避免过早自激,初次级再生线圈分成三个独立线圈,各自在磁棒上滑动,实验各种再生方案,我喜欢使用再生线圈2-3匝,一头接地,另一头接从高放管集电极出来的半可变电容器;初级线圈位于近磁棒中段,次级与再生线圈位于初级线圈两边;耳机两端接个数千微微法电容。反复折腾,定有收获,祝君成功。

网友A:
636很容易呀!我没事就在洞洞上搭个636,不过我喜欢老锗管,声音暖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6很容易呀!我没事就在洞洞上搭个636,不过我喜欢老锗管,声音暖暖的。

你是来气我的吗?

网友:
名字叫  胆   ,玩石。 有啥办法呢?

这起名真是门学问。坛子里有几个名字还真挺有意思。

网友B:
我把你的问题问了DeepSeek,上面是它的回答,请参考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的问题问了DeepSeek,上面是它的回答,请参考检查一下电路。

用7642代替9014行不行

网友C:
这个还会失败??

网友:
我是没有玩过胆机只玩石机;636没玩好估计是楼主专业不对口。

网友:
636弄不响不应该、要说68-1制作失败倒是大有人在。
50年前我做过多次68-1始终弄不响;时隔50年后才缘了68-1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会失败??

很蹊跷,这个单关机疫情期间做成功的,放在那里,现在拿出来不管怎么都嘟嘟嘟嘟嘟嘟

网友:
我50多年前做过,不用天线,只用磁性天线就能响,当然,那个时候的接受环境和AM信号强度都比现在好太多

网友D:
“像拖拉机嘟嘟嘟”是电路发生了自激振荡。自激振荡是放大器输出端波形通过某种途径返回输入端(反馈),与输入波形叠加,如果反馈波相位与输入相位接近,并且反馈波幅度大于输入波,那么必然出现自激振荡。直接放大式收音机的三极管是用做放大的,不能出现自激振荡,否则就无法接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会失败??

真牛了,那个GZL碰歪了,就自激了,随便碰那个玩意,有不同的自激效果,吱吱吱,大大大,哇哇哇,滋滋滋,感觉再生选择性不够尖锐,混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拖拉机嘟嘟嘟”是电路发生了自激振荡。自激振荡是放大器输出端波形通过某种途径返回输入端(反馈),与 ...

冰岛老师,GZL歪一点就自激,小心调整他,可以获得再生效果,但是整体选择性不好,高低端差异大。用磁环做的2.5豪横不自激,怎么摆放都不自激,但是灵敏度差,收不到台,加上外接天线满度盘大合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7642代替9014行不行

7642虽然外形象一个三级管,但是不能直接替代9014。如需使用7642,需重新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