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民国五灯机励磁喇叭,是废了吗?怎么代替?

楼主(2025-02-25):
求助,民国五灯机励磁喇叭,是废了吗?怎么代替?

楼主:
把那个肩封输出变压器的喇叭部件一起拆下来了,然后单独做了测试,情况不容乐观,主要是数据如下,一是输出变压器与喇叭纸盆连接的(绿1/绿2)一组线,断开后,分别测试,变压器输出端阻值只有1欧姆,喇叭纸盆之间阻值是2欧姆。而变压器输入端(红1/红2)之间的阻值有300欧。问题更大的是: 喇叭的励磁线圈由于包裹的纸张和线都已经很脆弱了,轻轻用镊子把它挑开,发现了4根线头,包括励志线圈引出的两根线(蓝3/蓝4),及另外两根线头(断线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更悲惨的是,这4根线头用万用表测试,都互不相通。是不是说明这个励磁线圈就算废了? 请教各位指点,或者相关的链接发我,我抓紧学习一下,看这励磁线圈还能不能修了。

网友:
不要用手机复制的那个链接贴上去。你贴的2个链接都是手机版本的,用电脑浏览器是看比较麻烦。
在你贴子主题后米有个复制链接,用这个试试,我不用手机看论坛,不知道是啥结果。

电脑浏览器看的方法:
链接后缀有个mobile=xx,删掉才可以。这样比较麻烦,很多人不愿意做。

网友:
你机器的电路图呢?你只发个实物,在没电路图的情况下,不是很好判断

发帖子求助,最好用专业语言,那就是:
1、实物图,把要问的地方表出来,关键点拍清晰。
2、电路图。

3、清晰的描述要问的问题,自己做过哪些测试,测试数据是什么。

网友A:
1;废了吗?没有,可以修,看你能力。
2;代替,没问题,找个差不多阻抗的喇叭换了就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废了吗?没有,可以修,看你能力。
2;代替,没问题,找个差不多阻抗的喇叭换了就能响

能修吗.?大致怎么修?我动手能力还行的。或转我一个帖子也行,
谢谢

网友B:
你这喇叭励磁线圈肯定是断线了,应该只有一组线圈,要试机很简单,励磁线圈加电20伏直流,励磁线圈就是电磁铁!明白了不,再不懂还是弄个永磁喇叭玩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喇叭励磁线圈肯定是断线了,应该只有一组线圈,要试机很简单,励磁线圈加电20伏直流,励磁线圈就是电磁 ...

那还得增设一只扼流圈,励磁线圈既是电磁铁的来源也是平滑波纹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喇叭励磁线圈肯定是断线了,应该只有一组线圈,要试机很简单,励磁线圈加电20伏直流,励磁线圈就是电磁 ...

明白了,但就是有点不甘心啊,这4个抽头竟然两两都不相通,如果是两两相通的话,我把中间的接起来,可能还能用。我再查一查其他的励磁喇叭维修的一些资料吧,如果中间那个轴能够抽出来,我想把这个线圈拿出来修一下,也就是重新绕一下。否则废了,太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还得增设一只扼流圈,励磁线圈既是电磁铁的来源也是平滑波纹的神器

先单独试喇叭,励磁线圈通个直流或者交流十几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单独试喇叭,励磁线圈通个直流或者交流十几伏就行

喇叭连接纸盆的那一组线是好的。两根线之间的电阻阻值是两欧姆。喇叭上肩扛上的,变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也都是好的。

楼主:
如上图所示,绿1/绿2和红1/红2两组都是好的,蓝3/蓝4不通,估计是断线了。

网友D:
可以试试拆了重绕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得增设一只扼流圈,励磁线圈既是电磁铁的来源也是平滑波纹的神器

刚想说这事,就看到你的回复,那我就不多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拆了重绕线圈

我是很想重新绕一下这个线圈的,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我观察了一下,恐怕要把这个上面的钢箍上这个芯(红圈标记)砸下去,这样才能把线圈取出来重绕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拆了重绕线圈

我在本坛中找到了贾老师修励磁喇叭的图片,引用下来,砸出来后的结果,应该是如下两张照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得增设一只扼流圈,励磁线圈既是电磁铁的来源也是平滑波纹的神器

请问扼流圈怎么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扼流圈怎么加?

你好,刚看到,我草图了一下希望你能看明白,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知识

那个扼流圈可以在淘宝上买一个,一会放在站短里给你链接,免得有广告嫌疑,喇叭就找一个能正常安装原位置的,看着应该是5寸的,要注意的功率2W左右够了,否则推不出效果

希望能帮到你

红圈就是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