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超再生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5-02-25):
看到坛友制作的文章说效果不错,纯属好奇,用了一个星期业余时间制作了这台小机器,面板贪图加工方便用了覆铜板,音频放大用了6n1,电路简单焊接无误开机即响。没有调频率覆盖,开机就能收到几个本地台和香港台,平时常听的深圳音乐台94.2MHZ和香港93.2MHZ都收到了,也就没必要调覆盖了,因为其他台基本不听。感觉机器工作比较稳定,不会跑频,人体感应也不明显,频率调准后底噪也明显降低了。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唯一令人有点烦是交流声,不清楚是不是6K4灯丝交流供电引起还是电路走线不合理耦合进去的?希望有制作经验的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喇叭真漂亮,加感拉杆天线也棒。就是它俩在一起瞅着不得劲儿呢。

网友B:
真好看,和艺术品一样。高压是多高的电压?

网友:
做成了艺术品

网友:
老电路,新造型,赞一个。

网友C:
做得很漂亮啊!

网友D:
也想做一个,一定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真漂亮,加感拉杆天线也棒。就是它俩在一起瞅着不得劲儿呢。

哈哈,是有点不协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好看,和艺术品一样。高压是多高的电压?

谢谢你,现在的高压约320V,经50K电阻到屏极大约是88V。

楼主:
谢谢,那个小喇叭筒是一个坏了的蓝牙音箱来的,拆了拿来改装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漂亮啊!

谢谢你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做一个,一定很有意思。

能引起版主关注深感荣幸

楼主:
如果有朋友曾经做过这个电路,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发现这个机器不用天线也能收到不少本电台(机内5CM接线),灵敏度非常高,饭后玩了两个小时,低端能收到89MHZ左右,高端收到106MHZ的台,就是等报时信号之后电台自己报频率知道的。收听效果类似于短波调幅,音质不算很好,但信号强度高而且稳定,不会有短波传播的起落。现在问题是交流声,查不出哪里引入的,可以确定不是低放级的问题,如果能解决交流声,则机器可以保留使用,如果解决不了,则只能另找线路或直接成品板子装入机箱内做床头机使用了。

网友D:
改成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直流供电。

收到,下一步试试直流供电。

网友E:
调频检波怎么实现的呢?用6J1行不行啊?

网友F:
改直流供电了吗?

网友G:
设计比较复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小喇叭筒是一个坏了的蓝牙音箱来的,拆了拿来改装着用。

问一下这喇叭是什么牌机器上的在哪儿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频检波怎么实现的呢?用6J1行不行啊?

这个问题要认真回答可以写一篇论文 。6J1估计也可以的。

超再生接收机,不同于传统的再生式电路,其工作原理独具特色。它并非单纯依靠正反馈加强输入信号,而是通过输入信号影响本地振荡信号,因此被称为超再生电路。
超再生检波接收器可以看作是一个受间歇振荡控制的高频振荡器,采用电容三点式结构,其振荡频率与发射器的频率同步。间歇振荡,或称猝歇振荡,是振荡过程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对高频振荡器的振荡和间歇状态进行调控。间歇振荡的频率通常在100至几百千赫范围,选择合适的频率对于抗干扰和接收灵敏度至关重要。低频有助于提高抗干扰性能,但接收灵敏度会相应降低;高频则相反,接收灵敏度高但抗干扰能力下降,需在实际应用中找到平衡点。
超再生检波电路的一大特性是其高增益。在没有控制信号时,电路会受到外界杂散信号和热噪声的干扰,产生一种特殊的噪声,称为超噪声。这种噪声频率范围大约在0.3至5kHz,听起来像流水的“沙沙”声。在无信号状态下,超噪声电平较高,经过滤波放大后,输出的噪声电压会作为电路状态的控制信号,控制继电器的吸合或断开。
然而,当接收到来自信号的控制时,电路进入揩振状态,超噪声得到抑制,高频振荡器开始稳定振荡。振荡的建立速度和间歇时间,取决于接收到的信号振幅大小。信号振幅增大时,起始电平高,振荡快速建立,间歇时间短,控制电压也随之增大;相反,信号振幅减小时,控制电压降低。这样,最终在电路负载上得到的电压与控制信号同步,形成低频信号,反映了电路的状态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直流供电了吗?

刚下单买两个电位器,等电位器到了再一块调整,看问题差在哪里,那个讨厌的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比较复古~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喇叭是什么牌机器上的在哪儿能买到。

可以去咸鱼搜“天鹅颈号角喇叭”,贵的几百上千,便宜的8、90,见过塑料的卖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去咸鱼搜“天鹅颈号角喇叭”,贵的几百上千,便宜的8、90,见过塑料的卖40.

谢谢了!朋友!

网友H:
发贺信 !两瓦坛友做什么电路都这么地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要认真回答可以写一篇论文 。6J1估计也可以的。

超再生接收机,不同于传统的再生式电路, ...

太复杂了,只要能响就可以了。

记得以前看过,没有看懂,好像说是利用那个斜率来检波,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个原理。反正能响行。等你的结果出来了,验证能够实用了,我就做一个6J1的,主要是觉得6J1的体型比这个6K4的好看。反正我现在就收听本地的FM广播电台

楼主:
饭后又捣鼓了半个小时,用了一个470K的电位器代替51K电阻调整6K4的工作点,发现选定一个电台之后通过调整电位器可以取得最好的效果,如最低的噪音和最好的音质,例如之前极其讨厌的调制交流声也可以调整到不可闻。但是要是换了一个电台你还是需要调整6K4工作点达到最合适的状态,所以这个51K电阻是不能用固定的,调整完成顺便录制一个短视频,感觉效果很满意,不过操作上需要一定的技巧,由于调谐没有用减速,调整频率的时候就要比较细心一些,调整好之后工作很稳定,听了一个小时也没有明显跑频,而且灵敏度真的很高的,音质方面很不错,用的3寸0.5W小喇叭,人声播报挺好,就是播放音乐效果差强人意,毕竟喇叭太小了,就是听个响吧。最后总结一下:反正这么简单的甚至是简陋的接收装置能有这个效果真是出乎意料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贺信 !两瓦坛友做什么电路都这么地道

蛋兄好呀,我捣鼓这些东西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计划外的就是实验性的随便搭着来玩,玩够就拆了。而这个台小鸡是计划内的,计划内是打算长期使用的,所以会做得利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了,只要能响就可以了。

记得以前看过,没有看懂,好像说是利用那个斜率来检波,不知道这个是不 ...

我也是喜欢动手,研究理论就头疼。晚上捣鼓了一下终于搞利索了,看来坛友没有骗人,效果很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下单买两个电位器,等电位器到了再一块调整,看问题差在哪里,那个讨厌的交流声。

等你好消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饭后又捣鼓了半个小时,用了一个470K的电位器代替51K电阻调整6K4的工作点,发现选定一个电台之后通过调整电 ...

刚才看了你的视频,效果不错。最后一个电台听出了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看了你的视频,效果不错。最后一个电台听出了交流声!

调整屏压可以控制交流声的,不过需要点技巧,多玩几次就基本掌握了。

网友I:
楼主能给出 L1  L2  制作数据吗?RFC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给出 L1  L2  制作数据吗?RFC

这是新瓶装旧酒,数据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的,有些出自矿坛的反而在矿坛搜不到,很奇怪的。下面是摘自其他坛友提供的数据,仅供参考。

1/天线和调谐线圈:L2用直径2MM裸铜线在5号电池上以间距离为2MM绕3圈,抽出模具成空芯式线圈,L1用同样线材和同样方法绕1圈,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为2MM。最好用镀银线,灵敏度更好。

2/RFC高频阻流圈:用36号漆包线在1W30K的电阻上绕120圈。(我直接用成品2.5mH/50mA扼流圈,咸鱼有卖)

3/C1 5-30P可变电容:我用20P的长柄空气电容,咸鱼有卖。

4/天线用50-100厘米比较好,感觉长度跟调谐有关,太长不好调谐,感应比较明显。

5/那个51K电阻不要用固定的,用一个几百K的线绕电阻比较合适,每次换台都要适当调整工作点达到信噪比最高音质最好,

6/调制交流声跟灯丝交流供电无关,跟6K4工作点有关,通过调整电压可以降低交流声至不可闻。

7/RFC跟谐振线圈不要平行安装,最好垂直。

8/可以通过调整电源电压高低控制音量,不过个人还是喜欢把接收调至信号最强,再通过单独电位器调整音量。音量电位器用470K。

网友J:
收藏,问一下天鹅颈号角里面装的是啥喇叭

网友K:
这造型很赞。就是天线有点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调频检波怎么实现的呢?用6J1行不行啊?

网上有先成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藏,问一下天鹅颈号角里面装的是啥喇叭

昔日兄好,我用的是淘宝一家叫“上海飞乐喇叭总店”的“3寸进口钴磁全频喇叭”,广告很夸张,什么德国什么羊毛盆都出来了,但是我估计就是个普通的0.5W收音机用的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造型很赞。就是天线有点长了

最短20CM,最长120CM,如果不讲究收音质量,不用天线都可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上有先成的电路图

是的,大致雷同。

楼主:
今天中午开机把频率调整到本地音乐台94.2MHZ,连续开机4小时没有发现跑频,调整好之后底噪基本不可闻,音质对得起那个小喇叭。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的高压约320V,经50K电阻到屏极大约是88V。

可变电容调谐从高到低,屏级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D:
发现弄这玩意儿,是消磨时间,锻炼手工,延缓老年痴呆的好活动,也是对自己童年时光的一个回忆。看到RFC,就想起小时候绕高扼圈的情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变电容调谐从高到低,屏级电压是变化的

可能是的,我是随便测了一次,实际上18伏屏压都能收到台,就是信号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弄这玩意儿,是消磨时间,锻炼手工,延缓老年痴呆的好活动,也是对自己童年时光的一个回忆。看到RFC, ...

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