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5-02-26):
最近准备做电子负载,在网上买了几个MOS管,型号是IRFP250,两个卖家发来的都是仙童的标不知道真假,测试导通电阻明显偏大。300毫欧左右,看资料应该在80毫欧左右,用内阻仪测的,加10伏栅极电压,以前测试低压MOS和资料数据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高压MOS用这种方法误差偏大?还有就是有两个管子加栅极电压导通后撤掉栅极电压很快就关断了,测别的撤掉栅极电压后都能较长时间保持导通,请问这种情况是管子漏电吗?

网友:
IRFP250 假的居多

网友:
這個管子的柵極電容約2000pF,測試時撤掉柵極電壓不會很快關斷,就連IRF510的135pF輸入電容都不會在撤掉電壓后關斷。所以有可能是冒牌貨。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
如果是饱和导通状态电阻大于规格书肯定是假的。

网友:
到立创商城,买国产同型号,会比较靠谱。

网友:
这个管子假冒的太多了!买到了仿制品应上传图片看看

网友:
关断不够就给负压,假的一样用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管子加栅极电压导通后撤掉栅极电压很快就关断了”的。型号不记得,由于是买来做实验的,在栅极-源极并上一个200P的电容可以用。但是性能也是不好。

网友:
实验必须用正品元器件,否则,有了问题不确定问题出在哪
IRFP250N更适合工作在开关状态,用作电子假负载好像不太适合
如果非要用,一定要加温度保护避免失控;实验的时候,预测电源要有过流保护,避免连锁损坏

网友:
力创商城里拿优惠券买国产的MOS管不香吗?

网友:
经验告诉我,不要节省邮费、到立创、虽然国产。但是质量比宝宝的“伪进口”要好得多。

网友:
这种假货多的器件,直接去力创等靠谱的平台买,英飞凌的也不过几块钱一只 ...

网友:
俺只有2种元器件在某宝买:
1、停产已久的器件,正规经销商处消失无踪的
2、便宜量大低性能造假无利可图的,如s8050、1n4148....

楼主:
晚上仔细研究了下,应该是买到假货了,表面应该被磨过重新打的标,为了有对比挑了两家买的结果是一个镇发出的,标都一样应该是一批货
第一家买的两个内阻300毫欧左右,撤下栅极电压后开始关断,约3秒完全关断。
第二家买的两个内阻120毫欧左右,去除栅压后能维持开启,但关断状态下只接上测试电源负极会自己就开启了,内阻仪测出900多欧,多次测试完全放电后依然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上传附件出错重新上传提示今日无法上传更多附件,只剩下两张图片了。
外观
这个是第二家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仔细研究了下,应该是买到假货了,表面应该被磨过重新打的标,为了有对比挑了两家买的结果是一个镇发出 ...

很明显是打磨的管子;换个方法测一下,看看能不能凑合用

"12v电源串联120欧姆限流电阻变为100ma恒流源。负极接nmos管源级,先用正极碰触nmos栅极,使栅源充12v电压,再用正极接漏极。用万用表测漏源之间电压乘以10便是nmos导通内阻"
原文出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864

我按此原理,用有恒流功能的稳压电源,预置电压为10V,电流100mA,测试结果与管子规格书描述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打磨的管子;换个方法测一下,看看能不能凑合用

"12v电源串联120欧姆限流电阻变为100ma恒流源 ...

昨天看了你说的这个帖子了,晚上回家试一下,不过感觉希望不大,因为我感觉用内阻仪测的还是比较可信的,昨晚专门找了个600V的正品管试了下,阻值正常,这样的话就说明高压管直接用内阻仪也能正常测量导通内阻。
刚和卖家联系了,悲催的是我买的两家卖家其实是一家,给出的方案是用火机烤引脚然后冷却后再测量,直接给我搞懵了,问原理也不说就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了你说的这个帖子了,晚上回家试一下,不过感觉希望不大,因为我感觉用内阻仪测的还是比较可信的, ...

手里也有个类似的,显示大功率场管的内阻比规格书描述的大了10倍,如果遇到开启电压稍高的管子还会死机,意不意外 ,这类工具用作管子的快速判别及筛选可以,不能把结果当依据

高温可能导致管子处于失控状态(卖家说"用火机烤引脚"),做实验的时候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建议电子假负载要有温度监测,实验时预测电源要有过流保护

网友:
用LCR表测MOS管内阻也可以,给栅极一个约10V的触发电压,然后测漏、源之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