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摄像头

楼主(2025-02-26):
群里有没有师傅是了解倒车摄像头的,我的涉嫌头坏了,插口是5心的,但是我拆开看是三条线黄、地、红。应该红是火线,黄是视频了,但是网上卖的都是莲花插头的,能不能通用

网友:
模拟的AV头的话,只要电压能对上就可以直接替换。

可以先测下各线对地电压,然后再决定

网友:
同问,我的倒车摄像头也坏了

网友:
看车机型号 品牌买呀

网友:
倒车摄像头的三条线,正负电源各一条,图像传输一条。但这种摄像头有三种视频模式,一种是普通AV的,一种高清AHD,还有一种是1080P。这三种要看记录仪支持哪种了。三种不可互换

网友:
5芯就买5芯的摄像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