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件6N2+6P1功放输出功率只有2.2W

楼主(2025-02-26):
装了一台套件胆功放,输出功率只有2.2W,3W都不到,不换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怎样才能使输出功率4W?老师们帮忙支招吧?看过朱院长的6N2+6P1的线路,想改成他那个线路,但是有两个重要的指标达不到。
1:套件电源变压器实测的直流输出电压比他的低了30V。
2:灯丝电压带载实测只有6.1几V。
这两项达不到朱院长的线路设计要求那这就没法改了?
但是他电源高压次级用的是220V的抽头,与我套件带载实测的电压一样,他用的晶体管整流输出电压有280V,套件用双6Z4整流(是内阻大吗?)带载电压只有253V,如果把整流改成晶体管整流是否电压会比6Z4整流高?灯丝电压那就没有办法升高了,因电源变压器设计输入电压是230V的,我这电压晚上深夜也只有219-220V。套件实测数据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两个6Z4,去掉两个240欧电阻,直接用石整流

改用晶体管1N4007整流,电压是升上去了但是输出功率只增加了0.5W,明天把改了整流后各级电压数据发上来

网友B:
测功率时要用假负载,最好直接把假负载电阻焊在变压器桩头上。

网友C:
要我说,把2只6Z4去掉、直接改用两只1N4007,高压能提高10几V。然后按本坛院长版主的电路组装应该就行了。
套件里面的电源变压器本身就很牵强,去掉两只6Z4相对就宽裕多了、灯丝电压应该也会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功率时要用假负载,最好直接把假负载电阻焊在变压器桩头上。

肯定是用假负载测试的,不用假负载测1kHz的正弦波大音量自己受得了,别人可受不了。连接线用的1.2m  150股1.1平的秋叶原音箱线,就是为了模拟音箱实际接收到的功率,示波器探头接在电阻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把2只6Z4去掉、直接改用两只1N4007,高压能提高10几V。然后按本坛院长版主的电路组装应该就行了。
...

计划是先不去掉2个6Z4留作高压缓冲,整流改成晶体,试看直流电压会不会升高,如果电压还是原来的一样的,再把2个6Z4去掉,减掉这两个灯丝功耗7.5W,灯丝电压会升高些。高压缓冲方案计划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划是先不去掉2个6Z4留作高压缓冲,整流改成晶体,试看直流电压会不会升高,如果电压还是原来的一样的, ...

加延时继电器、1. 是电路复杂化、2. 是可靠性会变差。6P1毕竟不算高价管,不加延时也用不坏。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用胆缓冲吧,6p1是不是算的上最便宜的小功率功放管子?

网友:
输出牛是关键,上图再说话,别个都不是神仙

网友D:
胆缓冲可以不要,减轻一下电牛负担,看看电压不够的情况会不会好转一些。

另外,多看院长论述就知道,这些个电路最后能不能出设计功率,也得看输出牛。

这个57牛,有点着力的,毕竟效率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延时继电器、1. 是电路复杂化、2. 是可靠性会变差。6P1毕竟不算高价管,不加延时也用不坏。

采纳您的建议,高压缓冲就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缓冲可以不要,减轻一下电牛负担,看看电压不够的情况会不会好转一些。

另外,多看院长论述就知道,这 ...

朱院长的文章已经看了好多。想换成EI 66×45  10W的输出牛,不知道是否合适?是否像电源变压器一样大变压器激励电流也大,小信号时会不会激励不够?

网友E:
去掉两个6Z4,去掉两个240欧电阻,直接用石整流,因你实测交流221V与朱院长设计的石整流电压相差不大,这样电压就上升了,输出功率也相应增加了同时调整反馈电阻使输出功率达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两个6Z4,去掉两个240欧电阻,直接用石整流,因你实测交流221V与朱院长设计的石整流电压相差不大,这样电压 ...

两个240Ω的电阻计划是改成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去掉两个6Z4,去掉两个240欧电阻,直接用石整流,因你实测交流221V与朱院长设计的石整流电压相差不大,这样电压 ...

去掉两个6Z4,去掉两个240欧电阻,直接用石整流

去掉两个6Z4,直接用石整流
去掉R14、R15两个240欧电阻, R14、R15的位置加个扼流圈,
这样灯丝和直流高压都能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朱院长的文章已经看了好多。想换成EI 66×45  10W的输出牛,不知道是否合适?是否像电源变压器一样大变 ...

换成EI66X45的输出牛效率会更低。输出变压器的舌宽与叠厚最好不要超过1:1.3。EI66片舌宽22mm、叠厚一般都在30mm左右、最厚不用超过35mm,否则铜阻加大、效率降低。这样的牛出来低音可能会多一些、但高音损失更大,整体声音会变浑浊、没有层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