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驱机壳做台白版线路的6P14胆机

楼主(2025-02-26):
      每当反复看着白居易版主的《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的贴子时,心中总是欣起了做机的阵阵冲动,可备齐料几年了却不见行动。
      元件睡醒了,要变为胆机实体了。机壳是用光驱机壳做的。
      成机后,各工作点与图纸标示很接近,但一米内听到喇叭有较大噪声,且随着音量电位器的开大而增大。把6N2的灯丝供电(6.3V)改接到6P14的灯丝供电(3.15V+3.15V)上,噪声消失。确定了噪声源于6N2的灯丝供电引起后,考虑到这样会加重3.15V+3.15V绕组的负担,遂恢复原来接法,再通过一个0.1μ的电容把6N2的一脚接地,噪声没有了,把耳朵贴近喇叭也听不到噪声,背景宁静。
     用本机推动一对用惠威S6.5R+SD1.1 新低频音箱,声音柔和悦耳,在18平方的客厅音量够用了。

1 白居不易设计的6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噪声控的如何??

另想问问你的方孔是用什么方法开的,谢谢

电牛的方孔是先用角磨机切割,四角切不到的地方用锯条锯,最后用锯锉修整。前面板的小方孔先用直钻一个跟着一个的钻孔,然后用锯锉修整。

网友B:
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电源变压器看着够大!

但是、有这样的条件最好不要局限在白版主的6P14三接方案下。白版主发帖的本意是“修旧利废”,让拥有老电源的网友能利用起来。因此所有设计参数都是在电源变压器的瓶颈下完成的“最佳方案”......

网友C:
就喜欢这种变废为宝的帖子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这个电路是白版针对烧友们利用收音机牛时的将就之法。电路的高压比较低,末级屏流受限只能用到30MA,屏耗只有7W,输出功率较小,并没有充分发挥6P14的12W屏耗。如果是全新元件制作,则可以另行选择全画幅设计,让管子物尽其用。

网友E:
我也想焊个此机,小功率也够用,用6p15。

网友F:
一般带中间抽头的灯丝绕组优先提供给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电源变压器看着够大!

但是、有这样的条件最好不要局限在白版主的6P14三接方案下。白 ...

多谢前辈的指点和院长的鼓励。打算这样听一段时间后,再改标接试试,比较三接和标接两种不同接法的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这种变废为宝的帖子

谢谢版主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这个电路是白版针对烧友们利用收音机牛时的将就之法。电路的高压比较低,末级屏流受限只能用 ...

谢谢院长版主的教导。这是几年前就准备好的元件和牛,也想听听三接的韵味,也就做了三接了。我多次阅读您关于白版这贴子的说明和提高功率的建议,并作为笔记记录在文档中,只因电源次级高压未能达到要求,故未有实施。这样听一段时间再改为标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带中间抽头的灯丝绕组优先提供给前级

我这个电牛的6.3V绕组输出电流较小,反而是3.15V+3.15V绕组的输出电流较大,故就这样接了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G: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漂亮好看声音也一定不错吧!

网友A:
做的真好噪声控的如何??

另想问问你的方孔是用什么方法开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焊个此机,小功率也够用,用6p15。

焊小功率机,用废光驱机壳制作很合算。若机壳生锈可用细砂纸处理一下,再喷上汽车喷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噪声控的如何??

耳朵贴近喇叭听不到噪声,非常宁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漂亮好看声音也一定不错吧!

声音真的不错,是我喜欢的那种。

网友H:
做的真好,化废为宝,外壳再喷点颜色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好,化废为宝,外壳再喷点颜色就更漂亮了。

是的,外壳再喷点银色车漆就更漂亮了。

网友I:
做的真不错,声音效果也应该很好了

网友J:
三接管接法声音明显好于标准接法   通透很多    也不是标准不好听就是听惯了标准就会感觉比较明显  然后听了一段时间三接听回标准又觉得也很好听  声场开阔一些

网友K:
老夫干了几十年修理匠,就是喜欢这种变废为宝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真不错,声音效果也应该很好了

声音真的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接管接法声音明显好于标准接法   通透很多    也不是标准不好听就是听惯了标准就会感觉比较明显  然后听 ...

现在还是三接听着,听一段时间再标接试试,比较两种接法的听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夫干了几十年修理匠,就是喜欢这种变废为宝的帖子

谢谢前辈赞赏。

网友:
谢谢前辈赞赏。

不客气,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L:
做得好紧凑,小巧

网友M:
电源牛怎么这么高个子,那里买的。

网友N:
小胆机做的很漂亮,淘汰光驱有了新用途!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牛的方孔是先用角磨机切割,四角切不到的地方用锯条锯,最后用锯锉修整。前面板的小方孔先用直钻一个跟 ...

方孔四角每个角先钻一个孔,再角磨机切,就不用锉刀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O:
方孔四角每个角先钻一个孔,再角磨机切,就不用锉刀修整。

多谢前辈传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胆机做的很漂亮,淘汰光驱有了新用途!

谢谢元老前辈赞赏。我的石机小甲也是用光驱作机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源牛怎么这么高个子,那里买的。

电源牛是从X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得好紧凑,小巧

谢谢前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