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广播的频宽如果扩展到15khz,平常的收音机能否很好的接收?

楼主(2025-02-26):
调幅广播如果频带宽度扩展到15khz平常的收音机能否很好的接收?音质是否能和调频广播一样?比如自己做一个小功率频宽15khz的中波电台。

网友:
伪命题啊!调幅广播的频带是由调制信号(音频)本身所决定的,发射机那里没有专门限制带宽的措施。在广播电台那里,音频信号就是那7~8千赫(以前大部分节目来自录音机,它就这水平),所以全部设备都是照这个标准设计和生产的。
至于接收问题,你用带宽只有3千赫的收音机,照样可以收到普通的广播,所以你的15千赫发射机,普通收音机绝对可以接收的。

网友:
因为中波信号是双边带调制,理论上讲,要做到和FM差不多的音质,中波信号频带宽度要占用30kHz,即±15khz
15khz带宽是±7.5khz,解调出来的音频大概能到100~7khz,和过去普通的录音机差不多。
普通的中波收音机中频带宽一般在±4.5kHz或者更小。

楼主:
呃,不考虑那些调制规则。就比如自制一个小功率发射机,用收音机接收。就当是蓝牙那种小范围的无线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不考虑那些调制规则。就比如自制一个小功率发射机,用收音机接收。就当是蓝牙那种小范围的无线传输。

你不考虑那些规则的话,就没法讨论这个事了。

因为机器都是按照这些规则来做的。

你自己DIY一个发射机,再DIY一个接收机,来接收15k通带的信号,当然没问题。从理论上说,抗干扰应该不如FM。

加大发射信号的通带,如果是普通的收音机接收,声音会大一些(这个我测试过),但听感如何不知道。

网友:
至于失真、信噪比、抗干扰等等,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网友:
无线电广播的频带不需要太宽,我记得某些手机的“均衡器”最高频率只有6k,也就是说,即使是用手机听歌,最高频率10k也完全够用。大多数民族乐器能发出的音高,最高音基频在3k以下,AM广播频道间隔9k,收音机中频通频带5~7k,基本可以保证声乐正确还原,只是像大、小锣这类谐波较丰富的声音不太真实。中波电台发射的频道间隔是9k,收音机的中频带宽就必须小于9k,TA2003厂家给的电路图只有一只455k陶瓷滤波器,使用单只陶瓷滤波器的中波收音机声音的确更“好听”,但是频带外干扰过滤不掉,声音不清晰、混台,振荡噪声进入中放又会使灵敏度下降,商品收音机大多把陶瓷滤波器的数量增加到两只,接收效果更好。

网友:
美国的调幅信号就是十千赫,国外有调幅立体声台在播音,。你的想法完全可实现。

网友A:
你看,以前模拟电视,视频是调幅,带宽有6.5MHZ。PAL制彩色副载波在4.43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以前模拟电视,视频是调幅,带宽有6.5MHZ。PAL制彩色副载波在4.43MHZ。

模拟电视残留边带调制,是滤去了AM波的一个边带,保留了载波和一个边带。
所以用8m的带宽,发射了0-6mhZ的视频。
模拟电视发射,视频调制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AM。

网友:
回答楼主的问题:不能。因为普通的调幅收音机按4-9k的带宽设计,因此,所使用的中周或陶瓷滤波器带宽不会达到15KHz。这里已经限制了最大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