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劲1103上的这个小弹簧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5-02-26):
自己的德劲1103编码器失灵,准备拆下来清理维护一下。拆开机器后掉出一个小弹簧,不知是那的?不装可以吗?请大师们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多拆几次,看能不能多台收音机出来

网友:
是前金属面板接地的。

网友:
不装可以就是干扰可能有点大,是与金属板接地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答 现在不知如何放置、位置,找不到放置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答 现在不知如何放置、位置,找不到放置的痕迹。

我以前拆机,装回去后发现多了螺丝、多了介子。但是没有试过多处弹簧。

楼主:
彻底凉了 AM全收不到了 估计高放坏了

网友:
还好只多出来1个弹簧,而不是崩了一地弹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彻底凉了 AM全收不到了 估计高放坏了

检查跳帽,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跳帽,可能接触不良

谢谢您! 我去看看

网友:
接地用的,外壳有铜箔起屏蔽作用

网友:
这个弹簧电阻有点大,我自己做了个粗铜线代替(1106)

网友B:
会不会是编码轮的卡珠弹簧,调节轮子时那个档位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编码轮的卡珠弹簧,调节轮子时那个档位感

不是,前面的大神说了,确实是面板的接地弹簧

网友: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