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时代107-A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谢谢老师们!

楼主(2025-02-26):
一台 新时代107-A 电子管收音机 在手里很长时间了,一直放着没时间捣鼓。最近有点闲暇,通电前打开检查,发现有小修痕迹,主要是电源变压器问题。此机兼容110-220电压,发现变压器不是原装的了,应该是当时使用时误插110电压插片,烧了变压器才换的。而且,有几条线掉了(应该当时的维修人员没焊好,加上时间长了,线脱落了。)不知所措了,故向各位老师寻求此机的电路图。谢谢老师们!

楼主:
求:新时代107-A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谢谢老师们!

一台 新时代107-A 电子管收音机 在手里很长时间了,一直放着没时间捣鼓。最近有点闲暇,通电前打开检查,发现有小修痕迹,主要是电源变压器问题。此机兼容110-220电压,发现变压器不是原装的了,应该是当时使用时误插110电压插片,烧了变压器才换的。而且,有几条线掉了(应该当时的维修人员没焊好,加上时间长了,线脱落了。)不知所措了,故向各位老师寻求此机的电路图。谢谢老师们!

网友:
新时代多个电子管机型通用电路图。

网友:
新时代107-A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

网友A:
好像不清楚,放大局部,供参考一下吧。

网友:
祝修复成功!

楼主:
谢谢老师们,我尽力把它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清楚,放大局部,供参考一下吧。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