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龙HS-902的疑惑

楼主(2025-02-27):
得到一台伯龙HS-902收音机。开机各指示灯亮,无声。插耳机后耳机有声。判断喇叭周围有故障。打开机盒后看到是一个特殊的方形扬声器。检查后是喇叭坏了。换了个八欧姆的小薄扬声器,声音不大,接四欧姆扬声器,声音还是不大,但是插耳机却声音很大。哪位老师给解惑一下。

网友A:
可能耳机插座接触电阻大,把喇叭接插座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耳机插座接触电阻大,把喇叭接插座前试试。

可能是这个原因。机器太小。无法验证。试试从耳机接口接个喇叭。

楼主:
非常感谢。万能的矿坛。

楼主:
此机有立体声指示灯和开关。粗看以为功放是单声道。

网友B:
伯龙902喇叭年久损坏是通病,换喇叭声音不大正常,插耳机有立体声而且音质也不错。(我有两台902调台手感特别好,还有频率跟踪指示亮起电台就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伯龙902喇叭年久损坏是通病,换喇叭声音不大正常,插耳机有立体声而且音质也不错。(我有两台902调台手感特 ...

是滴。看其调谐拉线结构蛮特别的。中短波灵敏度也不错。

楼主:
看线路图发觉耳机插入后是立体声输出。用耳机插口外接扬声器声音仍然不大。耳机声音很大也许与立体声输出有关。